汽车功放的调节

楼主(2016-06-25):
      独立功放的调节
增益的调节
  完成了接线工作之后,把汽车电瓶的供电线路重新连接好,就可以来测试功放了。打开机头电源开关,这时功放应该开始工作,可以从喇叭中听到声音。如果没有听到声音,我们会在后面的故障排除中帮助您找到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如果一切工作正常,就可以开始最后的调试工作了。想要得到最大且清晰、强劲有力的声音信号,需要对功放的增益或输入灵敏度进行调节。

  将独立功放的输入灵敏度调至最小,在机头中播放一盘磁带或者一张CD,调整机头的音量(你也许需要提升一些功放的增益以便听到音乐)。逐渐增大机头的音量,当听到声音失真的时候停止,并把音量关小直到不再出现失真,这样可以在不失真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将机头的信号传输给功放。这种做法可以使我们得到最大的信噪比,并可以尽可能少的受到引擎噪音的影响。把机头的音量调节旋钮保持在已调好的状态,接下来开始调节功放的增益。将增益尽可能地开大,直到听到失真,降低增益到失真消失。现在,我们已经在机头的音量接近最大时得到了整套系统的最大声音输出。今后,我们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来调节收听的音量,就既可以避免使喇叭受到损坏,也不会使功放失真了。

适当调节功放的增益可以降低噪音和失真并且可以增大动态

牢固的固定连接线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您的座驾是否可以推动多个独立功放
  汽车的供电系统通常是用来给汽车的电路提供电力支持用的,并且由汽车的蓄电池来供电。汽车生产厂商都在供电系统中提供了对音响系统的额外供电支持,查看车子交流发电机的侧面,那里会有详细的指示说明,会告诉你它的安培指标。大多数交流发电机提供55~65安培的电流,这足以推动一套350瓦的音响系统。
  某些德国汽车带有的充电系统,额定电流大概在90安培左右,这足以推动一套500瓦的音响系统。而一些日本汽车提供35安培的电流输出,这只能推动125瓦的音响系统。如果想得到高出你原有的交流发电机所提供的电流,你可以把它改造一下,或者买一个大电流输出的交流发电机。安装第2块电瓶,只能够帮助你在不打开汽车引擎的时候使用音响系统而不会增大电流。
怎样为系统决定电流
  一个音响系统,当它在1/3音量大小的时候,所使用的电流肯定比它在全音量的时候所用的电流小,而且在音量大小合理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必要提升供电系统的输出能力。如果经常使用大功率音响系统的话,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麻烦。比如当功放需要大于交流发电机所提供的电流指标的时候,它会从汽车的蓄电池里获得供电。

单块功放加有源分频器的安装图
确定功放系统所需的电流
  要确定功放所需要的电流,只需将功放输出声道的数量和每个声道的平均瓦数相乘,再乘以2,最后除以13.8(一个交流发电机所提供的平均电压数)。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你所使用的系统的近似电流数值(单位是安培)。
确定供电系统的储备电流
  将交流发电机的电流数乘以40%,将会得你的供电系统的储备电流量。假设你的交流发电机是90安培,90 ×40% = 36安培,意味着你有36安培的电流来为你的音响系统供电。如果这个数值比你所使用的音响系统所需的电流高的话,那么系统将处于正常状态。
安装电容器
  如果每次当喇叭发出强劲低音的时候,你所听到的声音会显得很模糊、不清晰,那么就意味着音响系统的电流不足了。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功放电源线上安装一个电容器。电容器可以储备一些电能,以便于功放瞬间大电流需要时使用,这样不但可以保证音量的响度还可以保证低音的强劲力度。相对于交流发电机而言,电容器可以很好地为瞬间提供大电流工作。与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正相反,使用电容器并不危险。如果你把它接反,它会被烧毁且不起作用,但绝对不会爆炸。安装一个电容器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4个卷起的环状物用来连接它的终端和一根与功放电源线同等规格的地线。
安装分频器
  如果要使用一个电子分频器,你可以把它安装在功放的旁边,用螺丝固定好(不要让它和金属直接接触,以免噪音的干扰)。和功放一样,它需要带保险丝的电源、地线和开关。信号从机头传给分频器,再通过分频器传给功放。如果你使用的是被动式分频器,(比如包含在分离扬声器系统或独立高音中的分频器),可以把它们安装在门板上。但是要小心,不要影响到车窗或门锁等装置,而且不要安装在门板底部以避免与水接触。它们不需要电源线和地线。

功放故障排除
没有声音
  你是否正确地调节了功放的增益?检查所有的保险丝和连接线。确保左右声道平衡控制和衰减器都在中间位置。确保机头和功放的连线牢固。检查喇叭连接线的两端是否连接正常。检查喇叭是否工作正常,可以通过从机头直接连接喇叭的方法来检测。
喇叭啸叫或者声音发颤
  确保功放的电源线和地线连接正确牢固而且干净。确保喇叭连接端的正负极没有互相碰到,也不要碰到汽车的金属部件。沿着连接线检查一遍,确保电源线、开关、喇叭连接线没有受到挤压、断开或者短路。如果有问题,换一根连接线试试。

两块功放加有源分频器的安装图

将信号线中一条的两端同时插入功放的
左右输入可以帮助你找到产生噪音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