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基本电路知识

楼主(2016-06-25):
请教P点电压 为什么是电流乘以 R2的阻值。。 为什么不是R1或者R1+R2的呢?

网友A:
有个人高13米,你信不信,的确是用标准的尺量出来的.

网友A:
他在楼顶上,量的人从楼底地面一直量到他的头顶.

网友A:
记住:电压是有参考点的.
人的身高通常是以脚底为参考点的,如果以地面做参考点,就会出13米的个子.

你要注意命题的参考点在哪里?(有个符号)

网友B:
好好复习一下欧姆定律和电阻的分压。

网友C:
下边不是有公共接地端吗?让

网友D:
这是初中的电路知识该去翻课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电压是有参考点的.
人的身高通常是以脚底为参考点的,如果以地面做参考点,就会出13米的个子.

谢谢啊,明白了   P和0v之间

网友E:
分压啊。此处就是R2的电压

网友F:
电压值是从0值点为基准点的。

网友G:
电压值从0点为基准的

网友H:
这个容易,你从P2那里连一根线,然后中间画一个电压表另一端连接地线,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I:
因为P点的电压是从P点到地的电压,所以乘的是R2

网友J:
因为P点电压实际上是P点和地之间的电压

网友K:
好好复习一下欧姆定律和电阻的分压

网友L:
以地为参考点

网友M:
电池的电压以作为参考点,R2的另一端是接在地端的,P点电压就是R2的压降,当然也就是电流乘以R2的阻值。

网友N:
因为R2下面是地,P点的电压是相对于地的电压,与R2的压降相同,因此是电流乘以R2.

网友O:
电压值是相对于地来说的,所以P点电压是那么算的

网友P:
这不是分压公式吗

网友Q:
这个问题貌似不懂

网友R:
求的是P点到接地的电压

网友S:
算p点对地电压就是R2两端的电压,R1+R2两端就是电源电压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