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独立控制100盏呼吸灯 IO口不够用 求解决思路

楼主:
想用单片机独立控制100盏呼吸灯     IO口不够用  尝试过用595联级  太繁复 未成功

效果图

效果图

网友A(2016-06-25):
使用IO扩展芯片,如8255 。也可以使用锁存器扩展如74hc373(或573)。也可以使用74hc138 。

网友B:
用多个单片机控制!
每个子机(也是单片机)控制1-N个灯;
再由一个主机控制各子机,主机与各子机间用串行方式通讯;
此方案可节省许多线材并节省安装工时,这两项节省的费用足以补偿你多用单片机的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多个单片机控制!
每个子机(也是单片机)控制1-N个灯;
再由一个主机控制各子机,主机与各子机间用串行方式 ...

这个想过  我试下看看效果

网友B:
如果你扩充端口,则扩充需要IC,
又:灯的功率大(相对于控制信号),用线粗,布线难一点,费用高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扩充端口,则扩充需要IC,
又:灯的功率大(相对于控制信号),用线粗,布线难一点,费用高一点.

用什么扩充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多个单片机控制!
每个子机(也是单片机)控制1-N个灯;
再由一个主机控制各子机,主机与各子机间用串行方式 ...

还是多片单片机比较方便

网友D:
用I2C扩展,譬如PCF8574.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还是多片单片机比较方便

能不能用一个IO口做输出信号 另一个单片机接收到这个信号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E:
用译码器呢?4-16或者更多

网友F:
可以用串转并数据输出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IO扩展芯片,如8255 。也可以使用锁存器扩展如74hc373(或573)。也可以使用74hc138 。

如何只是平常的循环用IO扩展芯片就还好弄,可是是呼吸灯用扩展芯片程序太繁杂搞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何只是平常的循环用IO扩展芯片就还好弄,可是是呼吸灯用扩展芯片程序太繁杂搞不会

如果用8255不太繁杂。

网友G:
扩展io用来驱动数码管或者led的话可以试试 TM1629A 直接驱动128个led...或者TM1680,直接驱动 384个led...问你怕未~

网友H:
尝试一下用HT1632芯片,100盏灯不是问题,我做过用到90多盏灯的,而且还有很多I/O都没有用上

网友H:
用你的MCU驱动HT1632芯片,简单实用

网友I:
用595联级带2803达林顿管驱动LED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用你的MCU驱动HT1632芯片,简单实用

可以驱动呼吸灯吗 开关频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驱动呼吸灯吗 开关频率还是蛮高的

你在网上找资料看看,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网友J:
来看看吸收经验

网友K(2019-02-07):
看来是对点阵玩的不熟,用20个I/O口就能做成10*10的点阵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