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维修心得

楼主(2016-06-25):
电 风 扇 常 见 故 障 维 供 有 兴 趣的朋 友 参 考 。
一 、 电 风 扇 电 机 不 转 的 维 修
从 维 修 的 实 践 中 得 知 , 如 果 电 风 扇 电 机 启 动 电容 两 端 有 1 . 3 K Ω 电 阻 值 ,就 可 快 速 判 定 电 风 扇 电 机 是 好 的。 反 之 , 则 可 断 定 电 机 损 坏 。
电 机 不 转 的 原 因 , 主 要 有 : 绕 组 断 路 , 缺 油 抱 轴 , 电容 异 常 等 。 从对 电 风 扇 的 维 修实践来看 , 后 两 种故障居多  。 对 于 不 转的 电 风 扇 , 我 的 维 修 步 骤 是 : 测 插 头 、 转 电 机 、 量 电 容 、再 处 理 。
第 一 步 , 测 量 电 风 扇 运 行 和 调 速 绕 组 。 先 把 电 风 扇 定时 器 旋 转 一 下 , 当 听 到 有 嗒 嗒 声 时 , 说 明 定 时 器 是 正 常 的。( 定 时 器 触 点 损 坏 或 积 碳 除 外 )。 如 果 没 有 嗒 嗒 声 , 说 明定 时 器 损 坏 。 如 果 定 时 器 正 常 , 把 万 用 表 调 到 R × 1 0 0 Ω 档 , 用 一 手 持 两 只 万 用 表 笔 , 夹 住 电 风 扇 电 源 插 头 ,( 电源 插 头 内 部 或 电 源 线 内 断 的 情 况 极 少 )一 手 分 别 按 动 电 风扇 档 位 开 关 , 测 量 电 风 扇 电 机 的 运 行 和 调 速 绕 组 电 阻 值 。 大 多 数 电 风 扇 的 正 常 电 阻 值 在 6 0 0 — 1 0 0 0 Ω 之 间 。 且 快、 中、慢 每 档 电 阻 值 相 差 1 0 0 Ω 左 右 。 如 果 电 阻 值 相 符 , 说 明 电风 扇 运 行 调 速 绕 组 基 本正常 。 但 是 , 不 能 说 电 风 扇 电 机 就 是好 的 。 因 为 , 电 机 还 有 启 动 绕 组 , 以 及 绕 组 存 在 局 部 短 路的 可 能 。 如 果 无 电 阻 值 , 一 , 可 能 是 电 机 绕 组 烧 毁 断 路 。 二 , 对 串 有 热 熔 断 器 的 电 机 , 可 能 是 热 熔 断 器 开 路 , 还 应拆 开 电 机 看 一 看 , 如 果 只 是 开 路 , 短 接 热 熔 断 器 即 可 恢 复正 常 , 三 , 档 位 开 关 全 部 损 坏 , 但 可 能 性 不 大 。
第 二 步 , 检 查 是 否 抱 轴 : 拆 开 电 风 扇 护 罩 , 用 手 旋 动电 机 轴 , 如 果 转 不 动 , 说 明 电 机 抱 轴 严 重 。 拆 开 电 机 ,先清 除 前 后 轴 套 和 电 机 轴 上 的 油 污 、 锈 迹 , 然 后 在 前 后 轴 套的 油 毡 上 加 足 缝 纫 机 油 , 大 部 分 电 风 扇 都 能 排 除 故 障 。拆电 机 时 ,只 要 卸 掉 电 机 的 四 颗 固 定 螺 丝 以 及 妨 碍 拆 卸 的 摇头 拉 杆 螺 丝 后 , 就 可 轻 轻 地 拉 开 电 机 外 壳 。 动 作 一 定 要 轻, 防 止 拉 坏 电 机 绕 组 漆 包 线 。 特 别 是 鸿 运 扇 电 机 , 转 子 大多 数 只 能 从 后 边 拉 出 , 如 果 硬 从 前 面 拉 出 , 就 有 可 能 造 成 电 机 报 废 。
第 三 步 , 测 量 启 动 电 容 : 如 果 电 机 轴 旋 转 灵 活 , 就 要测 量 电 风 扇 电 机 的 启 动 电 容 。 首 先 , 用 万 用 表 R × 1 0 0 Ω 档 , 测 量 电 机 启 动 电 容 两 端 ( 整 个 电 风 扇 电 机 运 行 、 启 动和 调 速 绕 组 的 电 阻 值 ), 即 黑 色 和 黄 色 引 线 的 电 阻 值 。 如果 电 阻 值 在 1 . 3 K Ω 左 右 ,说 明 电 机 启 动 、运 行 和 调 速 绕 组正 常 。 如 果 电 阻 值 为 无 穷 大 , 可 以 判 定 电 风 扇 电 机 启 动 绕组 断 路 损 坏 。 如 果 用 户 不 想 更 换 电 机 , 维 修 到 此 结 束 。如果 要 继 续 维 修 , 在 现 在 电 风 扇 成 品 电 机 价 格 , 比 重 绕 、下线 、 清 漆 、 烘 干 修 复 电 机 来 的 快 和 便 宜 情 况 下 , 一 般 不 费时 费 力 修 复 电 机 。
其 次 , 电 风 扇 旋 转 速 度 下 降 或 根 本 不 转 。 也 可 能 是 启动 电 容 不 正 常 造 成 的 。 在 各 绕 组 电 阻 值 正 常 的 情 况 下 ,应进 一 步 测 量 启 动 电 容 容 量 。 通 过 测 量 ,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进行 处 理 。( 如 果 没 有 电 容 表 , 也 可 用 同 型 号 的 电 容 直 接 代换 试 之 ),。
如 果 , 一 切 都 正 常 , 通 电 , 电 机 应 旋 转 。 用 手 指 捏 不住 电 机 轴 , 说 明 电 风 扇 电 机 正 常 。 反 之 , 电 机 旋 转 无 力 ,用 手 指 可 以 捏 住 ,并 且 可 以 用 手 轻 易 改 变 电 机 的 旋 转 方 向, 一 般 是 电 机 局 部 绕 组 短 路 , 只 有 更 换 电 机 了 。
通过 上 述 检 查 步 骤 , 基 本 可 以 搞 清 电 风 扇 电 机 的 故 障 所在 , 对 症 排 除 , 修 好 电 风 扇 。
现 在 各 种 电 风 扇 的 电 机 电 阻 值 基 本 上 差 不 多 , 现 附 上 Y S Z - 3 0 0 m m 鸿 运 扇 电 机 和 Y S Y- 1 2  4 0 0 m m 台 式 电 风 扇 电 机 接 线 图 和 各 线 之 间 电 阻 值 , 可 供 参 考
:
现 实 中 , 很 多 人 喜 欢 用 加 、 并 电 容 的 方 法 , 来 增 大 电风 扇 启 动 电 容 的 容 量 , 使 电 风 扇 旋 转 快 一 点 。 殊 不 知 ,这会 增 大 本 来 就 捉 襟 见 肘 电 机 参 数 富 余 量 的 负 荷 ,极 容 易 烧毁 电 机 , 得 不 偿 失 。
二 、 能 动 电 风 扇 的 维 修
对 电 机 能 动 的 电 风 扇 , 我 是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 一 步 到 位。 而 不 是 象 上 述 那 样 , 按 部 就 班 地 进 行 维 修 。 如 果 用 户 说, 电 风 扇 先 慢 慢 转 , 然 后 渐 渐 变 快 。 根 据 经 验 , 一 般 是 电机 轻 微 抱 轴 。 原 因 是 电 风 扇 润 滑 油 初 期 缺 失 。 直 接 拆 开电风扇 电机 , 在 前 后 轴 套 的 油 毡 上 加 足 缝 纫 机 油 , 一 般 即 可 修 复 。 如 果 用 户 说 : 电 风 扇 早 先 能 慢 慢 转 , 一 段 时 间 后 渐 渐变 快 , 现 在 只 能 微 微 转 动 了 。 说 明 电 风 扇 电 机 干 涸 的 润 滑油 残 渣 , 滞 涩 、 阻 碍 着 电 机 的 转 动 , 形 成 了 严 重 抱 轴 。也可 直 接 拆 开 电 机 ,先 清 除 前 后 轴 套 和 电 机 轴 上 的 油 污 和 锈迹 , 然 后 在 前 后 轴 套 的 油 毡 上 加 足 缝 纫 机 油 , 大 部 分 电 风扇 都 能 恢 复 正 常 。
如 果 用 户 说 : 电 风 扇 快 档 象 慢 档 , 只 能 能 慢 慢 地 转 , 则 有 可 能 是 电 扇 的 启 动 电 容 容 量 变 小 ,直 接 代 换 电 容 试 一试 。 往 往 即 可 手 到 病 除 。
三 、 遥 控 电 扇 , 上 电 就 转 故 障 的 排 除
现 在 的 遥 控 电 扇 , 控 制 执 行 元 件 基 本 上 都 是 可 控 硅 。 从 原 理 可 知 , 可 控 硅 实 质 等 同 于 开 关 , 可 控 硅 击 穿 等 同 于开 关 接 通 。 接 通 电 源 , 电 风 扇 当 然 就 转 啦 了 。
如 一 台 莱 格 落 地 遥 控 电 风 扇 , 使 用 时 , 遥 控 各 功 能 基本 正 常 , 但 是 , 电 风 扇 关 闭 后 ( 不 是 拔 掉 电 源 ), 手 摸 电风 扇 , 有 明 显 的 震 动 感 , 并 且 电 风 扇 发 出 嗡 嗡 声 , 夜 晚 尤为 明 显 , 细 看 电 风 扇 扇 叶 , 也 在 缓 慢 地 转 动 。 因 为 各 项 控制 功 能 基 本 正 常 , 说 明 M C U 正 常 , 从 上 述 原 理 可 知 , 可控 硅 有 故 障 。 拆 开 电 风 扇 。 测 量 各 可 控 硅 , 阻 值 正 常 。由于 只 是 缓 慢 地 转 动 , 估 计 低 速 档 可 控 硅 有 故 障 。 焊 开 低 速档 连 线 , 嗡 嗡 声 消 失 , 更 换 可 控 硅 , 故 障 排 除 。
另 有 一 台 永 生 牌 遥 控 壁 挂 式 电 风 扇 , 用 户 说 : 除 非 拔掉 电 源 , 一 插 上 电 源 , 电 风 扇 就 转 , 关 不 掉 。 拆 机 测 量 可控 硅 , 高 速 档 的 可 控 硅 击 穿 短 路 , 更 换 后 , 故 障 排 除 。
遥 控 电 风 扇 的 可 控 硅 损 坏 , 可 以 用 9 7 A 6 、 Z D 6 0 7 、
B T 1 3 1 等 互 换 。
四 、 遥 控 电 扇 电 源 故 障 的 排 除
遥 控 电 扇 降 压 电 容 容 易 损 坏 , 如 果 降 压 电 容 不 正 常 , 单 片 机 正 常 工 作 所 需 的 首 要 条 件:工 作 电 流 和 电 压 就无 从 保 障 。必 然 导 致 遥控 电 扇 不 能 正 常 工 作 。 根 据 电 容 容 量 的 不 同 , 会 形 成 多 种 故 障 。  在 遥 控 电 扇 的 维 修 中 , 降 压 电 容 不正 常 , 占 有 一 定 比 例 , 一 般 更 换 电 容 后 , 故 障 就 会 排 除 。 电 风 扇 降 压 电 容 一 般 为 1 - 1 . 5 u f 。 如 没 有 C B B 2 2 / 63 0 V 电 容 更 换 , 可 以 用 电 风 扇 常 用 电 容 C B B 6 1 / 4 5 0 V 直接 代 换 。 只 不 过 体 积 大 一 点 , 并 不 影 响 使 用 。
如 一 台 美 的 F S 4 0 - 6 C R 4 0 0 m m 遥 控 落 地扇 , 插 电 有 “ 嘀 ” 的 提 示 音 , 按 “ 开 / 关 ” 键 , 电 扇 转 , 一 松 手 , 电 扇 就 停 转 , 按 着 “ 开 / 关 ” 键 不 松 手 , 电 扇 转, 但 指 示 灯 闪 烁 ,“ 嘀 嘀 ” 声 不 断 。 根 据 维 修 经 验 , 判 断为 电 源 故 障 。 拆 开 电 风 扇 , 直 接 测 量 降 压 电 容 , 标 注 1 U F的 电 容 , 实 际 只 有 0 . 1 u f , 不 正 常 。 更 换 降 压 电 容 后 , 故障 排 除 。
五 、 用 台 式 风 扇 电 机 代 换 壁 扇 电 机
对 于 壁 扇 电 机 损 坏 的 , 早 期 我 都 是 购 买 同 型 号 的 电 机进 行 更 换 。 在 买 不 到 同 型 号 的 情 况 下 , 用 台 式 风 扇 电 机 , 去 掉 的 调 速 器 , 锯 掉 电 机 尾 轴 进 行 改 造 代 换 。 在 多 次 的 代换 中 , 我 发 现 市 场 售 卖 的 壁 扇 电 机 质 量 较 差 , 没 有 台 式 电机 质 量 好 , 而 价 格 却 一 样 。 我 便 购 买 台 式 电 机 , 去 掉 调 速器 , 直 接 代 换 。 ( 不 用 锯 断 电 机 尾 轴 ) , 从 维 修 的 角 度 来 看, 花 一 样 的 价 钱 , 购 买 质 量 更 好 的 电 机 , 而 且 还 可 以 多 得到 一 个 电 扇 调 速 器 , 不 用 锯 掉 尾 轴 , 省 时 省 力 。 对 用 户 对自 己 都 有 好 处 , 何 乐 而 不 为 呢 ?
六 、 用 电 扇 电 容 调 速
在 维 修 电 风 扇 中 , 时 常 遇 到 电 风 扇 低 速 损 坏 缺 失 , 用户 要 求 修 复 低 速 档 时 , 我 采 用 从 高 速 档 接 电 容 的 办 法 ,进而 解 决 高 低 档 的 改 造 。 电 容 的 大 小 可 通 过 实 验 确 定 。 不 用换 电 机 , 方 便 快 捷 , 效 果 也 不 错 。 为方便 家 里 老 人 和 儿 童 夏 日 夜 晚 的安 全 用 电 扇 , 对 于 即 使 电 风 扇开 在 最 小 档 也 觉 得 风 太 大的用户, 希 望 把 电 风 扇 速 度 降 下 来 , 慢 一 些 的 用 户  ,我们可 以 在 电 风 扇 的 外 壳 里 面 , 把 电 源 进 线 未 接 电 容 的 一 根 , 从 中 间 剪 断 , 串 接 一 个 2 u f 左 右 的 电 扇 电 容 , 再 在 串 接 电容 的 两 头 , 各 引 出 一 根 电 线 , 接 入 一 个 开 关 , 固 定 在 电 扇的 适 当 位 置 , 就 可 以 把 原 先 三 档 的 电 风 扇 , 变 成 六 档 电 风扇 。 接 通 后 加 开 关 , 电 风 扇 恢 复 原 样 , 我 叫 它 快 三 档 ;断开 开 关 , 就 变 成 了 慢 三 档 。
电 风 扇 是 夏 日 常 用 的 消 暑 电 器 , 几 乎 家 家 都 有 , 因 而, 天 一 热 , 电 风 扇 的 维 修 量 就 会 增 大 。 在 维 修 中 , 经 常 听到 用 户 抱 怨 : 过 去 买 的 电 风 扇 。 用 了 多 少 多 少 年 , 不 管 怎么 用 都 不 坏 。 现 在 买 的 电 风 扇 , 用 不 了 几 个 月 , 就 不 转 了。 从 大 家 的 议 论 中 , 不 难 看 出 , 生 产 电 风 扇 的 技 术 和 工 艺都 是 成 熟 的 。 而 现 在 的 电 风 扇 易 坏 的 主 要 原 因 , 是 生 产 厂家 为 了 追 求 利 益 的 最 大 化 , 降 低 成 本 , 在 生 产 电 风 扇 的 过程 中 , 所 用 材 料 能 省 就 省 的 原 因 造 成 的 。 在 市 场 经 济 的 今天 , 对 生 产 厂 家 来 说 , 也 无 可 厚 非 。 但 对 整 个 社 会 来 说 , 却 是 资 源 的 浪 费 , 不 符 合 国 家 倡 导 的 节 能 环 保 政 策 。 国 家应 从 宏 观 上 , 制 度 上 , 用 标 准 , 来 鼓 励 、 控 制 、 约 束 生 产企 业 节 能 环 保 , 尽 快 使 用 新 技 术 新 材 料 , 对 产 品 的 关 键 易损 部 件 使 用 好 材 料 。    从 维 修 的实 践 看 : 大 多 数 电 风 扇 故 障 , 都 是 因 电 风 扇 电 机 轴 套 部 分发 热 严 重 , 引 起 润 滑 油 的 干 涸 、 滞 涩 , 形 成 抱 轴 故 障 而 损坏 。 如 果 , 电 风 扇 的 轴 套 , 使 用 传 热 快 的 铜 质 材 料 , 而 不使 用 现 在 都 用 的 铁 质 材 料 ,将 会 大 大 提 高 电 风 扇 的 使 用 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