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L HOOD 1969 小甲类功放板

楼主(2016-06-25):
美国人JHL在1969年设计的这款推挽输出晶体管功放HOOD1969,经久不衰,虽然只有区区甲类10W的输出,但是听感音量可以媲美家用的50W功放.高频细腻,延伸很好,中频厚实,低频饱满,用来听人声铉乐是最佳的选择!
推荐电源采用大于300W变压器,输出交流为单20V--26V(板上元件设计为22-24V).调试中点电压为1/2直流电压,调整整机电流为1.5A--2A,下图为示波器在直流26V时,输入1KHZ的音频信号,输入幅度为0.65V,电流1.6A时的波形,很完美~~~~!

调试办法是:先将R1和R7用可调电阻代换,将R1和R7的可调电阻调至最大阻值!调整R1(100K)的阻值,万用表在直流50V档位,红表笔接C4正极,黑表笔接地.可以调整输出中点为1/2V供电电压,接下来调整R7的可调电阻,将万用表在5A位置,红表笔接在直流滤波输出正极,黑表笔接B+,调节R7使读数为1.5A-2A(具体视散热器温度来定,散热器温度高就调小电流,温度低就调大电流,不过最高不应超出2.5A),调整好后,再测试中点电压为1/2V电源电压.然后监测电流大小,等散热器温度上升后控制在50-80C°.
PCB规格:10*10 板厚1。6mm玻纤板
板面颜色为单面红色阻焊,丝印色为白色。输出管金封三极管和塑封三极管两用。整板仅在上塑封三极管时有1根跳线。大电流走线均有淌锡线。此板配全新原装MOT3055功率管。
成品图片欣赏:

网友A(2018-04-16):
买了1969散件,没有装好试音.~

网友B(2018-10-04):
1969不错,简单易装,容易出好声音

网友C(2019-04-10):
打算做一个!

网友D(2020-10-27):
请问可以把Q3,Q4换成N沟道的MOS管吗?

网友E(2021-01-05):
  是一个声道就用300W  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