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呵成-----做一台带LP放大的前级放大器

楼主(2016-06-25):
一气呵成-----做一台带LP放大的前级放大器
                            奇  异(汪新伟)
    编者按:随着人们对音乐艺术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LP黑胶唱片这种古老的音乐载体又重新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青睐,但是,现代大部分音响设备中却没有设置LP输入接口和放大这一功能,大家也都觉得非常无奈,而且如想要单独购置这样一个称心的设备,其价格又十分昂贵。出于上述原因,笔者将最近自己设计制作的一台LP唱放设备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大家。

    一直懒得动手,今年国庆期间本人终于下了决心,准备设计制作一台带LP放大的前级放大器,这次我的设计思路是体积尽量小巧,但出于发烧,电源变压器及扼流圈总是无法缩水,所以该机壳本人还是采用了一块21,5CMX30,5CM厚度为2MM的铝板作为机壳板,机壳高度为5,5CM,面板制作时首先要把所有的孔用钻床全部钻好见图:1。
图:1
     然后我对它再进行金属表面拉丝处理,处理方法是用180目的砂皮对它进行单方向打磨,主意:一定要戴好手套,以防手汗或水印渗入铝板,打磨好之后的效果见下图:2。打磨好后一定要马上用透明树脂漆封掉,以免氧化。
                            图:2
侧面和前面板采用胡桃木加工而成,见图:3

                           图3
    至于LP放大电路,由于一般我们常用的是MM拾音唱头,它的输出信号只有30左右毫伏,而且还需要对它进行RIAA曲线补偿,使信号各频段能得到均衡地放大,要放大如此小的信号,为了避免噪声一般爱好者都采用的负反馈式RIAA补偿网络(如马兰士7),但本对负反馈电路用于高保真音频放大总是耿耿于怀,对它既爱又狠,因为它虽然能降低噪声、稳定电路性能、提高技术指标,但对声音的开扬度有一定的压缩作用,这个设计思路本人准备放弃。所以这次本人决定大胆地尝试,产用了RC衰减式RIAA网络补偿电路,分别有R8、R9、C6、C7组成,关于RIAA的网络补偿的时间常数和阻容元件参数的具体设计请参阅相关书籍,在这里不再赘述。我想只要元器件质量可靠,只要电路设计与布局合理,噪声问题还是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的,具体电路见图4。
图4
    本机的LP放大部分电路采用了三只美国双三极管电子管12AX7A,本人采用是雷神公司的东西,分别对LP的左右声道各级信号进行放大、RIAA补偿及输出处理,每个双三极管的二个管子都分别负责左右声道的信号处理和放大,为了提高放大倍数,前二级均产用共阴极放大,第一级放大倍数约为70倍,约37DB,于加入了RIAA的RC衰减式均衡网络,这个衰减过程约需要损耗大于20db的信号,所以这一级的放大倍数约只有29db,第三级为了降低输出阻抗,接成了阴极输出器,它的放大倍数是小于等于1,约0.9倍。所以该放大器的总增益可达65DB。CD前置放大部分产用美国GE公司的6AU6和6V6GT电子管,而且是均为共阴极放大器,三极管接法,该二级放大器的增益约为35DB,可轻易地做到10V以上的输出电平。
扼流圈的制作,
    说实话一般产品机为了节约成本电源滤波部分大多采用π型CRC滤波,但作为DIY为了追求HIFI就必须要用CLC滤波,那么用CLC滤波就必须使用到扼流圈,笔者手头就利用早期报废的电脑显示屏中的电源变压器(是进口的),当然后期的电脑显示器大多使用开关电源故无法利用。经过测量电源变压器是好的初级为220V,次级16V,当我拆开一看其铁芯质量极好,钢片厚薄为0.35MM,叠厚2.5CM,舌宽1.9CM,而且初次级是单独绕制的可以分开绕制,绕制时可用0.21MM线径一绕到骨架绕不下为止,这时它的电感量刚好约10H
,电流可达100MA。
电源变压器的绕制
    笔者手头正好有一只闲置的从德国二手设备上拆下来的电源变压器根据铁芯,体积大小用来绕制前级电源非常适合,于是拆开线包罩子一看原来是正宗西门子的东西,线包王字架结构,硅钢片极薄,仅0.27MM,叠厚4.3CM,舌宽2.25CM,奇怪的是这种铁芯片子的结构非常特殊,是一体化的“日”字形结构,根据我保守估算铁芯功率在65W左右,刚好符合胆前级变压器的要求,具体见下图:5。
                                       图:5
可惜这种变压器只有一个,如有二个的话用来制作输出变压器那绝对是一流的,现在也只能用它来制作电源变压器了,为了出好声,值!设计时次级电压2*300V/100AM一组,2*3.15V/2.4A一组,5V/2A一组,线径分别用0.17MM、1MM、1MM绕制,匝数分别为,初级每伏4匝0.42线径836匝(效率安95%计算),次级1140*2(2*300V)匝,24匝(6.3V),19匝(5V),绕制线时一定要戴好手套,以防手汗接触到漆包线,否则容易腐蚀漆包线,绕制变压器是一个比较费工时的事情,但为了HI-FI是值得的,而且自己绕的也放心啊。见图:6
                                   见图:6

电阻电容的选用
    要做好一台高质量的LP前置放大器,除了上述电路设计和制作优质的变压器及扼流圈以外,电阻电容的选用也极为重要,要选择适当的电阻也是极为费时的事,尽管本人的电阻库存量极为庞大,但还是浪费了我不少时间,本人选用的电阻基本上都是选用美了国的DALE电阻和大红袍金膜电阻,一些国产的金属氧化膜电阻尽量不要去用它,因为它的可靠性非常差,特别是关键部位的电阻一定要选择一定的功余量,如;6V6GT上端的屏极电阻R21,按理论上来说功率只要4.5W就足够了,但实际使时我产用了三个2W/22.4K的DALE电阻并联,这样足有6W的功率,可是工作时还是非常炀手的,后来不放心,还是采用了美国10W/7.5K的DALE电阻,这样做成本虽然高一些,但可靠性得到极大的提高。
电容的选择
    由于笔者电源部分是采用电子管整流,所以,第一级CLC中的π型滤波电容的容量设计时不能过大,否则会缩短整流管的寿命,因为现在好的古董整流管的价格已经被炒得非常高了,值得保护。但我也常看到一些成品机上所使用的容量非常大,有时甚至达到数百UF的电解电容,这实际上是不允许的。在这里我选用的是德国楞次公司(现在已经改为德国电信公司)出品的ITT16UF无极性聚丙烯电容,这种电容高频损耗极好,这样对高频的细节是极为有利的。第二级的滤波电容,我是通过几轮的实验最终我选择了二个英国的BHC  ALS-20系列的电解电容,这种电容的特点是低频表现特别丰满,为了进一步提高高频的细腻程度,在这个二电容二端再分别并上二个0.22UF的RIFA830小电容器。放大器中的各级耦合部分我分别采用的是:美国的Black Cat(是胶木封装的那种)和瑞典的Rifa电容,输出电容采用了美国的Western-Electric锡膜电容,总之还是用了重料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说明,那就是RIAA网络补偿电路中使用的电阻电容,必须要经过精准配对,数值一定要精确,其中的C6和C7分别是2200P和6800P,电容最好要选择云母电容,以保证补偿后的输出频响特性曲线能得到完美而平直,笔者这次就是选择了云母电容,因为云母电容的容量是相当稳定的。整机的装配笔者全部采用搭棚焊接,而且基本上使用元器件的自身引脚作连接,其余部分使用西电麻布线,搭棚焊接尽管功夫深了一些,但对音效的提升是极为有利的。
   装配完毕后,通过仔细检查确保接线无误后,插上全部电子管,先将功能开关调至LP位置,在无信号输入状态下通电试听,静态噪声令人非常满意,当音量旋钮到12点位置,在一米以外已经基本听不到噪声,这样的状态已经达到了我的预期目的了,毕竟RIAA电路采用的是RC衰减式,略有些噪声也属正常.然后当功能切开关换到CD状态时背景噪声十分宁静,听不到半点噪声。至于声音的表现我不想用更多的形容词来描写,总之,一定会使你一听钟情,百听不厌。完工后外观见图:7,正在演译中。
                             图:7
本人申明:本文只供爱好者参阅,此文不得抄袭或在任何杂志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