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6P6P电子管与进口6V6GT之比较

楼主(2016-06-25):
       奇   异—
笔者在去年暑假制作了一台6V6GT推挽式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由于用料比较考究,至今一直在使用未发现过任何异常,具体制作详见我论坛中《再度打造6V6推挽功率放大器》一文。因当时一炮制作成功,自以为是很满意,没有与进口电子管作任何比较,一直在使用62年产南京6P6P(也就是国际标准型号的6V6GT管)功率管,见下图:
因为南京产电子管也是国产中的姣姣者,无非又是62年产的。尽管在1962年我国正缝三年自然而然灾害,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产生资料极其溃乏,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我到各乡镇进行财务大检查时,当我翻到1962年的帐册时就连各单位所使用的帐册用纸张也不如现在的卫生纸,可见当时国家的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当时生产的电子管因大部分用于军事,是倾国家之力,做工谁也不敢马虎,所以在质量上还是有保证的。现在市面上这种电管子也是很维找的——好管!,大家要知道电子管这种东西相对来说年代越早的管子声音越好,这也许这是我个人之见。
这次趁双休日之际笔者在库存中有幸找到了4支进口的6V6GT电子管,可惜的是4支管子4个不同品牌的,它们分别是美国的GERCARAYTHEON、及荷兰的PHILIPS,见下图。
这些电子管可都是世界大品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用GS-5A电子管测试仪对它们进行测试,幸好这4个电子管的参数非常接近,是可以用在推挽电路上的,在测试的同时我又对南京6P6P6V6GT)进行测试,我发现仅跨导(S)一项参数与进口电子管相差甚远,明显要低于进口管子,其余各项指标与进口电子管相差甚微。这可能就是国产电子管与进口电子管存在的技术上的差距。
说到电子管的跨导,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跨导的含意:所谓跨导就是当栅极电压每变化1伏时所引起屏极电流所变化的数值,这个数值越大跨导就越高。根据电子的特性它与其它几个参数还存在着下列关系,可有下式表示:
μ=SRi
又可写成Ri=μ/SS=μ/Ri
上式中μ表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Ri表示电子管的屏极内阻,S就是管子的跨导,从上式我们可以看到电子管的内阻越低跨导就越高,反过来说:S越高的电子管其内阻越低,那就说明同样的型号的电子管,进口电子管的内阻比国产电子管的内阻要来得低一些。
试听
    当我把4个电子管换成进口管子后,播放了同一张台语版的CD,曲目内容是《爱拼才会赢》,进行轮番比较,发现用进口管子时出来的头三下低频明显比国产电子管要低沉得多,而且有厚度,低频的延伸度非常明显,高频部分的延伸非常自然、光滑,细节照样全部表露出来并无毛剌尖锐的感觉,中频也恰到好处。但当换用国产管子后低频就略显单薄,高频些过冲而且有些毛剌,不够耐听,好在整体驱动力与进口电子管不分上下。上述种种现象我个人分析认为与它的跨导有关,因为高跨导的管子它的内阻往往是很低的,内阻越低自然对低频来说是极为有利的,至于高频方面可能与它内部使用的材料和制用工艺有关。这次比较对进口管来说还是有些不公平的,因为这4个电子管还不是一个品牌的,如果说采用同一品牌的进口电子管整体表现也许会更上一层楼,这就是国产电子管与进口电子管存在的差别,依我看来这种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此乃个人之见请勿转载

网友A(2023-10-13):
电子管的工艺巅峰时期应该是六十年代吧,估计这个时期的电子管最好 ;
咱们的电子管主要是里面的某些金属的纯度不行,导致后期工艺再好也白搭,咱们的电子管工艺和外面水平差不多,只是原材料方面受到了制约;
类似例子很多,2000年之前咱们的基础工业薄弱,后面再好的设计和工艺也受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