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丽龙 KV-LS29T8029 寸 彩色电视 一刀切下,手到病除

楼主(2016-06-25):
         一刀切下,手到病除
          作者     奇异
上周三下午突然接到一来电,接听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位老领导的声音,他说他家中的一台电视机昨晚突然声、光全无,并邀请我前往查看,盛情难却,因我平时工作也较忙,当即我与他约好周六前往查看。
到周六下午,我到他家一看原来是一台 SONY (索尼)特丽龙 KV-LS29T8029 寸彩色电视,我马上打开电源开关,用遥控器开启电视只听——唰!的一声,电视机不到二秒钟机内保护电路迅速动作,电源指示灯出现间隙性现熌烁,然后只有打开机盖进行检查,打开机盖后我发现机内大大小小电路板有七块板子,特别是它的行输出变压器封装是乳白色的那一种是比较少见的(一般都是黑色封装),总之它的电路要比普通电视机结构要复杂得多,一般电视机机内最多也只有二至四块电路板。我全面观察了机内的各个零部件,从零件外观上看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根据以往经验及故障现象分析,这种情况一般故障会出在行扫描电路,开关电源电路是没有问题的,该机行扫描局部电路见下图( 1

图( 1

所以,我先用万用表 R10Ω 档在在路状态下测量行输出三极管 Q5112SD2578 )三个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测量时发现三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差异值都较大,这就第一步说明行输出管并没有直接击穿,然后再用万用表 250V 直流电压档测量行输出三极管 Q5112SD2578) 的集电极电压,发现在开机的瞬间电压上升到正常值 135V ,但内二秒钟内只听到——唰!的一声后,电压慢慢下跌到 10V 以下,说明开关电源保护电路已经动作,在表万用棒不离开电路的情况下用遥控器关机,瞬间发现该电压又迅速上升到 135V 然后又回到 0V 。根据这个现象分析,当关机时由于行振荡的工作电压较低只有 9V ,所以关机后 9V 电压立即消失,行振荡就会立即停止工作。而行输出的工作电压是 135V ,相对电压较高,所以消失得比较慢,再说行振荡脉冲是首先消失,这相当于行输出管处于截止状态,在 135V 的电源滤波电路电容 C630 中的电量会继续放电,电源局部电路见下图(2 )

图( 2

如果说行输出管 Q5112SD2578 )(一般为击穿最为常见)击穿,或者行逆程电容击穿,那么关机后 135V 电压也不会出现上升现象,进一步说明行输出管并没有损坏,那么引起开关电源的保护的最大可能也就是行输出变压器了,由于该行输出变压器与电路板之间的焊接处都有铆钉,用一般吸锡抢无法清除板子上的焊锡,只有产用专用工具(不锈钢空芯针)对它进行拆卸,工具见下图:图( 3 ):

图( 3

由于这是一只乳白颜色的行输出变压器,市场上较为少见,笔者跑了二家电子商行才买到的,更换后故障立即排除,电视机恢复正常。    在一般维修人员碰到这种情况往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行输出管拆下,看看是否好坏,再拆行输出变压器,这样的维修方法有时弄得不好会有损电路板,或者会使故障扩大化,实际上维修电路板与医生给病人动手续是一样的,不要随便下刀。所以,在故障没有吃准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在板子上乱拆乱换,以保持电路板的整洁性,尽量做到,一刀切下,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