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PID直流电机速度控制

楼主:
利用STM32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及转速,通过labview发送指令给STM32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及转速,并将电机的转速实时显示在波形图中

实验器材:
    Mini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本实验为新建工程实验,仅供大家新建工程时参考。
    新建工程详细步骤,请看《STM32不完全手册-库函数版本》第3.3节。

实验现象:
    本实验下载后,B0,B1交替闪烁

注意事项:
    无.
部分程序预览:
#include "mote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t main(void)
{
  u32 fontcnt;
        u8 i,j;
        u8 fontx[2];//gbk码
        u8 key,t;

        u8 KEY_TEMP;
        char buffer[4];  //浮点转字符数组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MOTER_Init();                           //初始化与电机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899,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LCD_Init();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mem_init();                                //初始化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font_init();

        TIM3_Int_Init(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Encoder_Init_TIM2();            //初始化编码器1
         AIN0=1;AIN1=0;
/***************PI 参数**********************/
  Kp=1.2;
  Ki=0.0011;
        Kd=6;

  Encoder_set=0;

        USART_RX_BUF[0]='a';

        while(1)
        {

                KEY_TEMP=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KEY_TEMP)
                {
                        case KEY0_PRES:
                                Encoder_set+=1;  break;
                        case KEY1_PRES:
         Encoder_set-=1; if(Encoder_set=0)Encoder_set=0; break;
                        default:break;
                }
                if(USART_RX_STA&0x8000)
                {
                        USART_RX_STA=0;
                //        Encoder_set=(USART_RX_BUF[1]-'0')*100+(USART_RX_BUF[2]-'0')*10+(USART_RX_BUF[3]-'0');
                        Encoder_Err_Sum=0;//OutPwm=0;
                        if(USART_RX_BUF[0]=='a') {AIN0=1;AIN1=0;Encoder_set=(USART_RX_BUF[1]-'0')*100+(USART_RX_BUF[2]-'0')*10+(USART_RX_BUF[3]-'0');}
                  if(USART_RX_BUF[0]=='b') {AIN0=0;AIN1=1;Encoder_set=(USART_RX_BUF[1]-'0')*100+(USART_RX_BUF[2]-'0')*10+(USART_RX_BUF[3]-'0');}
                }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0,30,240,24,"基于PI的电机速度控制",24,0);
    POINT_COLOR=BLACK;
                      Show_Str(1,70,200,16,"电机速度",16,0);    LCD_ShowxNum(130 ,70,LABview_moter,5,16,0); Show_Str(180,70,200,16,"转/分",16,0);
                sprintf(buffer, "%10.2f", LABview_wheel);

                Show_Str(1,90,200,16,"轮子速度",16,0);LCD_ShowString(90,90,200,16,16,buffer);Show_Str(180,90,200,16,"转/分",16,0);
                sprintf(buffer, "%10.2f", pwm_precent);
                Show_Str(1,110,200,16,"PWM百分比",16,0);
     POINT_COLOR=BLACK;
                if(pwm_precent<=20)POINT_COLOR=BLUE;
                if(pwm_precent>=80)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90,110,200,16,16,buffer);
                POINT_COLOR=BLACK;
                Show_Str(190,110,200,16,"%",16,0);

                Show_Str(1,130,200,16,"电机状态",16,0);
                if( (USART_RX_BUF[0]-'a')==0 ){
                Show_Str(150,130,200,16,"正转",16,0);}
                else{
                Show_Str(150,130,200,16,"反转",16,0);}

                //LCD_ShowxNum(180,170,Encoder_moter,5,16,0);
                POINT_COLOR=RED;
                Show_Str(50,210,200,16,"1304105022 方立超",16,0);
                Show_Str(50,230,200,16,"1304105025 张  冯",16,0);
                Show_Str(50,250,200,16,"1304105023 陆  炀",16,0);
                Show_Str(50,270,200,16,"1304105024 沈  磊",16,0);

    delay_ms(10);
                printf("%f",  LABview_wheel);
                printf("\r\n");//插入换行

        }
}

完整程序下载:

网友A(2017-07-04):
你好 我最近也在用STM32结合PID调节电机速度,出了点问题 能请教你嘛,方便加下扣扣?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节PID用STM32测量电机速度,出了点问题 想请教你

网友B(2018-10-25):
我也是,很好的资料,能方便指点下吗?师兄

网友C(2018-12-25):
在吗?大神,我在做stm32的DIP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D(2020-01-11):
文件里有labview上位机程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