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控制程序 烟叶烘烤过程温湿度报警系统

楼主(2016-06-25):
/************************************************************************
           烟叶烘烤过程温湿度报警系统

系统描述:在LCD1602上实时显示时钟,温度,湿度,系统运行时间。利用ds18b20
                  检测当前温度,通过和设定参数的比较,给ISD1420发出报警脉冲,通过
          功率放大器LM386 驱动喇叭报警。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lcd忙检测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P0口为LCD通讯端口
#define PLAYE_ADDR XBYTE[0XBFFF]                 //语音报警地址

sbit RED_ALARM=P1^0;                                                    //红色指示灯
sbit WRITE_ALARM=P1^1;                                          //白色指示灯
sbit GREEN_ALARM=P1^2;                                          //绿色指示灯
sbit P1_4=P1^4;                                                    //时钟调整
sbit P1_5=P1^5;                                                 //时钟加
sbit P1_6=P1^6;                                                 //时钟减

sbit DQ = P1^7;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LCM_RS=P2^0;                                                                //数据/命令端
sbit LCM_RW=P2^1;                                                                //读/写选择端
sbit LCM_EN=P2^2;                                               //LCD使能信号
sbit ad_busy=P3^2;                                              //adc中断方式接口
sbit RECLED_EOC=P3^5;                                           //ISD1420放音结束查询标志
sbit OUT=P3^7;

uchar ad_data;                                                  //ad采样值存储
uchar seconde=0;                                                //定义并初始化时钟变量
uchar minite=0;
uchar hour=12;
uchar mstcnt=0;
uchar temp1,temp2,temp;                                     //温度显示变量
uchar t,set;
uchar T;
bit ON_OFF;
bit outflag;

uchar code str0[]={"---  :  :  ---OF"};
uchar code str1[]={"SET:  C SA:  . C"};

void delay_LCM(uint);                                                                                                    //LCD延时子程序
void initLCM( 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_wait(void);                                                                                                    //LCD检测忙子程序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isplayfun1(void);
void displayfun2(void);
void displayfun3(void);
void displayfun4(void);
void keyscan(void );                                                                                            //键盘扫描子程序
void set_adj(void);
void inc_key(void);
void dec_key(void);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ad0809(void);
void playalarm(void);

/*********延时K*1ms,12.000mhz**********/

void delay_LCM(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60;j++)
                {;}
    }
}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
    if(BusyC)lcd_wait();
        DATAPORT=WCLCM;
    LCM_RS=0;                   //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lcd_wait( );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DLCM;
    LCM_RS=1;               // 选中数据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lcm内部等待函数*************/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
           LCM_EN=0;

}

/**********LCM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LCM( )
{
        DATAPORT=0;
        delay_LCM(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1=b<<4;
        temp1+=(a&0xf0)>>4;
        temp2=a&0x0f;

    temp=((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液晶显示子函数1正常显示*****************/

void displayfun1(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液晶上显示小时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液晶上显示分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9,0,seconde/10+0x30);            //液晶上显示秒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4,1,T/10+0x30);                            //液晶上显示设定的温度
        DisplayOneChar(5,1,T%10+0x30);

           DisplayOneChar(11,1,temp1/10+0x30);         //液晶上显示测得的温度
        DisplayOneChar(12,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4,1,temp2/10+0x30);

        if(ON_OFF==0)                                                      //若温控标志为0
        {
                DisplayOneChar(14,0,0x4f);                           // 液晶上显示不控温的标志
                DisplayOneChar(15,0,0x46);
        }
        else
        {
                DisplayOneChar(14,0,0x4f);                           // 液晶上显示控温的标志
                DisplayOneChar(15,0,0x4e);
                if(outflag==1)
                    DisplayOneChar(0,0,0x7c);
            else
                        DisplayOneChar(0,0,0xef);
        }

}
/************液晶显示子函数2***************/

void displayfun2(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9,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4,1,T/10+0x30);
        DisplayOneChar(5,1,T%10+0x30);

           DisplayOneChar(11,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2,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4,1,temp2/10+0x30);

           WriteCommandLCM(0x0f,1);                                            //显示屏打开,光标显示,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

/**************液晶显示子函数3*****************/

void displayfun3(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9,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4,1,T/10+0x30);
        DisplayOneChar(5,1,T%10+0x30);

           DisplayOneChar(11,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2,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4,1,temp2/10+0x30);

        WriteCommandLCM(0x0f,1);                                            //显示屏打开,光标显示,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

/**************液晶显示子函数4 *****************/

void displayfun4(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9,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1,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2,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4,1,temp2/10+0x30);

        WriteCommandLCM(0x0f,1);                                            //显示屏打开,光标显示,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OneChar(4,1,T/10+0x30);
        DisplayOneChar(5,1,T%10+0x30);

}

/**************键盘扫描子函数******************/

void keyscan(void)
{
        uchar xx;                                           //局部变量
        P1=0xff;
        if(P1!=0xff)
          {
            delay_LCM(30);
                if(P1!=0xff)
                  {
                        xx=P1;
                        switch(xx)                                                       // 根据按键状态,调用不同的子函数
                        {
                                case 0xfe:set_adj();       break;
                                case 0xfd:inc_key();       break;
                                case 0xfb:dec_key();       break;
                                case 0xf7:ON_OFF=!ON_OFF;  break;
                                default:break;
                        }
                  }

          }

}

/**************设定工作模式子函数****************/

void set_adj(void)
{
        delay_LCM(100);
        set++;
    if(set>=4)set=0;

}

/****************按键加法子函数******************/

void inc_key(void)
{
        delay_LCM(100);

        switch(set)
        {
                case 0:if(P2==0xf7)ON_OFF=!ON_OFF;       break;
                case 1:hour++;   if(hour>=23)hour=23;    break;
                case 2:minite++; if(minite>=59)minite=59;break;
                case 3:T++;if(T>=99)T=99;                                 break;
                default:break;
        }

}

/****************按键减法子函数*****************/

void dec_key(void)
{
        delay_LCM(100);

        switch(set)
        {
                   case 0:if(P2==0xf7)ON_OFF=!ON_OFF;    break;
                case 1:hour--;  if(hour<=0)hour=0;    break;
                case 2:minite--;if(minite<=0)minite=0;break;
                case 3:T--;if(T<=1)T=1;                                  break;
                default:break;
        }

}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time0为定时器,方式1
     TH0=0x3c;                                   //预置计数初值
     TL0=0xb0;
     EA=1;
     ET0=1;
     TR0=1;
}

/***********定时器t0中断子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0方式1,50ms中断一次
{
     TH0=0x3c;
     TL0=0xb0;
     mstcnt++;
     if(mstcnt>=20 )  {seconde++; mstcnt=0; }
         if(seconde>=60)  {minite++;  seconde=0;}
         if(minite>=60 )  {hour++;    minite=0; }
         if(hour>=24   )  {hour=0;}
         keyscan( );                               //按键扫描
}

/*****************系统报警子函数***************************/
/*查询ISD1420_RECLED管脚的放音结束标志EOC,瞬间的低电平*/
/*调试时基本正确,但是,会发生突发的不稳定的报警*/
/**********************************************************/

void playalarm(void)                        //语音提示温度上升过快
{

    if(temp>25&&temp<30)
        {
       delay_LCM(10);
       if(temp>20&&temp<22)
        {
                        RED_ALARM=0;
                        PLAYE_ADDR=0x11;
                        _nop_();
                         _nop_();
                        PLAYE_ADDR=0x10;
                        while(RECLED_EOC==1);            //等待放音结束
                        RED_ALARM=1;
                }
        }

         if(temp>30&&temp<35)                    //语音提示温度上升过慢
        {
                delay_LCM(10);
        if(temp>22&&temp<25)
                {
                        GREEN_ALARM=0;
                        PLAYE_ADDR=0x21;
                         _nop_();
                        _nop_();
                        PLAYE_ADDR=0x20;
                       while(RECLED_EOC==1);
                        GREEN_ALARM=1;
                }
        }

        if(temp>35&&temp<40)                   //语音提示恒温控制
        {
                delay_LCM(10);
                if(temp>25&&temp<30)
                {
                        WRITE_ALARM=0;
                        PLAYE_ADDR=0x31;
                        _nop_();
                        _nop_();
                        PLAYE_ADDR=0x30;
                        while(RECLED_EOC==1);
                        WRITE_ALARM=1;
                }
        }
}

/***********the main funtion*************/

void main(void)
{
        ad_data=0;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P1=0xff;                                                                   //初始化p1口,全设为1
        delay_LCM(500);                                                //延时500ms启动
        initLCM( );                                                               //LCD初始化
        init_timer0( );                                                                   //时钟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DS18B20( ) ;                                                          //DS18B20初始化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while (1)
    {
               keyscan();                                            //按键扫描
            ReadTemperature();                                    //温度采集
                playalarm();
        switch(set)                                           //LCD根据工作模式显示
                {
                        case 0:displayfun1();delay_LCM(1000);break;       //正常工作显示
                        case 1:displayfun2();delay_LCM(1000);break;       //调整时显示
                        case 2:displayfun3();delay_LCM(1000);break;       //调整分显示
                        case 3:displayfun4();delay_LCM(1000);break;
                        default:break;
                }
                keyscan( );                                              //相当于延时
                if(ON_OFF==1)                                                                          //若温控标志位1, 控制LAMP动作
                {
                        if(temp1>=T+1){outflag=1;OUT=0;}
                        if(temp1<T)
                        {
                                delay_LCM(1000);
                                if(temp1<T){outflag=0;OUT=1;}
                        }
                }
                else{outflag=0;OUT=1;}
    }

}

/*******************************************************************
                          智能温控器

问题描述:当温控开关打开时,若测得环境温度大于设定温度,则继电器吸合
                  ,启动压缩机工作;若测得环境温度小于设定温度,则继电器释放,
                  压缩机停止工作。
          该实验可以应用于对温度控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例如,粮仓,
                  电冰箱,空调,电饭锅等。如果配以通讯接口,可以做成多点温度检
          测监控系统。具有极强的扩展性。

作者:    yiwei  "shan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 "
日期:    2007.4.1在proteus上仿真成功;
          2007.4.3电路板焊接调试成功

参考资料:[1] 周兴华 编著 《单片机智能产品c语言设计实例祥解》
          [2]《电子制作》 2006.11
          [3] www.proteus.com

注意: 此文档为仿真程序,若要在试验板上验证,需要须改一下函数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LCM_EN=0;

}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lcd忙检测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P0口为LCD通讯端口
#define PLAYE_ADDR XBYTE[0XBFFF]                 //语音报警地址

sbit RED_ALARM=P1^0;                                                    //红色指示灯
sbit WRITE_ALARM=P1^1;                                          //白色指示灯
sbit GREEN_ALARM=P1^2;                                          //绿色指示灯
sbit P1_4=P1^4;                                                    //时钟调整
sbit P1_5=P1^5;                                                 //时钟加
sbit P1_6=P1^6;                                                 //时钟减

sbit DQ = P1^7;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LCM_RS=P2^0;                                                                //数据/命令端
sbit LCM_RW=P2^1;                                                                //读/写选择端
sbit LCM_EN=P2^2;                                               //LCD使能信号
sbit ad_busy=P3^2;                                              //adc中断方式接口
sbit RECLED_EOC=P3^5;                                           //ISD1420放音结束查询标志
sbit OUT=P3^7;

uchar ad_data;                                                  //ad采样值存储
uchar seconde=0;                                                //定义并初始化时钟变量
uchar minite=0;
uchar hour=12;
uchar mstcnt=0;
uchar temp1,temp2,temp;                                     //温度显示变量
uchar t,set;
uchar K;
bit ON_OFF=0;
bit outflag;

uchar code str0[]={"---  :  :  ---  "};
uchar code str1[]={"SET:  C SA:  . C"};

void delay_LCM(uint);                                                                                                    //LCD延时子程序
void initLCM( 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_wait(void);                                                                                                    //LCD检测忙子程序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isplayfun1(void);
void displayfun2(void);
void displayfun3(void);
void displayfun4(void);
void keyscan(void );                                                                                            //键盘扫描子程序
void set_adj(void);
void inc_key(void);
void dec_key(void);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ad0809(void);
void playalarm(void);

/*********延时K*1ms,12.000mhz**********/

void delay_LCM(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60;j++)
                {;}
    }
}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
    if(BusyC)lcd_wait();
        DATAPORT=WCLCM;
    LCM_RS=0;                   //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lcd_wait( );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DLCM;
    LCM_RS=1;               // 选中数据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lcm内部等待函数*************/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
           LCM_EN=0;

}

/**********LCM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LCM( )
{
        DATAPORT=0;
        delay_LCM(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1=b<<4;
        temp1+=(a&0xf0)>>4;
        temp2=a&0x0f;

   temp=((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液晶显示子函数1正常显示*****************/

void displayfun1(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液晶上显示小时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液晶上显示分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9,0,seconde/10+0x30);            //液晶上显示秒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4,1,K/10+0x30);                            //液晶上显示设定的温度
        DisplayOneChar(5,1,K%10+0x30);

           DisplayOneChar(11,1,temp1/10+0x30);         //液晶上显示测得的温度
        DisplayOneChar(12,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4,1,temp2/10+0x30);

        if(ON_OFF==0)                                                      //若温控标志为0
        {
                DisplayOneChar(14,0,0x4f);                           // 液晶上显示不控温的标志
                DisplayOneChar(15,0,0x46);
        }
        else
        {
                DisplayOneChar(14,0,0x4f);                           // 液晶上显示控温的标志
                DisplayOneChar(15,0,0x4e);
                if(outflag==1)
                    DisplayOneChar(0,0,0x7c);
            else
                        DisplayOneChar(0,0,0xef);
        }

}
/************液晶显示子函数2***************/

void displayfun2(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9,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4,1,K/10+0x30);
        DisplayOneChar(5,1,K%10+0x30);

           DisplayOneChar(11,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2,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4,1,temp2/10+0x30);

           WriteCommandLCM(0x0f,1);                                            //显示屏打开,光标显示,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

/**************液晶显示子函数3*****************/

void displayfun3(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9,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4,1,K/10+0x30);
        DisplayOneChar(5,1,K%10+0x30);

           DisplayOneChar(11,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2,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4,1,temp2/10+0x30);

        WriteCommandLCM(0x0f,1);                                            //显示屏打开,光标显示,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

/**************液晶显示子函数4 *****************/

void displayfun4(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9,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1,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2,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14,1,temp2/10+0x30);

        WriteCommandLCM(0x0f,1);                                            //显示屏打开,光标显示,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OneChar(4,1,K/10+0x30);
        DisplayOneChar(5,1,K%10+0x30);

}

/**************键盘扫描子函数******************/

void keyscan(void)
{
        uchar xx;                                           //局部变量
        P1=0xff;
        if(P1!=0xff)
          {
            delay_LCM(50);

                if(P1!=0xff)
                  {
                        xx=P1;
                        switch(xx)                                                       // 根据按键状态,调用不同的子函数
                        {
                                case 0xfe:set_adj();       break;
                                case 0xfd:inc_key();       break;
                                case 0xfb:dec_key();       break;
                                case 0xf7:ON_OFF=!ON_OFF;  break;
                                default:break;
                        }
                  }

          }

}

/**************设定工作模式子函数****************/

void set_adj(void)
{
        delay_LCM(100);
        set++;
    if(set>=4)set=0;

}

/****************按键加法子函数******************/

void inc_key(void)
{
        delay_LCM(100);

        switch(set)
        {
                case 0:if(P1==0xf7)ON_OFF=!ON_OFF;       break;
                case 1:hour++;   if(hour>=23)hour=23;    break;
                case 2:minite++; if(minite>=59)minite=59;break;
                case 3:K++;if(K>=99)K=99;                                 break;
                default:break;
        }

}

/****************按键减法子函数*****************/

void dec_key(void)
{
        delay_LCM(100);

        switch(set)
        {
                   case 0:if(P1==0xf7)ON_OFF=!ON_OFF;    break;
                case 1:hour--;  if(hour<=0)hour=0;    break;
                case 2:minite--;if(minite<=0)minite=0;break;
                case 3:K--;if(K<=1)K=1;                                  break;
                default:break;
        }

}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time0为定时器,方式1
     TH0=0x3c;                                   //预置计数初值
     TL0=0xb0;
     EA=1;
     ET0=1;
     TR0=1;
}

/***********定时器t0中断子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0方式1,50ms中断一次
{
     TH0=0x3c;
     TL0=0xb0;
     mstcnt++;
     if(mstcnt>=20 )  {seconde++; mstcnt=0; }
         if(seconde>=60)  {minite++;  seconde=0;}
         if(minite>=60 )  {hour++;    minite=0; }
         if(hour>=24   )  {hour=0;}
         keyscan( );                               //按键扫描
}

/***********the main funtion*************/

void main(void)
{

    P1=0xff;                                                                   //初始化p1口,全设为1
        delay_LCM(500);                                                //延时500ms启动
        initLCM( );                                                               //LCD初始化
        init_timer0( );                                                                   //时钟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DS18B20( ) ;                                                          //DS18B20初始化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while (1)
    {
               keyscan();                                            //按键扫描
            ReadTemperature();                                    //温度采集
            switch(set)                                           //LCD根据工作模式显示
                {
                        case 0:displayfun1();delay_LCM(1000);break;       //正常工作显示
                        case 1:displayfun2();delay_LCM(1000);break;       //调整时显示
                        case 2:displayfun3();delay_LCM(1000);break;       //调整分显示
                        case 3:displayfun4();delay_LCM(1000);break;           //温度设定
                        default:break;
                }
                keyscan( );                                               //相当于延时
                if(ON_OFF==1)                                                                           //若温控标志位1, 控制LAMP动作
                {
                        if(temp1>=K+1){outflag=1;OUT=0;}
                        if(temp1<K)
                        {
                                delay_LCM(1000);
                                if(temp1<K){outflag=0;OUT=1;}                        //
                        }
                }
                else{outflag=0;OUT=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