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简易计算器的小项目,仿真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求大神解答,急

楼主:
如上,简易计算器的制作,要求的功能是1.能实现简单的加,减,乘,除。按键按下,蜂鸣器响。
2.如果能实现二,十,十六进制运算,更好。不过这部分目前没写出来,不知道怎么写,如果大神知道怎么写,求告知,感激不尽。

附件中的代码包含三个模块,这三个模块,(1602.h显示模块,keyboard.h按键驱动模块,还有主函数main.c),
用keil编译的时候可以通过,但是生成的hex文件放到仿真图中,lcd1602就没显示任何的数字,调了几次都没显示,

求高手来解决我的以上疑惑,如果高手还知道怎么写二,十,十六进制运算,求告知,本人新手一枚。

计算器电路图

计算器电路图

如果图片看不清,这是原来的图

源码

网友A(2016-06-25):
你看一下有错误提示,或者是你添加的HEX文件有问题

网友B:
可以看一下你的液晶屏的EN位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你的液晶屏的EN位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en位是哪个,是vee的那一位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有错误提示,或者是你添加的HEX文件有问题

hex是添加的这个图生成的,

网友A:
现在好了吗?

网友D:
看看单片机管脚是否接错,,,,

网友E:
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我有一个,要的话联系我,发给你

网友G:
你看看编译的时候的错误提示呢

网友H(2021-05-06):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要的话联系我,发给你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I: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 ... ult&utm_term=51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 ... ult&utm_term=51 等,进制转换的话普通的16个键盘不够用需要扩展键盘16+8或16+16,16进制用A-F字符的话,写2个处理函数转换进制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0885105?ops_request_misc=%257B%2522request%25 ...

像电脑那样给按键配第二功能也可以啊

网友I:
十进制转二起到十六进制很容易求余(直接对应数码管数组下标)和除法运算即可。二起到十六进制转十进制简单直接的也是使用数组0-9+A-F也是使用下标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