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懂的电磁场理论

楼主(2016-06-25):
     从初中甚至更小,我们就接触到了电路,把电压比作水源的高度,电流比做水流,表征电压与电流关系的电阻就是水管的大小。从初中到大学毕业工作(排除专门学过电磁场,并且深入理解了的),我们一直这么理解的。因为电路、电压、电流、电阻的概念就是对照现实中看得到的水路、水压、水流和水阻而来的,非常直观、形象,并且长期以来感觉没什么问题,所以非常的深入人心。

电路理论的困境

       电路理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两根紧挨着的信号线,会相互干扰,这个引入了磁场理论比较好的解释了:存在交变的电流,就激励出交变的磁场变化,部分磁力线相互围绕了傍边的信号线,根据安培定律,互感相互影响,这个采用磁场理论可以说完美的解释了。当然靠近的两根信号线不仅仅只有磁场的影响,电场也有影响,这个取决于电压与电流的比例关系。

       电路理论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当一个回路的导线无规则,比较乱,信号源信号无法完美的传递到终端上,高频失真,信号完整性受损,限制了高速信号传输。而这个,电路理论解释不了,磁场理论也解释不了,需要第三种理论。

       电路理论碰到第三个问题,无法解释天线?怎么断路不相连的一段导线,可以辐射能量出去,而电路理论必须要有回路的,完全不可理解。

       电路理论无法解释第四个问题:传输线阻抗,一根同轴线,标称50欧姆,这个是表征什么物理量?这个50欧姆在哪儿呢?

信号的载体是能量

       硬件中的信号的传递,基于电压或者电流表征的,但无论电压还是电流,都是基于能量这一实体。

       在现实中,能量的传递,都是从A到B点,而在微观世界中,能量的传递只有两种,那就是基于粒子传递,如同扔石头,或者基于波的传递,如同声音或者水波,只有这两种。但是,电路是基于一个回路的,大家日常想着电流从电源的正极留出到电源的负极,或者电子从负极流出到达正极,这个是电路理论经常提到的,深入人心,但这个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回路里面,到底那个负载先上电呢?是靠近正极的A,还是靠近负极的C?

       我们知道,电子有质量,在金属中移动的速度很慢,远远小于光速,但电的建立是光的速度,所以电路建立的基础,显然不是以电子的移动作为初始条件,能跟光速比的,只有电磁场,它是波,可以传递能量,也满足能量传递条件。

场结构模型

       既然电路的理论基础是电磁场,能量的传递必须从信号源点到终端,不可能是回路形式,那么如下图,红色细线是电场,从信号源扩展到负载B,蓝色细圆圈是磁场,也从信号源扩展到负载B,理论上讲,电路的顺序是A、C、B,这样的顺序。

我们简化上图为传输线类型模式,可以清晰的看到,红电场和兰色磁场组成的电磁场从信号源到负载电阻。在传播过程中,电场和磁场都是存在于导线外面的,而这些电场和磁场都是能量场,所以要明确的是,能量都是在导线外面的,而不存在于导线内部,这个很关键,

       根据能量存在于导线外面的特点,我们加以利用,就得到不同的东西。比如为了实现传输,就需要降低损耗,降低对外的辐射而设计了同轴线,如下图1(截面图),外铜皮与内心铜线之间充填塑料,形成一个腔体,电场和磁场就分布在里面,电场是两极径向的红线,磁场是围绕铜芯的切向兰线。同轴线外没有任何的电场和磁场,所以对外没有辐射,损耗最小,最适合电磁场通讯。

      PCB上的信号连接,无法用同轴线,于是设计了一种类似同轴线的方案,叫微带线,如下图2。图中可知电场大部分被约束在信号线与参考地之间,但磁场有在外面,所以微带线适合短距离传输,往往只适合于PCB。

       若为了发射信号,如天线,就尽可能的把电场和磁场暴露在空间中,那么就需要把两极分开,如下图3.

       需要注意的是,一块悬空的金属,因为内阻为0,电磁场无法穿过而形成类似镜子的反射效应,卫星天线采用一块独立的类似锅盖形状的金属板作为卫星信号的反射面,利用凹透镜原理。

3.5.3 传输线阻抗

       电磁场是波,那么就必须要满足电场能量与磁场能量相等,只有两个能量相等,才能相生相克,互为阴阳,比如男女,繁衍后代,生生不息。那么电场能量与磁场能量相等,相互转换才能把自己传递下去。注意,这儿讲的相等,是同一时间的能量要相等,这个跟LC振荡完全不同,振荡虽然也是电场与磁场转换,但不是同时,而是这一刻电场转化为磁场,下一刻,磁场转换为电场,所以总能量不变,在两者之间转换,无法传递下去。而对电磁场波来说,是同一时刻,相互转换,电转换为磁,磁转换为电,从源端获取能量传递到终端去。

3.5.3传输线微分模型

       取一小段传输线来,红线中间部分,我们用集中元器件来描述,导线的长度,就是电感L,导线之间就是电容C。电感对应的是磁场,电容对应的是电场,这两个能量要相等。

1/2 *C * U * U = 1/2 * L * I * I

整理可得:

Z = U/ I= SQR(L/C),SQR 为开平方根号。

       传输线阻抗的物理意义:在电磁场传输的过程中,电场与磁场能量相等,那么传输线两端的电压与电流必须满足这个比例关系。

3.5.4 阻抗匹配

       通过以上很容易明白了,不同的传输线,它的阻抗是不同的,电磁场是一个能量场,若这个能量不能被后级完全吸收,必然会反射回来,因为能量是无法消失的。所以要求终端的电阻与传输线阻抗一样,这样传递过来的能量可以被完全吸收而不引起反射导致信号模糊。普通线之所以无法传递高频,就是因为不停的各种反射,导致信号模糊而失真。一般来说,要求信号源与终端都要跟传输线阻抗匹配,这样哪怕终端反射回来信号,也可以被源端的电阻吸收。

       当有些传输线特别短,远远小于信号波长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太考虑阻抗,因为传输线太短,哪怕多次反射折叠,也不会使信号恶劣太多,所以不需要太考虑。我们普通的电路回路,在低频下,远远小于信号波长,哪怕多次折叠,也对信号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普通电路不用太考虑电磁场的原因,而电路理论可以认为是电磁场理论在低频下的一个近似模型

       当多路不同阻抗的传输线或者终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阻抗匹配问题,需要引入电容电感实现阻抗匹配,这个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射频匹配问题。射频工作人员很大的精力都在调节信号的匹配。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理论上讲,传输线阻抗跟频率无关的,因为传输线微分等效电容电感的阻抗跟频率是同步变化的,抵消掉了,但是引入了电容电感来调节匹配,这些电容电感对不同的频率的阻抗不同,所以会有一些频响特性,不再是与信号的频率无关了。所以匹配调节的时候,一般要调节的在想要的频带上。

3.5.5 微带线

       电磁场的长距离传输,一般用同轴线,因为同轴线能量不能辐射到外界,但对于PCB的信号线设计,无法用同轴线,所以基于电磁场理论,设计了微带线。

3.5.5.0微带线截面图模型

       如上图右边的模型图,上面是宽度为W的信号线,PCB的覆铜一般是0.018毫米。下面是参考地,参考地要尽可能大于三倍的W宽度。信号线与地之间的高度是h,一般都是PCB的标准材料FR4,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厂家的FR4介电常数基本差不多,严格的需要厂家提供数据,并且还跟频率有关,一般1GHz以内的,取值4.2。

       微带线阻抗一般不需要用公式计算,网上有不少软件工具,只需要把这些参数代入即可。常用的知名专业软件为polarsi8000,搜索“微带线阻抗”,网上有很多免费的。

3.5.5.1微带线计算界面

       在高速设计的时候,尤其是长距离设计,尽可能的按微带线的概念设计,越靠近理想,信号完整性越好。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我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没怎么想通过,看了楼主的解说很有用.

楼主:
自从发表了“看得懂的电磁场理论”这篇文章后,短短16日就在“最喜欢博文”中置顶,可见大家对于了解电磁场方面的知识应该是相当迫切的。虽然今天很多电磁场的知识都由以电路为基础加上一些规矩约束,在各个行业中应用良好,比如PCB设计、射频甚至天线,都可以凭借一些“行业规则”,一些“模版”轻松设计,如PCB有“华为PCB设计标准”,按照这个上面的要求布线,都不需要再理解电磁场了,射频、天线若有师傅传授经验,也是模版化了,本人接触过不少做这些方面的,都是基于经验为主的设计也可以设计出性能不错的产品,这个会让一部分人迷惑,电磁场这么难,还需要学习电磁场吗?

我认为,这个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选择,基础差的可以不需要学,但对于有一定基础,又想进一步理解电磁场,用电磁场的观点来看待PCB设计、射频、天线,可以把他们统一起来,尤其是在培养人才方面,只需要把电磁场原理讲解透彻,再结合一些例子,他们可以通过实践举一反三,今后不再需要师傅一一传授。

记得在2007年,有一个做对讲机的小伙子过来面试,那个时候我们公司还弱,没几个人,聊天中他问了我几个关于射频、天线方面的问题,他的师傅从不跟他讲原理如何,只是让他该如何做如何做,让他很疑惑?我一一的用电磁场给他做了解答,之后他马上回去辞职跟了我。

学电磁场可以解电路的惑,其实电磁场并不是很难,他的难点,核心在于我们没法直观观察,并且我们肉眼无法直观看到,其实分析透彻后,一点都不难。我也在平时把这些电磁场的理论基础传授给我的同事,让他们不知不觉中学习。

为了进一步把这篇文章写好,多次跟网友交流,甚至发邮件给曾教我电磁场的大学老师,尤其是在msOS群内,新加入不少因为看到这篇文章进来的,经常讨论之后有了新的认识,可以把之前这篇文章的一些细节漏洞补齐,之前有些难点我是避开讲解的,随着自己的认识会慢慢添加进去。

后面附张老师高足的回复,一位学术上很出色的博士:

张老师,
   您好!
   我是兰大信息学院97级01届的学生,名叫王绍伟,当年听过您的电磁场微波课程,受益匪浅,提到电磁场,第一个想起您来。

   我现在在深圳,以前做手机开发,经常接触到射频,虽然自己对电磁场有一定的了解,但往往基于数学层面,理性认识,时间长了就模糊了,而在实际使用中,这些理性认识其实是很不足的,真正有价值的是感性认识,尤其是对场结构的认识,所以我基于场结构,建立了一套感性直观的体系,但也很模糊,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现在我在开发推广一套嵌入式软件,有一帮嵌入式群体跟着我学,他们时常提到无法理解电磁场,但实际中又经常碰到高速走线,比如微带线等,所以我也偶尔给他们讲解,讲解多了之后,我把我内心想表达的东西慢慢的整理出来,成了这篇文章,自我感觉还可以,但一些细节方面,可能还存在问题,所以我想进一步深化这篇文章,特写信向您请教,请您指点一二。

文章具体内容:

  ----------------------------------------------------------------------------
感谢您当年的指教,非常感谢!

您的学生:王绍伟

你好,我是张老师的学生,代张老师仔细阅读了你的文章,意见如下:

1.这篇文章浅显易懂,由电路理论自然地过渡到电磁场理论,可以使普通的学生能感性上认识电磁场。

2.文中这句话“但电的建立是光的速度,所以电路建立的基础,显然不是以电子的移动作为初始条件”还需要进一步斟酌。

3.电路分直流和交流电路,你从路到场的过渡或许可以从低频电路到高频电路展开。

4.可以加入集总模型和分布式参数模型。

5.其他部分解释比较详细,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入门学习资料。

孔老师: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目前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些硬伤需要解决的,大致还有如下几点:

1、LC振荡与波到底有什么区别,大家很容易把LC振荡理解为波而导致失败,本文中是硬性给出了结论,后续需要解决,这个目前已经基本上想通,引入空间正交概念解决,麦氏方程前两个都是一阶微分方程,一阶微分方程就是一个正交,而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上正交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2、电磁场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找到实际中的对应例子,我之前用了DNA的双螺旋作为类比,有些像,但毕竟不准确,还需要继续寻找。

3、大家一般会把电路与电磁场混淆了,需要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逻辑,比如电路是基于电流的,电流基于回路的电场的,电场又基于什么,应该是电磁场,那么电磁场本源是什么,我认为信号源存在,电磁场就存在了,只是接了电路这个回路之后,首先这个电磁场去探索电路,通过多次的折叠振荡达到稳态,在电路中建立了稳定的电场,继而才有稳定的电流,这样把整个逻辑理顺。

4、电子存在比较大的质量,移动速度很慢,跟电磁场的速度相比,差距很大,但是传输线中,又是基于L、C模型的,若电子速度就没有跟上电场速度,这个传输线模型就无法成立,在电磁场的传输线模型中,回避了电子移动速度问题,这个目前是我最困惑的,因为从数据上了解,差距很大,若只是稍微慢一些,还可以理解为损耗。

以上是我这段时间思考的,也是有些网友提问的。

从您的回复看,您对于这方面确实很有研究,并且我刚百度了一下您,在学术领域有较深厚的作为,感谢您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