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一枚,想问问学嵌入式一定得学Linux么?

楼主(2016-06-26):
本人菜鸟一枚,想问问学嵌入式一定得学Linux么?

网友A:
不用学这东西,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B:
搞嵌入式,学不学Linux,要分析几种情况。
    现在大家所认为的嵌入式,都是要有OS(操作系统)的支持的,嵌入式的OS有多种,Linux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学不学Linux,看你准备用不用Linux的OS了。
    另一种情况是成本,有些OS不是免费的,但Linux是开源的,学这个可能会节省费用。
    OS虽然多,但有的占有市场份额大,有的则占有市场份额小,Linux应当属于前者,要为用途广,就选市场份额大的,要搞阳春白雪,就不说了。
    安卓系统,本质上也是Linux,只不过谷歌公司对其进行了封装,使得开发者更容易用罢了。
    还有的芯片厂商,推出片子的同时,还配套有相应的OS,这种情况,只能顺势而为。

网友C:
无需,
但是会则多一个手段.
初学者,暂时可以不学,先打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学这东西,关系不是很大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嵌入式,学不学Linux,要分析几种情况。
    现在大家所认为的嵌入式,都是要有OS(操作系统)的支持的 ...

原来如此,谢啦

网友D:
嵌入式主要是Linux为代表的~~建议学习

网友E:
不用吧?我觉得和系统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F:
不一定,但学了更好。

网友G:
看你自己了

网友H:
学了稍微好点

网友I:
可以不用的

网友J(2016-08-20):
看你以后想走多远

网友K:
建议学,技多不压身

网友L:
学C足够了

网友M:
关系不大吧!我觉得懂C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N:
嵌入式操作系统类型很多,Linux、VxWorks等是非实时操作系统,学习这些系统的话需要比较系统的学习,就比如学习Linux,你前期得学习Linux操作系统的操作,然后在学校驱动程序的编写,最后学习应用程序的开发,这整个过程周期比较长,需要耐心和毅力。大系统比较耗硬件资源,为了节省资源,同时保证系统的实时性或者快捷的任务调度,很多时候也会采用像freeRTOS,ucos这样的小型实时系统,这些系统对硬件要求不高,然后使用上手也很快。

网友O:
51单片机只用windows环境就可以了,如果想玩带系统的如openwrt就要学linux

网友P:
没必然的联系吧

网友Q:
同是菜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