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旧如新的滚筒洗衣机及使用心得

楼主(2016-06-26):
    我有一台某品牌滚筒洗衣机,用了2年左右。前段时间坏了,找某品牌公司上门维修,他们说我的程控器坏了,材料380元修理费200元。我靠这明白着是在抢人啊!电机保3年。我都是电器工程师,她们这那里是修机器,是在抢人啊!我没有修就放在那里,由于是夏天就用手洗衣服。
    眼看冬天就要来了,不能在手洗衣服了。要想办法修好洗衣机。用过滚筒洗衣机的人都知道,程控试滚筒洗衣机都存在以下缺点
        1    耗时      一个标准程序要耗时2-3个小时
        2    耗电      2-3个小时要耗多少电啊!
        3    耗水      1-2百多升水     不符合环保
        4    耗洗涤剂
    我该怎么去修我的洗衣机呀!我在网上查了几天的资料均未查到滚筒洗衣机的维修方法,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套筒试洗衣机万能电脑板在销售。这给了我灵感,能不能用套筒试洗衣机的电脑板来改造一个全新的洗衣机呢!虽然某品牌也有电脑板的滚筒洗衣机在市面销售。
    我们都知道套筒试洗衣机节水,节点,节约时间。两者功能基本相同,架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相同点是,都是全自动,均有自动进水{用电磁阀}程控器和电脑板,保护功能很完善。    不同点是两者电机结构不同,这就给用套筒电脑板来改滚筒洗衣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办法是有的,我思考和参考了大量的资料,终于画出了一张线路图。经过大量的实验和修改后最终获得了成功。
    具体的改造如下,先拆下洗衣机的程控器和机内所有的接线。原机的机械部分和水路不变,进水阀,水位传感器,门开关,排水电机和电容均不拆下。电机也不拆下。保留所以上面说的连接线备用。
    我在本地的电子器材商店买到了网上看到的“万能套筒试洗衣机电脑板”才45元,一个继电器8元。这种电脑板是广东产的,功能还蛮多,有  标准 经济 柔和 通常    4种洗衣模式,过程有    洗涤 清洗 脱水。     该万能板的操作和显示板用很薄的材料和为一体,显示用的是贴片式发光二极管,按键用薄膜轻触开关,板后面自带背胶可粘贴在洗衣机的外表面上,不用在为显示和按键而大伤脑筋。
    在拆下程控器的地方刚好有个洞能穿入显示板和电脑板之间的连接线,并贴好操作板,操作板的线从后面的洞进入机器内部。最难改造的部分就是门开关和电机了,套筒试洗衣机电机是3跟线  公共线 正 反转,他的脱水靠牵引器离合器和电机的反转来脱水。而滚筒洗衣机是靠程控器变速来控制洗衣和脱水的。滚筒洗衣机电机有5跟线,分别是      公共线  正 反转 脱水工作和脱水启动这5跟线。实际上滚筒洗衣机的电机是2个电机和2为1的整体模式。具体数据可参考我空间那篇关于滚筒洗衣机电机的文章。
    怎么能让电脑板在工作时能知道该用什么模式的电机来工作呢!我绞尽脑汁想了一个晚上,终于找到了答案。用一个继电器就搞定了。在此卖个关子不上线路图。也算是我的知识产权吧!哈哈。
    门开关在滚筒洗衣机的工作原理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件,他的作用是在通电后锁紧门,在工作中不会因为用户的意外操作而打开门。同时还有一个门开关的作用,不关门就不会给整机通电。他有3跟线,火线进,零线进,火线出,在整机门关好又通电时开关内的PTC陶瓷片发热后使双金属片变形而锁住门,同时让火线出端通电给程控器。
    门开关这个功能是不能丢掉的,220V经过总的电源开关后,并联给电源指示灯供电,火线进门开关的火线进,零线进门开关,门开关的火线出进电脑板的火线进,零线也要进电脑板,零线在和进水阀,排水电机,工作电机的公共线连通。进水阀,排水电机,的火线由电脑板输出端连接。工作电机的正反转和脱水由电脑板的工作端接继电器后在进电机相关的引线。电容也接在相关的位置上。水位开关用原机的传感器连接到电脑板,由于滚筒洗衣机没得脱水保护开关,用一根导线短路电脑板的门开关就好了。不然的话电脑板会报警的。
    唯一需要调试的就是水位了,先让洗衣机工作并进水到我认为合适的高度后关上进水口的水龙头停止进水,调试水位传感器的螺钉让洗衣机开始洗涤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的调试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享受新的洗衣机带来的成功感了,看到洗衣机在我的努力下又起死回生了,衣服在机内翻滚,时而洗涤,时而排水又脱水,又进水清洗,又排水脱水,又进水清洗,又排水脱水后报警了!一个标准45分钟程序洗完了。关上总的电源开关2分钟后打开门取出机内也洗干净的衣服。一股洗衣粉的秋香进入我的心扉,那种感觉太什么了。
    洗涤剂要在放衣服的时候一起放入,原机的自动加入洗涤剂功能就没了,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对了,这个洗衣机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洗完了不能自动断电,要手动关掉总电源开关2分钟后才能打开门,电脑板上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没有找到能上到本机面板上合适的自动断电开关,等找到了在来改这个功能吧!就是一根线的功夫。
    我用不到100元就改好了这台洗衣机,功能比原机还好,省水,省时,省洗涤剂,又省了几百大洋,关键是又多了一份技术。很多的经验。很多的知识。再修滚筒洗衣机就是小菜一碟。

         我改造了滚筒洗衣机后,结果一段时间的使用,感觉比以前还好用,原来一个标准程序洗完要2-3小时,费水,费电,浪费时间和洗涤剂。
      改成电脑板后,洗衣时间短了,用水少了,功能还不错。一个标准程序45分钟就完了,只是洗净度比双缸洗衣机差了一点,我看到超市有洗衣球卖,去买了2包共8个洗衣球放入洗衣机内增加了衣服的摩擦度,洗出来的衣服可以了。
      我以前用双缸洗衣机洗羽绒服,效果不是很理想,洗出来的羽绒服干后有水渍,脱水后的羽绒服里的羽绒一坨一坨的,等干了还要用手分开羽绒。搞的我都不敢经常洗羽绒服。
      改造后的滚筒洗衣机,在坏之前没有洗过羽绒服。改造后我刻意的洗羽绒服还不错。洗完了多脱水一次后,马上就可以晒了。干了和新的羽绒服一样的柔软。
      我还把家里的窗帘都全部拆了洗干净了。以前都不敢洗,因为双缸洗衣机洗不动窗帘,我家客厅的窗帘是落地窗帘,很大也很重的。从03年安好后,在06年洗过一次,那次洗的我眼冒金星。现在好了,只要脏了随时都可以洗。
      对于比较脏的衣服,我先用洗衣洗一次后就不管它了,浸泡2-3个小时后在用标准程序洗完就可以了。相当于-  洗涤-   浸泡-   洗涤-  漂洗-   脱水     就搞定了    洗的还不错哟。  我的工作服都洗的干净的很。搞的我现在洗衣服都很勤快了。这块电脑板有很好的功能,可以单独洗衣,洗完了不排水,也可以排水和脱水,还可以经济洗,总之功能多,还可以轻柔洗,对羊毛啊内衣啊什么的不会洗坏的。
      关于这个洗衣机的用水良。一个标准程序用60升水,没有改造以前的用水量在100-150升左右。节约了很多。
      只是外观有点不好看啊。不管怎么说,实用是最好的。如果那家有类似的滚筒洗衣机,像我这样的改造后就可以得一个基本上新的洗衣机了。花费也不大。如果是我给你们改造的话,材料加改造费200元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