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壁障蓝牙小车程序

楼主(2016-06-26):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0=P0^7;
sbit a1=P0^5;

sbit a2=P0^3;
sbit a3=P0^1;
sbit ena=P1^1;
sbit enb=P1^0;
sbit si=P3^2;
sbit sin=P0^0;
uint c=0;
uint d=0;
/*
sbit a0=P0^7;
sbit a1=P0^5;

sbit a2=P0^3;
sbit a3=P0^1;
sbit ena=P1^1;
sbit enb=P1^0;
sbit si=P3^2;
*/
void delay()                //@11.0592MHz                5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3;
        j = 26;
        k = 22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
        j = 216;
        k = 3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3;
        j = 156;
        k = 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t0_isr( ) interrupt 0
{

//        EA=0;                         //需要消除抖动*******************************************
        EX0=0;
//        si=0;
        ena=1;enb=1;a0=0;a1=1;a2=0;a3=1;Delay300ms();        //后退

        ena=1;enb=1;a0=0;a1=1;a2=1;a3=0;Delay300ms();        //左转

}
main()
{
    unsigned char a;
        a=0;
//        P3M1 = 0;   P3M0 = 0;
        IT0=1;         //1下降沿触发,0上升下降触发
        EX0=1;
        EA=1;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na=1;
        enb=1;
    while(1)
        {
         //   EA=1;
                        EX0=1;
/*                if(sii==1){
                                Delay20ms();
                                if(sii==1){
                                        si=1;
                                }
                        }                */
        //                if(sii==1){c=1;}                        //消抖
        //                Delay20ms();
        //                if(sii==1){d=1;}
        //                if(c==1&&d==1){si=1;}
                        //sin=~sin;
                        si=~sin;
                        if(RI==1)  //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
                            a=SBUF;
                RI=0;
        /*                        switch(a){
                                case 0x01:ena=1;enb=1; a0=1;a1=0;a2=1;a3=0;delay();break;           //forward
                                case 0x02:ena=1;enb=1; a0=0;a1=1;a2=0;a3=1;delay();break;           //back
                                case 0x03:ena=1;enb=1; a0=1;a1=0;a2=0;a3=1;delay();break;           //right
                                case 0x04:ena=1;enb=1; a0=0;a1=1;a2=1;a3=0;delay();break;           //left                 */
                                                  }

                                if(a==0x01)
                                {ena=1;enb=1;a0=1;a1=0;a2=1;a3=0;delay();}   //前进
                                else if(a==0x02)
                                {ena=1;enb=1;a0=0;a1=1;a2=0;a3=1;delay();} //后退
                                else if(a==0x04)
                                {ena=1;enb=1;a0=0;a1=1;a2=1;a3=0;delay();}//左转
                                else if(a==0x03)
                                {ena=1;enb=1;a0=1;a1=0;a2=0;a3=1;delay();}//右转

                                else if(a=0x16)
                                {ena=0;enb=0;a0=0;a1=0;a2=0;a3=0;de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