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电子管耳放制作

楼主(2016-06-26):
制作2P2电子管耳放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如今梦想成真,心情十分激动,由于该电子管是低屏压小功率束射四级管,单管功率稍微有点小故选择双管并联,也就是每声道使用两只电子管,整机共使用四只2P2电子管。

在某宝买的管子,缺德的商家说是老北京电子管,快递到家才看见是北光牌,算了凑合用吧,本来管子也不贵,没打算投入太多银子,越简单越好,输出牛就选择9V1W的铁芯变压器做输出,经测量参数十分符合

初级电阻2800欧姆,次级电阻7.5欧姆,用作推动耳机完全够用,我最关心的是经初级输出的电流,我选择的是15V电源供电,使用稳压电源,调制15V接在初级上,经测量输出电流在7mA多一点(照片上有点偏低是指针晃动结果),经查电子管手册中给的阳级电流是3.5mA+-1.2mA电流为两只电子管供电,将将够用,算可以吧!接下来就是装机,先给个散件图

四个陶瓷管座为了美观在管座中心加上了一个蓝色发光二极管,并联在电子管灯丝上一来起到美观的作用二来可以直视灯丝状态,由于该电子管灯丝电压低又是双灯丝,直接改变灯丝串并联,就可调节不同的灯丝电压,我选择的是串联故可以直接将二极管灯并联在灯丝两脚,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开工制作,先是选择底板,我用的是单面覆铜板,整齐美观,电路用搭棚焊接,原件极少,我不喜欢使用神马油浸电容,神马碳膜电阻,要想出好声不是加越多越好的原件声音越好,我什么也不用越接近自然越好 更况且电路中没有必要,废话少续在底板上排列好管座与电源~输出变压器,打孔安装

打孔很费事的

打孔后装上管座与三个变压器,左右两个开关,绿色的为灯丝开关,红色的为电源开关,完全分开,灯丝与电源完全分开,开机先开灯丝,再开电源,关机时先关电源再关灯丝,虽然有点麻烦,对于保护本来寿命就不长的电子管似乎有点必要性,毕竟动手做一次很麻烦的,忘了告诉大家电源变压器了,很简单3W双15V电源变压器足够用了
有装上电子管后的效果怎么样挺美的吧,有人会问了怎么没提到灯丝怎么供电的,告诉大家这个是我的疏漏,起初在预算的时候准备使用两只5号电池为四只电子管供电,手册中给的电流参数是并联60mA串联30mA串联两节5号电池为其供电理论应该可以,但是真正接上四只电子管时,很快电池就没有电了,看来使用电池为灯丝供电的方案宣告失败,暂时没有合适的灯丝供电方案所以先暂停制作,等待后续啦

  • 九月六日  昨天把两个耳机座和声音旋钮加上去了,跟以前的照片比较明显的比以前多了两个体积庞大的老式铝壳点解电容,容量50V1000微发 之说以加上这两个大电解是因为之前使用的两个25V1000微发电容选择不合理,令我费解的是经变压器出来的15V交流电经桥式整流加载两个25V电容上后,实测电压35V电容发烫,估计是电容品质不好于是换下,现在加上大电解后电压达到了50V,有点理解不上去了,还请高人指点灯丝供电方案找到了,四只电子管灯丝电压及选用一只变压器供电,我将选择一只5V2W变压器,在不破坏变压器的骨架前提下从次级线圈中挑出,由于灯丝电压2.4V大致电压在2.8V左右吧,因为还要加入桥式整流使用直流为灯丝供电,这么做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该电子管是直热式电子管也就是说阴极与灯丝是一体的,这种阴极结构如果使用交流电供电,严格的说加热器的温度是不恒定的,其温度将随交流电做正弦波变化,严重影响阴极电子发射效率,还会加速电子管老化速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入桥式整流,这几天没时间做,还请大家继续等待了
  • 今天给动动手 将我的电子管耳放剩余的部分全部连接成功 在不加电子管的情况下 通电检测一切正常后 装上电子管 开机 插上耳机 街上输入信号 通电即出声  只是交流生有点大  关闭灯丝电源交流生小好多  这交流声一定是灯丝带来的

网友A(2018-09-12):
能不能给份元件清单

网友B:
电子管太折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