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Hi-Fi

楼主(2016-06-26):
        Hi-Fi
是英语High-Fidelity的缩写,直译为高保真,其定义是:与原来的声音高度相似的重放声音。
    那么什么样的音响器材的重放声音才是Hi-Fi呢?
    迄今为止仍难以作出确切的结论。音响界的专业人士借助于各类仪器,通过各种手段,检测出各种指标来决定器材Hi-Fi的程度,而音响发烧友则往往通过自己的耳朵去判断器材是否达到心目中的Hi-Fi
    判别重放声音高保真程度的高低,不仅需要有性能优良的器材和软件,而且还要有良好的听音环境。因此,如何正确衡量音响器材的Hi-Fi程度,还存在着客观测试和主观评价的差别。
Hi-Fi,音[hai][fai]
    Hi-Fi=高保真,发烧友口中的Hi-Fi系统一般指技术指标较高的音响器材。
    Hi-Fi音响系统从结构上可分为一体式、套装式及组合式。一体式的音响系统是将各种功能的器材和扬声器组装在一个机箱内,不可以随意拆开,此类机器一般为低档普及型机器。套装式音响系统是由生产商设计,将各种器材单搭配成套,各个单元之间可以拆开。音响组合则是根据个人的爱好选择各种型号的器材,进行自由组合。
    音响系统主要由听觉系统(人的耳朵)、硬件系统(器材)、软件系统(信号源)及听音环境组成。
    音源是指将音源软件中的磁信号或数字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器材,它主要包括DVDS-VCDVCDCD、调谐器、卡座及高保真录像机等。
    功率放大器主要是将音源器材输入的较微弱信号进行放大后产生足够大的电流去推动扬声器进行声音的重放。
    音箱是一套音响器材的喉舌,音源软件最终的声音依靠音箱来表现,音响器材重放声的优劣完全靠音箱去表达,因此音箱在音响器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什么样的音响才是好音响,能够有什么表现的音响器材才是好音响器材?
       在此,摒除大部份好音的复杂定义,将复杂的事情单纯化,而只取一种表现,那就是:能够随便唱就随便好听的音响才是真正的好音响器材。
       说得更明白些:如果您的音响系统很挑片,只有唱少数几张CD才好听,而唱大部份的CD都不好听时,那一定不是好音响系统,因为它偏(Bias)得很厉害。
    反之,如果您的音响系统随便唱大部份的无限CD都觉得顺耳好听(严格挑出杰出的录音另当别论),那就代表着您的音响系统声音很平衡,对各种类型的音乐、各种的录音都能够接受,而且有相当水平的表现能力。

家庭影院与HIFI音响的区别
【从定义上的区别】
  Hi-Fi是英语Hight-Fidelity的缩写,直译为高度保真,它要求音响设备在重放过程中,对声音信号各项指标不失真地放大、处理,以还原声源的本来面貌,强调的是原汁原味,专门用于欣赏音乐。
  AV功放,顾名思义A(audio)表示音频、音响,Vvideo)表示音频、图像,因此AV功放是汇集了音频和视频两种信号处理的视听放大器,强调的是声场的氛围,专门用于家庭影院。

AV功放代替Hi-Fi功放会有什么不足?
  1AV功放在播放大信号声源时底气不足这一点可从产品说明书中看,AV放大器在双声道状态下的输出功率比在四声道状态下的输出功率大。不过,有些厂家说明书标注是一样的,这时,可以选用大动态范围的音乐进行试听,可明显感到力不从心。这是因为AV功放的总功率消耗大,电源功率储量不富余,而Hi-Fi功放则显得从容不迫。
  2AV功放走线多影响音质 AV放大器设置多种视频、音频端口,接入多组音频、视频信号源,造成信号走线多而杂,极易造成信号的相互干扰。尤其是分布电容的存在,对高音频及其谐波的影响最大,使优质信号源原有的丰富高频分量受到衰减或干扰,使听者领略不到高保真的效果。
  3AV功放的荧光屏也会干扰音质 AV功放注重方便的多功能操作,面板上设有大型荧光显示器,使操作直观生动,但荧光屏用低压交流灯丝加热,在脉冲信号的驱动下进行字符显示,将对周围辐射出许多电磁干扰,明显影响音质。 AV功放和HI-FI功放的区别主要就是如上一些。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这里给你列出很多AV功放和HIFI功放的不同之处,但在实际上,这两种功放的区分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这两种功放的不同之处。于是JS就利用了这点,把AV功放说成是HIFI功放,以此来抬高价格。
AV功放

Hi-Fi功放

音响系统有那些主要技术指标?
    音响系统主要技术指标有:频率特性、信噪比、动态范围、瞬态响应、立体声分离度、立体声平衡度。
    【频率特性】:音响设备重放时的频率范围(频率响应)以及信号幅度随频率的变化关系(幅频特性)。幅度的单位是dB,频率的单位是Hz。音响系统的频率响应至少达到32-18000Hz,在此频率范围内信号幅度变化应小于2dB
    【信噪比】:在同一参考点有用信号、与噪音的比值的对数。在音箱输入点信噪比70dB,人耳距音箱一米噪音几乎不可闻,Hi-Fi系统一般达到100dB以上。
动态范围:音响设备重放时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与静态时系统噪音输出功率之比的对数。Hi-Fi系统一般达到100dB以上。
    【失真度】:音响设备重放时,音源信号的失真程度。有谐波失真、交调失真、瞬态失真。Hi-Fi系统谐波失真一般小于1%
    【立体声分离度】:左右两声道的分离度。反映左右两声道的串扰程度。
    【立体声平衡度】:左右两声道的信号增益之差。
购机时,信噪比、立体声分离度、立体声平衡度是人耳可以判别的,其他指标通过多系统比较作出对比,专家的指导很重要。

音乐发烧友@Hi-Fi发烧友
   音乐发烧友是以音乐为主,就是喜欢音乐,尤其是古典交响乐,他们欣赏其要表达的内容、意境等。而HIFI发烧友是以音响器材为主,他们追求的是“原音重现”,器材回放的音乐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讲究CD、功放(包括前级和后级)、音箱和线材的搭配,以及听音环境与摆位。
   音响发烧友上到古典下到流行无所不听,他们认为最经典的还是西方古典音乐,好象还很懂音乐,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弹错音也能听出来。从这点看音乐发烧友和HIFI发烧友好象没什么区别!
   一般而言,音乐发烧友很有可能是HIFI发烧友,HIFI发烧友基本上是音乐发烧友。前者有品味,不一定有钱。 后者有品味,又有钱。一套入门级的听音系统也得三五万,高的就不说了,几百上千万的都有。

Hi-Fi Hi-End的区别有哪些?
    一般说来,Hi-Fi Hi-end在常规的客观技术参数上,都有着优秀的指标。但如果以这些常规的技术参数高低来区分Hi-Fi Hi-end,就难免失之偏谬。常规的技术参数是衡量音响器材优劣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一个优秀的技术参数不管是对Hi-Fi 还是对Hi-end都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人们的听觉对技术参数的敏感程度是有限的。比如千分之几的失真度差异或是零点几个分贝的不平衡度差异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于察觉的。
    但是不管是音响器材的设计制造者还是焊机派的发烧友,在自己的实践中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常规技术参数之外的一些技术参数或是技术特性对器材的音色、音质有着一定的影响。比如,负反馈的引入方式,负反馈深度的选择,就会对音色、音质有较大的影响,但却又和常规的技术参数关系不很大。说来也是,音响器材处理的是一个较宽频带内多频率成分及信号幅度变化很大的信号,这一信号在通过非线性系统时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模式来表达。
    就音响器材的技术参数而言,通常的Hi-Fi 器材,所追求和保证的基本上是常规的技术参数,而且往往去努力达到尽可能高的指标。而Hi-end器材除了常规的技术参数之外,往往要注重更深层的技术参数和技术特性。所以Hi-end器材在常规的技术参数上很可能未见其有何明显的优势,但其主观听感却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影响器材素质的因素是很多的。除了电路设计完善外,制造工艺和材料的选取也很关键,这一点可以说是Hi-Fi Hi-end的差别之一。一般说来,Hi-Fi 器材需求量较大,生产过程中制造工艺的设计往往尽可能简单以降低成本。元器件的选取也尽可能选用性能价格比较高的品种。而Hi-end的器材就不同了,因为Hi-end的市场远比Hi-Fi 小,而且如果器材的素质不够,使用者也不会认为它是Hi-end级的器材。所以Hi-end级器材对制造工艺极为重视,往往对一根导线,一个焊点的位置都极为注重。所用的原件则尽可能地选用一些名牌的优质品。对于器材的外观,那更是不在话下,往往力求外观的协调、精湛,以至器材的机械重心位置、机械振动特性都不忽视。在一些音响刊物上,往往会看到形容Hi-end器材的词语,如论及元器件时用猛料用尽,说起外观时用形象威猛,谈及工艺时用精美绝伦。这些词语确是当前一些Hi-end器材的客观特点,不过对于使用者来说,他的追求往往更注重Hi-end器材的音乐表现力,也就是说在追逐Hi-end 器材时更注重的是其音
    那些形象威猛精美绝伦猛料用尽Hi-end器材,个个身价不菲,和大多数音乐爱好者的距离遥远。但产品是由市场的需求决定的,音响器材中,也有一类器材,这些器材没有去追求威猛的形象和精美的工艺,把有限的成本预算用在提高声音的上。从而使其有Hi-end器材素质的器材向更多的音乐爱好者靠近了。对这类具有高素质的器材,我们不妨称之为”Hi-end器材。
    Hi-Fi 器材与Hi-end器材之间很难说有一个明显的技术参数界限,也不能简单地以外观和市场价位来区分Hi-Fi 与Hi-end,一种器材是否可以称之为Hi-end,往往需要以其主观听音感受,其本身技术参数,制造工艺及价格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来评价。

音响器材究竟要拥有哪些要素?
    如果你光临过一些音像店的陈列室,或者去参加过一些音响展示会,您会发现,那些用来演示的高级音响器材真是另人心旷神怡,它们外观夺目、精美绝伦的工艺更是让人目瞪口呆,但是一问价钱,不少人都会让张开的嘴巴合不上去。为什么一对喇叭,一部功放或者一架唱机都要卖到几十万元呢?它们真的有这个价值吗?
    这个问题就好比问:桑塔娜汽车一样会跑,为什么还要造保时捷或法拉利呢?或者普通的小提琴几千甚至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为什么帕尔曼等大师都要用数百万一把的呢?不用这么贵的琴他们就不会演奏了吗?
    不错,高级跑车也一样是4个轮子,名贵的小提琴在外型结构上与便宜的也没有差别,基本功能上两者毫无差异,但是高价者所追求的,就是极致的表现。便宜的音响一样可以重播音乐,但是要讲究到完美的重播不使用比较高级的音响器材就无法克尽全攻了。
    所以总结成一句话,高级音响和一般音响的差别,并不在于功能上的差别,重要的在于重播音乐的品质!也就是说,音响器材的目的,是以重现录音现场为最高目标,希望能模拟出一个如幻似真的空间,在这里,演奏者及演唱者的表情、各种乐器的形状位置都能清晰分辨,使您面对音响,就像面对音乐家一样,作心灵的交流,另你感动不已。

那么,音响器材究竟要拥有哪些要素,才能符合这么苛刻的要求呢?请密切关注以下这些要项:
【音质与音色】
    就算是同样类型的乐器,也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表现,最重要的部分就在于音质的不同。音响器材的音质也会因为内部用料和设计师调音口味的不同,而有差异。当然高贵的音质和音色在一般乐器上是很难出现的,同样也很难出现在低价的音响系统上。廉价的音响要注意的是能否正确的表达出录音软件中不同乐器的差别,倘若播放史坦威钢琴的录音听起来和廉价钢琴没有任何区别,那就没有办法细细体会优异录音的妙处了。
【高、中、低歌频段量感的分布和控制力】
   一般人耳朵能听到的频率大约从20Hz-20KHz,这是相当宽阔的一个范围,音响器材要尽量能发出这段完整的频率范围的声音,所表现的效果才会更好。通常较难表现的是高低两端的部分,尤其是在较低的低频部分,由于人耳对这些频率部分相对的不敏感,它们需要有较强的能量,而较强的能量需要的功率也很大,不是极高等级的器材很难真正完美地将它们再现出来。
   所谓高、中、低频段的能力分布,就是指在器材所能发出的频率范围内,各频段量的多与少。有些器材高频段较多,有些低频感强一些,也有些中频段的人声特别饱满,但高低两段的量就不是那么多了。总之不一为足,这就形成了各类音响在底气上的特色。
   要注意的是,各频段量感的多寡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重要的是整体搭配之后要取得平衡,不要有哪一个频段特别突出,这样就不耐听了。至于各频段的控制力,则表示的好坏,同样的,完美的低频控制力相对比较难得到,许多器材的低频量感或许很多,但控制力不佳,这种低频乍一听起来很,但由于缺乏收放自如的控制力,会显得不结实,不饱满,没有十足的弹性,溢的满空间都是,听的时间一长就会反胃了,当然越好的音响,在各频段的控制力都会越好,往往有不过不失的表现。
【音场表现】
    音场的表现很重要,可以说是现场再现的首要条件,那么究竟什么是音场呢?所谓音场,就是两只喇叭所发出的声音能够凝集成形的范围,通常如果两只喇叭的摆位恰当(包括与后墙及侧墙的距离,喇叭的高度及向内倾侧的角度等)一个具体成型的音场就会浮现出来。你甚至可以看到,在喇叭的后方各个发声乐器及人声的大小,位置及形状,这就是音场!
    如果喇叭没有调整到聆听空间中的最佳位置,那么您只能听到声音而已,不能够有透视立体音场的乐趣,自然更别提现场重现的境界了。
    音场的表现不但包括了高度、深度与宽度,还包含了音场内各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远近、深浅、前后、高低等明确关系。以合唱团的演唱为例,不能仅听到是一片人声,还要能分出前后排演员彼此之间的高低与远近,也就是通常讲的层次。有高段位的发烧友将超级音响极品精心调整摆位后,竟能数出优质合唱录音中的人头多少,这并非无稽之谈。通常音场的大小形状会因为不同的录音而有差异,在播放某些特别以音场深阔惊人的软件时,也会有音场比实际空间还要再大一些的感觉。
    另外,要注意的是,完整的音场并不只是能见到各个发声而已,还有这些发声体所存在的空间大小,及形状也要表现出来才行。例如在教堂中的录音就会有厅堂较高、声音的残响回声较长等感觉,而在爵士俱乐部、体育场等的现场录音,也应给予听者不同的空间感受。
    总之,音场表现的概念,几乎包含了发烧友常挂在口的定位”“层次”“深度和宽度”“空间感”“残响等词汇的全部意义。
【透明度与分析力】
    当您的音响系统已经可以有一个音场具体成型的时候,首先恭喜您已经跨出了接近关于 Hi-Fi 的一大步,接下来必须努力的就是提高场内的透明度与分析力。
    什么是透明度呢?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说明问题,就像隔着玻璃看窗外的景物,如果玻璃很脏就会降低我们的视觉效果,我们期待的是当然玻璃越干净越好,甚至最好没有玻璃,这样我们才能一览无遗,同样的音响系统的透明度越好,听者也就越容易投入到音乐之中,不会有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感(当然,如果音乐要营造这样的效果,是录音师的事)。
    至于分析力呢?就视觉而言,就像一个解析力强大的镜头,可以拍摄出比人眼所见到的还要清晰的照片,甚至可以再现皮肤的色素沉淀和毛孔的大小,对于音响器材来讲,同样如此,好的分析力能将乐曲中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细节描绘的很真切,巨细无遗。即使一大片弦乐齐奏时有一张乐谱轻轻落地,你也能听见!
【结像力与形体感】
    光是能看到音场内各发声乐器的大小、位置及形状仍是不够的,还要更进一步要求发声体的形体要凝聚,不能有松懈的感觉,同时,发声体也不应该有单薄的感觉,而应该是有相应的厚度的,就像一个女高音站在你面前,或是一把高大直立的大提琴,他们在音场中的重现如果只是扁扁的一片,那就大错特错了!
【乐器和人声的大小比率】
    各个发声乐器和人声彼此之间应该有适当准确的大小比例,不能有打鼓一敲就占满整个音场的情形,也不能发生小提琴比钢琴还大的情况发生;有的音响器材播人声天碟时独唱者的口型比例失调,嘴巴大的听起来可以把整个乐队吞下去,这样的音响,即使其余方面表现再好,也没有可能让听者产生如临现场的感觉。当然,要作到这点很难的,这是极其卓越的Hi-End音响加上一流的调教功夫才能抵达的境界。
【活生感】
    活生感?活生感就是毫不死板,像活的一样的生动感觉。音乐在音响器材中有着无比的活力,艺术家的演出生机勃勃,该快的时候不会提不起劲,该慢的时候又不会煞不住车。我们常说动态瞬态的表现如何,归根到底,这些专业技术语所指的,就是音响活生感的综合体现。
    试想:如果一件音响器材,一张唱片录音不能让你很容易的感受节奏的张驰律动、旋律的快慢起伏、音符的跳跃飞舞,自然也不能明确表现室内乐的静缢和谐、交响乐的庞大壮丽,爵士乐的热情洋溢,那么,又如何能够让你体会音乐家们的心灵,进入他们的感情世界呢?
【整体平衡性】
    如果一套音响系统以上各项表现都相当不错,但综合起来却给人不和谐的感觉,就好像乐队中的每个乐手都只顾表现自己,不管他人,那么结果一定是不忍卒听的。其实,要知道一套音响系统的整体平衡性是否优异是相当简单的,只要它能够让你长时间的一听再听,非但没有不耐烦,反而让你不舍得关机离去,那就对了!当然,这也表示它有很好的音乐味,也就是说,这样的器材和音乐浑然天成,彻彻底底是为音乐、为艺术度身定造的。这样的音响几乎和乐器属于同一属性,难求,而且觉得很离谱!
    好了,这么多要素是不是已经让你觉得眼花缭乱了呢?其实只要记住越好的音响越能让人感受到活生生的音乐,就好像在现场获得的美感和动感,那就够了。了解这些,希望诸位在今后看到天价级的Hi-End器材时,不再惊愕,同时希望在阅读有关Hi-Fi的报道栏目时,心有灵犀,不再满头雾雨。因为你已知道,发烧友在不断追求的是什么?对,正是离艺术近些,再近些。
【空间感】
    如果一套音响系统(包括器材与空间)能够「使音场浮出来」,那么它一定也「可以看到」空间感。请注意,我是用「看到」而非「听到」。
    真正表现好的音场与空间感绝对是可以「看到」的,而非仅「听到」而已。什么是空间感?那就是录音场所的三度空间实体大小。
    要能够将空间感完全表现出来,绝佳的细节再生是绝对需要的,尤其是「堂音」的再生。我甚至可以说,如果听不到完整的堂音,那么「空间感」也无法完整的再生出来。
    什么又是「堂音」?堂音与「残响」往往又被混淆不清。大部份人误认「堂音」就是「残响」。其实,这是二种不同的东西。堂音的英文是Ambience,残响的英文是ReverberationAmbience原意是指周围、环境或气氛,后来被引申为音乐厅中的堂音。从「气氛」二字,我们就可了解它是指包围在我们周围的音乐细节。除了感性的意义之外,Ambience另有一个理性的解释,那是狭隘的指传入耳朵的第一次反射音。
    换句话说藉由第一次反射音与真接音的时间延迟,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厅空间的大小。因此,如果我们无法在软体中听到堂音的话,我们便无法「看到」空间感?「残响」在一般的解释中,当然也可以说是反射音。但是,残响有一个更严苛的时间定义,那就是指一个猝发音发生之后,声音的能量衰减到原来的百万分之一(60dB)的时间长度。换句话说,通常我们会说:「这个音乐厅的残响真丰富、真美」,而应该说残响较长较短。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应该说:「这个音乐厅的堂音太短」,而应该说:「这个音乐厅的堂音真丰富、真自然」。
【细节再生】
    细节大概是泛指乐器的细节、堂音的细微再生与录音空间中所有的杂音。一件音响器材细节再生的多寡很容易经由ABTest比较出来。
    为什么有些器材所再生的细节较多呢?我想这与低失真、高讯噪比、高灵敏度、解析力、透明感等都有关。细节少的器材听起来平板乏味:细节多的器材起来趣味盎然。一件优秀的音响器材,其细节的再生当然是丰富无比的。

HiFi鉴赏音响的基本概念
一、电声学名词解释
1 纯音:它有两种含义:(1)指瞬时声压随时间作正弦变化的声波;(2)指具有明确单一音调的声音。
2.基音:是指复合音中频率最低的成分。
3.泛音:复合音中频率高于基音的成分,其频率可以是基音频率的整倍数,也可以不是。各种乐器用不同演奏方法能产生数量和强弱各不相同的泛音成分,即使基音相同也能具有不同的音色。
4.声波:弹性媒质中传播的一种机械波,起源于发声体的振动。声波范围为20Hz-20KHz、频率高于20KHz的声波为超声波,频率低于20Hz的声波为次声波,超声波和次声波一般不能引起听觉,只有频率在两者之间的声波才能听 到,我们把能够听到的声波称为音波或可听声。
5.声场:指媒质中有声波存在的区域。不同的声源和环境可以形成不同的声场。
6.响度:又称"音量",人耳对音量大小的一种感受。取决于声强、频率和波形。
7.音色:又叫"音品",主要由其谐音的多寡及各谐音的相对振幅所决定。
二、人耳的听觉特性
    人耳对声音的方位、响度、音调及音色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存在较大的差异。
1.方位感:人耳对声音传播方向及距离、定位的辨别能力非常强。人耳的这种听觉特性称之为方位感
2.响度感:对微小的声音,只要响度稍有增加人耳即可感觉到,但是当声音响度增加到某一值后,即使再有较大的增加,人耳的感觉却无明显的变化。通常把可听声按倍频关系分为3份来确定低、中、高音频段。即:低音频段20Hz-160Hz、中音频段160Hz-2500Hz、高音频段2500Hz20KHz
3.音色感:是指人耳对音色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听觉上的综台性感受。
4.聚焦效应:人耳的听觉特性可以从众多的声音中聚焦到某一点上。如我们听交响乐时,把精力与听力集中到小提琴演奏出的声音上,其它乐器演奏的音乐声就会被大脑皮层抑制,使你听觉感受到的是单纯的小提琴演奏声。这种抑制能力因人而异,经常做听力锻炼的人抑制能力就强,我们把人耳的这种听觉特性称为"聚焦效应"。多做这方面的锻炼,可以提高人耳听觉对某一频谱的音色、品质、解析力及层次的鉴别能力。

音响系统重放声音的音域及音频范围是如何划分的?
各个频段对音乐的表现如何?
    音响系统的重放声音的音域范围一般可以分为超低音、低音、中低音、中音、中高音、次高音、高音、特高音八个音域。
    音频频率范围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频段:
    低频段(30~150Hz);
    中低频段(150~500Hz);
    中高频段(500~5000Hz);
    高频段(5000~20000Hz)。
    其中,30~150Hz频段:能够表现音乐的低频成分,使欣赏者感受到强劲有力的动感。 150~500Hz频段:能够表现单个打击乐器在音乐中的表现力,是低频中表达力度的部分。
    频段:主要表达演唱者语言的清晰度及弦乐的表现力。5000~20000Hz频段:主要表达音乐的明亮度,但过多会使声音发破。
音响发烧友有哪些常用术语
    音响发烧友常用的术语较为抽象,常用的术语如下:
    (1)
、神经线:主要指输送低电平(毫伏、微伏级)、小电流的信号线。一般神经线为音频、视频两用,较高级的神经线两端的插头为镀金的RCA插头,并在导线的表面涂有防静电保护层。
    (2)
、发烧线:主要是指截面较大、股数较多的音箱信号传输线。
    (3)
、煲机:所谓煲机类似于机械类机器的摩合期,即将音响器材工作一定时间后,使机器内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同,使各级放大器的工作状态达到最佳点,此时重放的声音为最佳。
    (4)
、摩机:所谓摩机源于英文Modify,意为修正、修饰。发烧友对音响系统内的元器件或线路进行更换、改造,使其升级,称之为摩机。
    (5)
、爆棚:所谓爆棚是指音响器材在重放时,当乐曲进入高潮时所产生的震耳欲聋的气氛。
    (6)
、胆机:胆机是指采用电子管制作的放大器。电子管放大器温暖通透的音质让老一辈发烧友至今难以忘怀。
    (7)
、石机:所谓石机是指采用晶体管制作的放大器。
    (8)
、胆石机:即为电子管与晶体管混合制作的音响器材。一般将电子管作为前级放大器,晶体管作为后级放大器。
    (9)
、环牛:所谓环牛是指环形变压器,它与普通变压器相比漏磁较小。
    (10)
、大水塘:大水塘是指电源滤波电容,一般为10000μF以上的大容量电容。
    (11)
、靓声:指音响器材的重放声音质很好,达到了高保真的要求。
    (12)
、解析度:指音响器材的重放声具有一定的透明度,给人以"清澈见底"的感觉。
    (13)
、染色:所谓染色是指重放过程中由于声波的振动使其它物体或材料出现共振而产生的重放声中没有的声音。它对重放的效果是有害的。
    (14)
、咪头:指各种话筒。
    (15)
、补品:指对音响系统进行改造时所使用的质量较高的元件。
音响发烧友装修四要素
有人买得进口音响设备,耗资虽巨,但听起来效果却不佳,与之"土炮"族发烧友搞的廉价设备相比还相去甚远。后经几位深谙此道的"权威"人士前去试听会诊,才知道是家中的听音环境太差所致。改善听音环境,便成了提高音响放音质量
的重要手段之一。
    1
.选定最佳房间及最佳位置家庭影院及欣赏音乐用的房间其最佳形状为矩形,以房间面积尽量大些最为理想,但因有的居室条件有限,可能会出现多种不尽人意的房间形状和面积,这时仍应注意在室内将主音箱左右两侧尽可能对称摆放。正方形的房间不理想,也可采取将主音箱以墙角为中心对称摆放的方法。音响设备与视听位置应在房间较长的两端,两只主音箱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2米并与视听位置成等腰三角形或等边三角形,主音箱正面应稍向内侧转呈八字形,外侧及后背距墙最好各留03米以上的空间。其高度一般以高音喇叭稍高于人坐姿时双耳的高度为宜。
    2.要合理的选用吸音材料能在居室装修时就考虑选用一些具有一定吸音功能的材料是最好的,如无纺布墙纸、带有浮雕花纹的墙纸等。但也要注意吸音材料切忌铺贴过多,否则会使声音发干发涩,缺少圆润、悦耳的空间感,同样会失去音乐的魅力。如居室条件有限,不可能独辟一间做家庭影院或听音室,那么在客厅内放置音响兼做家庭影院或听音环境为上选,如果将书房或卧室作为家庭影院或听音环境,其效果便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如一侧是水泥墙,而另一侧是大型柜类家具,则需在水泥墙一侧悬挂一两幅具有吸音性的布质装饰画或挂毯等做些声学上的补偿处理,使主音箱的两侧的声学性能尽可能接近对称。若图简单省事,利用落地窗帘、地毯也可收到一定的吸音效果。这样做后可有效地减少部分反射声,提高声音的清晰度,从而改善听音效果。
    3
.要紧固门窗,隔音防振发烧友大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在欣赏音乐时若声音开大,室内的某一部位如门窗或其它小物件会随着音乐的某段频率一起嗡嗡作响。这种谐振现象要想有效地避免,应注意室内天花吊顶不可做成腔体式,家具也以少为佳,且应避免放置敞口的柜类家具,因其实际上也是腔体;音响环境中也不宜摆放轻巧的壳体工艺饰品。门窗的玻璃(包括家具上的门玻璃),一定要安装牢固,并注意缝隙处的衬垫。若听音环境临街或近闹市,嘈杂声过大,还应采取隔音措施,方法为除密封门窗缝隙外,最好能将门窗玻璃改为双层以使隔音性能大大提高。为使振动减为最低程度,不妨采用"I"字形或"Z"形音箱架将音箱架起,无条件者也可把音箱放在低柜上,但低柜最好沉稳结实,里面需放满物品。
    4
.要使用电源专线家中的电度表要换为5安培以上的。音响用电、厨房用电、照明用电、空调用电等也都要各自设立专线,以互不影响。如条件有限,至少应单独为音响设备安设一条专线,并最好与其它家电避开同时使用,否则吸尘器、电吹风、微波炉、计算机、空调等电器均会产生电杂波,造成噪声影响视听效果。

形形色色的靓声措施之一
希望自己的听音设备上些档次,在追求中乐此不疲,是发烧友共同的心理和行为。欲使听音设备有高档次,只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不难,在行家的指导下买搭配得当的高级器材,再请专家相助对听音室做符合声学要求的精心处理及对器材进行正确的调校,目的就算达到了。但这种情况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尤如天方夜谭。正是由于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此种经济实力,但又不甘于自己的设备音效平平,于是就把靓声寄托于花钱不多的周边设备的使用和其它相关措施的采用上。那么常用的靓声措施有哪些呢?
    1
、器材的合理搭配。讲究器材的合理搭配是必须的,但如何搭配才算合理却难有定式。一般来说,器材搭配除功率、阻抗及其它相关技术指标要匹配之外,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档次是否相当,二是能否达到或接近听音者所喜欢的音质音色。由于听音者有不同的喜好和需求,也就存在着不同的搭配思路。比如特别喜爱强调某种特点的就可进行"强强搭配",喜欢中性或为某种器材抹平个性的,就需进行"互补搭配"。无论音源、功放、音箱、线材,都存在冷、暖,快、慢,软、硬的不同特点,搭配不当,就达不到个人的意愿,也枉费了付出的钱财。然而尽管器材的特点和听音者的要求各异,"靓声"是听音者主观上的共同追求,客观上的音质好、差也是有着能够被认同的基本标准的。一套设备要达到高音亮丽,中音饱满,低音厚重,且能够表现出通常所说的定位准确,动态凌厉,音场宽阔,音色纯净,空气感丰富,音质富有弹性等等,不是仅靠合理的搭配就都能达到的,前提必须是每个单件器材都有很高的素质。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过合理搭配达到靓声,不是脱离实际的奢求"最好",而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所力求的"尽量好"。无数专家、音响发烧友的实验证明,在同等付出的前提下,器材间的搭配是否合理、得当,所收到的效果确有很大不同。
    2、对听音室的声学处理。对听音室做符合声学要求的精心处理对于放音效果极为重要,但这又是最为复杂,最需要专业知识,且可能是投资最多的一个环节。听音室对音效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房间的体积和长宽高比例;二是房间的设置结构,如门、窗的数量、面积、位置,房间内壁六面(或更多面)所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也包括室内陈设)的声反射或者说吸声的特性和指标值(由吸声系数等决定的混响时间)。作为一般家庭,由于不可能专为听音设备度身定做一个在空间和结构上都非常标准的房间,而是只能让设备适应已有的房间条件,所以只能在内装修和附属设施上做文章,包括隔断或尽量减少室外噪声;使用木板、壁布、地毯、窗帘及诸多吸声材料;去除或调整易于引起共振导致劣声的室内杂物;避免存在形成驻波的过多对称或凹形腔体结构等。
    3、对器材进行正确的调校。要获得好的听音效果,不是买回一套质素优秀、搭配合理的设备就万事大吉,而还需要对器材进行精心的调校。就调校器材的广义说,应包括所有周边设备的使用和靓声措施的采用,但通常主要指两方面,一是设备间的正确连接,对各种技术参数进行正确、适度的调整;再是器材的恰当摆位(如音箱与后墙侧墙的距离,置放的高低,与聆听者形成的夹角,听音位置的设定等),以及其它为达靓声进行的设定、调整。由于听音室的不同,器材的"能量"和各方面特性不同,音箱等器材的摆位及相关的各方面调校只能依据实际情况而定,检验的标准不仅是客观上的科学数据和理论,更多的还是听音者主观上的听音感受。欲达到最佳的靓声状态,往往需要进行反复多次的试验对比调整。
    4、器材的避振。设备在水平摆放前提下越稳固越益于靓声。高档器材一般有足够的"体重",不仅是用料足所致,也是为了稳固(或在客观上起到稳固作用)。非常讲究的设备连音响架都要使用"重料"(优良材质)并有很高级的防振措施。数万元级的CD转盘自重要超过几台中低档CD机的总重量。最讲究避振的器材当属音箱,除加强自身重量外,要使用能让音箱平稳的脚钉。脚钉多为金属的,也有橡胶的和木制的。鉴于每只音箱的4个脚钉不易构成一个稳固的平面,于是一些高级音箱的脚钉可以做精确的调整,还有的附以专用的承托基座。也有的烧友主张用3只脚钉按倒品字排列以自然构成一个负重相等的平面(如果不形成等边三角形或三角形的位置在平面上分配不均是否于稳固不利笔者未亲试过)。有些烧友声称不同材质的基座、脚钉可产生不同的音色,例如主张使用紫檀木、水晶石等材料或用两种特定材质叠加等,这显然是超出了避振的范围,延伸了脚钉的作用。音源、功放等其它器材也需避振,一些烧友同样给它们装上脚钉,并采取重压、固定等方式避振。有相当条件的给每件器材单独使用器材架,使它们互不相连,消除振动带来的互相影响。
Hi-Fi音箱的摆位
在影响声音的所有条件中,喇叭如何摆位要占很大的比重。虽然说要有好的声音表现,良好的空间条件,器材的完美搭配,喇叭的合理摆位,和微调都很重要。不过,摆位是否合理的重要性要明显超过其他三项,特别是,这是不用另外花钱就能够大幅提升声音品质的唯一项。
    相对于AVHi-FI摆位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喇叭与聆听空间是一体的,声音的各种表现都是在喇叭与聆听空间的二者互动中产生。或者说,空间,喇叭摆位和聆听位置的选择是三者互动的,无论空间条件是如何的恶劣,能够找到三者互动的最佳平衡点,就能够让音响发出好的声音。

    这里,为大家介绍几种业界所公认的喇叭摆放方法,在一般的空间中应该总能够找到一种最适合您的摆法。当然,如果您觉得这几种摆位方法的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也大可以尝试另外合适的方法。毕竟,喇叭的摆位变化无穷。归根结底,在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位置,一种摆法会让您的喇叭与房间发出最和谐的共振效果,找到共振效果最佳的那个点,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佳喇叭摆位。
第一种摆法:三一七比例法。将房间长度分为三等分,喇叭摆在三分之一长度处,二喇叭之间的间隔为房间三分之二长度的零点七倍。喇叭有一定向内的投射角度,聆听位置可以贴近后墙。这种摆法比较适合于尺寸较大,比例均匀的房间,可以让聆听者的得到平衡的声音与宽广深邃的音场表现。
第二种摆法:三三一比例法。将房间的长度分为三等分,宽度也均分成三等分,喇叭摆在长度与宽度的第一等分焦点上。喇叭有一定向内的投射角度,聆听位置可以贴近后墙。这种摆法比较适合于尺寸较大,比例均匀的房间,与前一种摆法不同的是两个喇叭之间的间隔较窄。效果与前种摆法比较接近。
第三种摆法:螺孔摆法。将喇叭摆在房间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长度之间,然后将两个喇叭尽量靠近两侧的墙壁,二喇叭的向内投射角度要大于45度。聆听位置要在投射角交叉线焦点后面约一公尺的地方。这种摆法对于高音太过尖锐,中音不够丰满,而低音又明显不足等缺点有比较好的改善。而且,在很多不太理想的听音环境中采用这种摆法往往会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第四种摆法:正三角形摆法。喇叭要离开后墙与侧墙一定距离,将两个喇叭与聆听者得位置摆成一个正三角形,喇叭向内的投射角度要大于四十五度。对于小房间,后级功率也不大的条件时,这个三角形可以小一些。而碰到大房间,后级功率也比较大时,这个三角形也可以扩展的比较大一点。这个摆法就是平时俗称的近音场听法。他可以减少四面墙的反射音对于喇叭直接音的过度干扰,因而能够得到很好的定位感和深远的音场表现。这也是能够听到最多细节的摆法。
第五种摆法:长边摆法。将房间比较长的一边作为喇叭后墙,其余条件按照正三角形摆法。聆听位置不要过于贴近后墙,最好留出一定的距离。这种摆法可以明显增强中频与低频,不过音场深度会比较差。因此,最好是第一到第四种摆法都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时,再尝试这种摆法。
第六种摆法:菱形摆法。这种摆位方法只能用于正方形的空间。将正方形空间视为菱形,喇叭摆在菱形两条边靠墙处。喇叭后面的菱形尖角与聆 听位置后面的菱形尖角要做声波扩散处理,两个喇叭要离墙一段距离。这种摆法可以解决正方形空间低音驻波太强的问题。
第七种摆法:贴墙摆法。这是最古老的摆法。将喇叭贴近后墙。这种摆法可以使高,中,低频取得平衡,不过会使音场深度和宽度变浅。
第八种摆法:耳机摆法。这种摆法顾名思义就是将音响放在耳朵的两边,各离聆听着一个胳膊的距离,就想给聆听者戴上一个耳机一样。这种摆法对于其他的条件要求相对很低,可以得到很好的声音细节表现和强大震撼的低频效果。     以上八种摆位方法都是针对双声道喇叭的,直接音与反射音的时间差是二声道营造虚拟音场的要素之一。而在电影环绕音效中,环绕音场都已经被实现营造出来了,不需要借助喇叭的摆位才能取得。(THE END)

网友A(2016-09-28):
听音室够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