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制作的方法

楼主(2016-06-26):
急剧变化的高声压中,极易诱发杂音,谐振,造成音染,影响重放音乐的纯美.因此制作工艺十分重要. “加固消振,避免音染”为制作工艺的八字“方针”.
一.广泛合理使用加强筋 用于音箱中的薄弱环节.箱体内各个面所成结合角处,用足量的胶,宁多勿少,粘上粗壮的硬三角木或方木棒,再加木螺钉紧固,低音喇叭背部声压级最高,极易诱发箱音,于背面板正对此处粘上一块圆形硬木板加强,材料可利用面板开孔下的余料,对比较狭长的箱体,由于板料纵横比较大,强度及刚性变差,谐振点变低,渐近喇叭或箱体谐振频率,声染色危险极大,请不对称地胶上几块硬方木棒.此举在于消除缝隙漏气,加强箱体刚性,破坏谐振,避免诱发杂音和激起箱振.
二.箱内添加适量吸声材料 如超细玻璃棉、矿渣棉、纤维喷胶棉、真空棉、次者如泡沫海棉、棉絮、棉纸、柔软的卫生纸,吸收声能,控制音箱Q值,同时减轻箱振.对于密闭箱,需塞满整个箱体.对于倒相箱,前后左右上下壁敷三指宽厚的吸声材料,并于监听时作适量增减,以恰好抑制谐振峰为准.对于传输线式(即迷宫式),在易于产生驻波的声道拐折处敷设.对于号筒式(主要指后加载号筒式)音箱结构,于低音喇叭背后,及号筒中易产生驻波的地方安放少量吸声材料.其多寡均应依实际听音评价而定.
三.增加箱壁声阻尼性能 较简便的方法是箱体各里面浇一层1-2CM的沥青,贴敷多层高声阻尼材料(油毛毡、橡胶等).复杂但效果更好的方法是制作双层壁,中间装入干燥除尘细沙,或将箱体用高声阻尼材料浸润处理.此举阻断了声能向箱体的传播途径并大大降低了箱壁的Q值,对减轻甚至消除声染色十分有效.用无机物制作的箱体必须进行此项处理.
四.箱体支撑加固 此处指的是用硬方木、多孔木板或圆钢棒将前后壁及/或侧壁之间牢牢支撑,使箱壁不致被高声压激励产生讨厌的箱体声染色,多孔板兼有调Q的作用.钢棒可用具40号以上钢车成,Φ45mm以上,两端攻出Φ8mm固定螺丝孔,必要时(如箱体较大)可加焊法兰盘,用螺丝紧固于需加支撑的两壁之间,此法据一些前辈介绍,对消除因板材强度差而导致的箱音特别有效,故单独列书.
五.喇叭单元的固定 宜采用由外向里的固定方
Hi-Fi音响设备中,担任人机界面的电声转换设备--音箱号称音响系统的喉舌,音响源的最终重新演绎,全赖于此,可见其于音响中的重要地位.无怪乎国外许多高档音箱耗资巨万,几十万元者亦不鲜见,而国内近年来的发烧热点亦多集中于此.

制作优质发烧音箱,除了采用优质的驱动单元(扬声器)以外,适宜的箱体结构和加工、处理工艺亦有极重要的意义.由于扬声器单元已由工厂制造定型,故箱体设计与制作已成为影响特定单元表现力的决定阶段.本文仅就有关制作材料和工艺方面,根据报刊文献介绍及本人制作实践,总结出以下几点,以食广大烧门同行,切磋为要.
音箱的主要作用在于消除声短路,提高低音声压和均匀度,从而改善扬声器低频段的声特性,但其介入亦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强化共振峰,中高频反射与衍射,等等,导至低音声染色和高音声染色.尽量消除负面影响,发挥改善低音的作用,是制作之根本.
音 箱 材 料
一.优质木材 如红木、花梨木、桃木、檀木等名贵硬木,最好是无接缝的整板,为音箱制作的顶级材料,但材料难觅,价格昂贵,加工不易,常用于极品音箱中.次之为花柳木、枣木、梓木等,以比重大,木质均匀者为佳.新材潮湿易变形,需干燥处理后方可应用.
二.中密度纤维板 此类板材采用最多,成本低,材料易购,加工方便.但实际制作中发现其强度较差,易产生声染色,起哄,且材质细碎松软,不能用木螺钉结合,而只能钉以铁钉,在高声压下可能被震松,刚性亦差,不利于箱体的坚固性.
三.中密度刨花板 亦称为压模板,强度较高,成本亦低,加工不太方便,很多商品音箱,包括许多日本套装机配套音箱均用此材料,但有人反映其压结不实,含气隙较多,隔音性能差.最好能作特殊处理,提高隔音能力.
四.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以及胶合板 强度很高,隔音性能好,材料较易找,乃业余制作优质发烧音箱的首选材料,只是成本稍高,加
Hi-Fi音响设备中,担任人机界面的电声转换设备--音箱号称音响系统的喉舌,音响源的最终重新演绎,全赖于此,可见其于音响中的重要地位.无怪乎国外许多高档音箱耗资巨万,几十万元者亦不鲜见,而国内近年来的发烧热点亦多集中于此.
制作优质发烧音箱,除了采用优质的驱动单元(扬声器)以外,适宜的箱体结构和加工、处理工艺亦有极重要的意义.由于扬声器单元已由工厂制造定型,故箱体设计与制作已成为影响特定单元表现力的决定阶段.本文仅就有关制作材料和工艺方面,根据报刊文献介绍及本人制作实践,总结出以下几点,以食广大烧门同行,切磋为要.
音箱的主要作用在于消除声短路,提高低音声压和均匀度,从而改善扬声器低频段的声特性,但其介入亦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强化共振峰,中高频反射与衍射,等等,导至低音声染色和高音声染色.尽量消除负面影响,发挥改善低音的作用,是制作之根本.
音 箱 材 料
一.优质木材 如红木、花梨木、桃木、檀木等名贵硬木,最好是无接缝的整板,为音箱制作的顶级材料,但材料难觅,价格昂贵,加工不易,常用于极品音箱中.次之为花柳木、枣木、梓木等,以比重大,木质均匀者为佳.新材潮湿易变形,需干燥处理后方可应用.
二.中密度纤维板 此类板材采用最多,成本低,材料易购,加工方便.但实际制作中发现其强度较差,易产生声染色,起哄,且材质细碎松软,不能用木螺钉结合,而只能钉以铁钉,在高声压下可能被震松,刚性亦差,不利于箱体的坚固性.
三.中密度刨花板 亦称为压模板,强度较高,成本亦低,加工不太方便,很多商品音箱,包括许多日本套装机配套音箱均用此材料,但有人反映其压结不实,含气隙较多,隔音性能差.最好能作特殊处理,提高隔音能力.
四.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以及胶合板 强度很高,隔音性能好,材料较易找,乃业余制作优质发烧音箱的首选材料,只是成本稍高,加
急剧变化的高声压中,极易诱发杂音,谐振,造成音染,影响重放音乐的纯美.因此制作工艺十分重要. “加固消振,避免音染”为制作工艺的八字“方针”.
一.广泛合理使用加强筋 用于音箱中的薄弱环节.箱体内各个面所成结合角处,用足量的胶,宁多勿少,粘上粗壮的硬三角木或方木棒,再加木螺钉紧固,低音喇叭背部声压级最高,极易诱发箱音,于背面板正对此处粘上一块圆形硬木板加强,材料可利用面板开孔下的余料,对比较狭长的箱体,由于板料纵横比较大,强度及刚性变差,谐振点变低,渐近喇叭或箱体谐振频率,声染色危险极大,请不对称地胶上几块硬方木棒.此举在于消除缝隙漏气,加强箱体刚性,破坏谐振,避免诱发杂音和激起箱振.
二.箱内添加适量吸声材料 如超细玻璃棉、矿渣棉、纤维喷胶棉、真空棉、次者如泡沫海棉、棉絮、棉纸、柔软的卫生纸,吸收声能,控制音箱Q值,同时减轻箱振.对于密闭箱,需塞满整个箱体.对于倒相箱,前后左右上下壁敷三指宽厚的吸声材料,并于监听时作适量增减,以恰好抑制谐振峰为准.对于传输线式(即迷宫式),在易于产生驻波的声道拐折处敷设.对于号筒式(主要指后加载号筒式)音箱结构,于低音喇叭背后,及号筒中易产生驻波的地方安放少量吸声材料.其多寡均应依实际听音评价而定.
三.增加箱壁声阻尼性能 较简便的方法是箱体各里面浇一层1-2CM的沥青,贴敷多层高声阻尼材料(油毛毡、橡胶等).复杂但效果更好的方法是制作双层壁,中间装入干燥除尘细沙,或将箱体用高声阻尼材料浸润处理.此举阻断了声能向箱体的传播途径并大大降低了箱壁的Q值,对减轻甚至消除声染色十分有效.用无机物制作的箱体必须进行此项处理.
四.箱体支撑加固 此处指的是用硬方木、多孔木板或圆钢棒将前后壁及/或侧壁之间牢牢支撑,使箱壁不致被高声压激励产生讨厌的箱体声染色,多孔板兼有调Q的作用.钢棒可用具40号以上钢车成,Φ45mm以上,两端攻出Φ8mm固定螺丝孔,必要时(如箱体较大)可加焊法兰盘,用螺丝紧固于需加支撑的两壁之间,此法据一些前辈介绍,对消除因板材强度差而导致的箱音特别有效,故单独列书.
五.喇叭单元的固定 宜采用由外向里的固定方
急剧变化的高声压中,极易诱发杂音,谐振,造成音染,影响重放音乐的纯美.因此制作工艺十分重要. “加固消振,避免音染”为制作工艺的八字“方针”.

一.广泛合理使用加强筋 用于音箱中的薄弱环节.箱体内各个面所成结合角处,用足量的胶,宁多勿少,粘上粗壮的硬三角木或方木棒,再加木螺钉紧固,低音喇叭背部声压级最高,极易诱发箱音,于背面板正对此处粘上一块圆形硬木板加强,材料可利用面板开孔下的余料,对比较狭长的箱体,由于板料纵横比较大,强度及刚性变差,谐振点变低,渐近喇叭或箱体谐振频率,声染色危险极大,请不对称地胶上几块硬方木棒.此举在于消除缝隙漏气,加强箱体刚性,破坏谐振,避免诱发杂音和激起箱振.
二.箱内添加适量吸声材料 如超细玻璃棉、矿渣棉、纤维喷胶棉、真空棉、次者如泡沫海棉、棉絮、棉纸、柔软的卫生纸,吸收声能,控制音箱Q值,同时减轻箱振.对于密闭箱,需塞满整个箱体.对于倒相箱,前后左右上下壁敷三指宽厚的吸声材料,并于监听时作适量增减,以恰好抑制谐振峰为准.对于传输线式(即迷宫式),在易于产生驻波的声道拐折处敷设.对于号筒式(主要指后加载号筒式)音箱结构,于低音喇叭背后,及号筒中易产生驻波的地方安放少量吸声材料.其多寡均应依实际听音评价而定.
三.增加箱壁声阻尼性能 较简便的方法是箱体各里面浇一层1-2CM的沥青,贴敷多层高声阻尼材料(油毛毡、橡胶等).复杂但效果更好的方法是制作双层壁,中间装入干燥除尘细沙,或将箱体用高声阻尼材料浸润处理.此举阻断了声能向箱体的传播途径并大大降低了箱壁的Q值,对减轻甚至消除声染色十分有效.用无机物制作的箱体必须进行此项处理.
四.箱体支撑加固 此处指的是用硬方木、多孔木板或圆钢棒将前后壁及/或侧壁之间牢牢支撑,使箱壁不致被高声压激励产生讨厌的箱体声染色,多孔板兼有调Q的作用.钢棒可用具40号以上钢车成,Φ45mm以上,两端攻出Φ8mm固定螺丝孔,必要时(如箱体较大)可加焊法兰盘,用螺丝紧固于需加支撑的两壁之间,此法据一些前辈介绍,对消除因板材强度差而导致的箱音特别有效,故单独列书.
五.喇叭单元的固定 宜采用由外向里的固定方 的地位,要保证高、低音信号准确无误地传输到各自单元而不产生干扰、失真、交调,频响曲线上不致因此产生较大的峰和谷,无大的相位畸变.目前多采用LC功率分频.至于电子分频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电感 业余条件下,难以找到合乎要求的磁芯,更不谈测试其线性、磁通等性能.即使是在专业条件下,亦不易找到理想的磁芯,故磁芯结构难为处处斤斤计较、过于苛刻的发烧友所容.为减小附加电阻,应尽量采用较粗的优质漆包线(无氧铜线、大晶体铜线、单晶铜线更佳),以Φ1.0~1.2mm较优,并采用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使在电感量一定的情况下,电阻最小,电阻阻值一般应小于十分之一的喇叭阻抗.因顺磁性物质会影响电感量,电感线圈应尽量远离喇叭磁头、固定用镙钉、支撑用钢棒等顺磁性物质,各分频元件用环氧胶胶粘方式固定,避免增加磁饱和失真,以及引起分频点漂移.电感线圈之间会通过空间耦合而造成相互电磁干扰,应尽量远离,互相以磁轴线垂直安放,高、低音分音网络各自单独置于一块电路板上并远离是绝佳的发烧法.
二.电容 首选有定评的无感聚丙烯、聚苯乙烯等无感薄膜无极电容.避免选用无极电解电容,更不宜用有极电解反向串联代用.多只小容量电容并联使用,较单独一只大电容,其卷绕电感小得多,速度亦快的多,有更好的高频性能和音质.节约而不损发烧的办法是,仅于高、低音喇叭的信号通路上,选用以上元件,而旁路电感、旁路电容稍降低要求,用普通无极电容,较细线径的电感.
三.接线 市面上有多种优质音箱线,均可酌情采用.以芯线较粗,股数较多,含铜量较高者,铜晶体较长大者更靓声,如银线最好.注意提防假货和伪劣产品.方法以双路线(bi-wire)或三路线(tre-wire)为佳.许多杂志均有介绍.注意引线不要影响箱体的密闭性.
结 束 语
音箱制作是一门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介于机械工程学、声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技术,既是技术,也是艺术.以上各项措施,相辅相成,应在实际制作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对症处方,综合施用,一定能作出较满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