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的米勒效应

楼主(2016-06-26):
驱动强放管的电压放大管,除了要输出摆幅要大到74V或以上之外,还要输出阻抗低,这是因为强放管的米勒效应(Miller Effect)比较高之故!也就是极间电容之故!
我们知道真空管的极间电容愈大,高频响应就愈差,强放管的各极之间的距离比较大,因此极间电容比一般小型电压放大管要大得多,如果驱动强放管的输出阻抗低,影响的程度就比较小,而三极强放管的米勒效应比四极或五极管更大,因此驱动级的输出阻抗要更低。
强放管的高频响应除了与强放管本身级与级之间电容有关之外,还与前面驱动级的输出阻抗有关,驱动级的输出阻抗愈低,功率管的米勒效应愈可以忽视,因此驱动级除了要输出摆幅大之外,还要输出阻抗低。
其实任何两级放大之间都有这种关系,并不只是功率级与驱动级,只不过是功率管的极间电容较大,因此驱动级的输出阻抗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我们都可以用前一级的负载电阻,与后一级的极间电容,计算出其概略的-3db高频截止点,其公式为:
fc=1/2πRL{Cin+Cgp(1+A)}
=159/RL{Cin+Cgp(1+A)}
其中:
fc=后一级真空管的-3db高频截止频率,单位是KHz。
RL=前一级真空管的屏极负荷电阻,单位是MΩ。
Cin=后一级真空管的输入电容,也就是栅极到灯丝之间的电容,单位是pf。
Cgp=后一级真空管的栅极到屏极之间的电容,单位是pf
A=后一级真空管的增益。
由上式即可知前一级的屏极负载电阻愈低,后一级的Cgp愈小,增益愈低,高频截止点就愈高,换句话说,高频响应就愈好。
那要如何来选择电压放大级(驱动级)的真空管呢﹖当然是要挑选输出阻抗低的真空管,才能获得较佳的频率响应。
怎么样的真空管输出阻抗低,又什么情况之下的输出阻抗低呢﹖
‧真空管的屏极电阻(屏内阻)愈低,输出阻抗就愈低。
‧屏极负载电阻愈低,输出阻抗愈低。
‧电流愈大,输出阻抗愈低。
‧在阴极电阻上用一支电容器旁路,输出阻抗就会大幅降低。
下列方法也可以降低输出阻抗,但不符何「张八点」的原则,因此仅供参考用:
‧并联真空管,可降低输出阻抗。
‧用Cathode Follow电路,可降低输出阻抗。
‧用SRPP电路,可降低输出阻抗。
举两个真空管的例子:
我们可用最常见的两种真空管代入上列公式,来看看频率响应:
例如我们已知300B的极间电容:
Cgp=15pf
Cgf(即输入电容Cin)=9pf
Cpf(即输出电容Cout)=4.3pf
假设我们用一支rp较高的真空管12AX7/ECC83来驱动300B,根据规格12AX7/ECC83的rp为62.5KΩ,一般三极管的屏极负载电阻RL大多设定在屏内阻rp的3~7倍之间,我们取其中间值5倍为屏极负载电阻:
62.5KΩ×5=312.5KΩ
代入上式:
fc=159/RL{Cin+Cgp(1+A)}
=159/0.3125{9+15(1+3)}
=7.37KHz
试想,在一个没有负回授的扩大机内,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只到7.4KHz,这支真空管可以用吗﹖
又假设我们为求较低的输出阻抗,所以取其最低的屏极负载电阻,即rp的3倍为屏极负载RL,即:
62.5KΩ×3=187.5KΩ代入上式:
fc=159/RL{Cin+Cgp(1+A)}
=159/0.1875{9+15(1+3)}
=12KHz
试想,在一个没有负回授的扩大机内,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比输出变压器的频率响应还要窄,这支真空管可以用吗﹖
又假设我们用一支rp较低的真空管来推300B,例如ECC82,根据真空管手册ECC82屏内阻在屏压在250V时,rp=7.7KΩ,如果我们也用7.7KΩ×5=38.5KΩ为RL代入上式:
fc=159/RL{Cin+Cgp(1+A)}
=159/0.0385{9+15(1+3)}
=59.8KHz
这个真空管的频率响应还不错,也由此可知,想要频率响应宽,驱动级就需使用rp较低的真空管。
又假设我们用ECC82屏内阻3倍即7.7KΩ×3=23.1KΩ为RL代入上式:
fc=159/RL{Cin+Cgp(1+A)}
=159/0.0231{9+15(1+3)}
=99.7KHz
可知负载电阻愈低,频率响应宽,但反之负载电阻愈低,失真就愈高,因此我们只能在3~7倍之内选择之。
谈到这里,我们回过头再来谈为什么我不喜欢并联,依上例如果我们采用300B并联的方式以求较大的输出功率,则300B并联之后其极间电容加大两倍,那高频的频率响应又大幅下降,划得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