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功放历程

楼主(2016-06-26):
    DIY是"Do It Yourself" 的英文缩写。简单来说,DIY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没有性别年龄的区别,使用DIY做出来的物品自有一份自在与舒适,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流行之势。

    对于一个音响发烧友而言,尤其是DIY的狂热程度似乎就是一种病态,为它朝思暮想,时刻不忘,却又欲罢不能。尽管不能逢人便说,因为对不懂的人去说反而招人讨厌。正所谓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不明白制作本身的意义到底为了什么,却只是一味始终如一的坚持,痴心不改,或许只是在不厌其烦的制作打发时光之中,在每一次的制作完成之后的欢喜忧郁之中找寻那种只有DIY发烧友才会体味到的短暂快乐吧。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楼主:
电源滤波电容用了这么多啊,不得了。

    主人 谢谢你! 用了68 只80V150UF 日本化工 NIPPON CHIEMI CON 高频低阻电容。等效串联电阻为0.0079欧。寿命是一般电容的10倍。电流约为普通63V10000 UF 电容的四倍。对声音重放的速度和对音乐细节的表现都有很大的影响。
    12月4日 23:01
    奇异 多个电容并联对低频大电流来说肯定是有益的,但对高频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有时会对高频的精致程度、润滑度和鲜活度带来不利因素的,所以还必须并上1UF和0.1UF的CBB无感电容,否则可能会有木纳感。
    12月7日 08:19
    主人有道理。很赞同您的看法。 谢谢您!我试试
    12月7日 09:43
    奇异 我对多个电容并联和采用过大的滤波电容持有不同看法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多个电容并联会造成电路的可靠性下降,而且目前电容的生产鱼龙混杂,当然你用的是NIPPON CHIEMI CON 它有日本和美国二个地方生产如果正宗货应该是没有问题。
    12月7日 12:46
    奇异 其二,过大的滤波电容会对整流造成严重威胁,所以整流二极管必须要有足够的电流余量方可安全工作。
    12月7日 12:46
    奇异 声音紧绷是有多种原因引起的,一、功放的静态工作电流偏小。二、电流偏小后造成低频压缩,特别是在小功率甲类状态时。三、推挽电路的偶次谐波本来就丰富,尤其是采用劣质的塑封三肯管的机子特别明显(因为电流不敢调校得很大)。四。音箱的搭配等等问题。,,,
    12月10日 08:31
    奇异 声音紧绷是有多种原因引起的,一、功放的静态工作电流偏小。二、电流偏小后造成低频压缩,特别是在小功率甲类状态时。三、推挽电路的偶次谐波本来就不丰富,尤其是采用劣质的塑封三肯管的机子特别明显(因为电流不敢调校得很大)。四。音箱的搭配等等问题。,,,
    12月10日 08:39
    奇异 不好意思刚刚漏了个“不”字
    12月10日 08:41
    主人谢谢你

楼主:
布局下了不小功夫!不错。小电容如果并四组在管电源脚作补偿才是真实。其它个人爱好那就不讲了。
---------------------------------------------------------------
    主人@陈年故事。 声音太硬不好听!
。 主要是挑选电路问题。如果上这样的布局和结构一定可以造出好东西,由于是定型产品,那就很难搞,要从新走线,主要是地点,和电源点的接入点,和方式。很重要!

楼主:
我做过认真试验(早期使用过细电容做成组合,大概买了2百元二手货,各种10-100的电容造成四组5万的电容)上机后总是不理想。玩了几个月,后来使用一个大的6。8万加上很多0。0001一0。1的小电容,并在大电容上亦不理想。最后把小电容接到功放最前边发现效果很好。所以后来就认真地在输入口和功放近处做多组细电容效果出来了,后来很多发烧朋友都在这基础上各自发挥,最发烧的使用(过百的小电容一机),此只是实用方法。理论不想去论证。

楼主:
我一个发烧友想看你布局,所以转了,我认为布局不错。
------------------------------------------------------------------
    主人@陈年故事。 哈哈!很高兴你能分享、你最近没再折腾?

因为面板使用了铜板,所以外观造型很难搞。正在改动中。内部的无问题了。

网友A(2017-01-05):
这么多电容

网友B:
这么多电容只是内阻小,但也有别的问题

网友C:
功放我列懂,你做的功放是家用的吧,如果是专业功放的话要加散热风扇

网友D(2017-03-23):
感觉材料比较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