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耳机基础知识入门

楼主(2016-06-26):
1:耳机是如何分类的?
1.按换能原理(Transducer)分
主要是动圈(Dynamic)和静电(Electrostatic)耳机两大类,虽然除这二类之外尚有等磁式等数种,但或是已被淘汰或是用于专业用途市场占有量极少,在此不做讨论。
动圈耳机原理:目前绝大多数(大约99%以上)的耳机耳塞都属此类,原理类似于普通音箱,处于永磁场中的线圈与振膜相连,线圈在信号电流驱动下带动振膜发声
静电耳机:振膜处于变化的电场中,振膜极薄、精确到几微米级(目前STAX新一代的静电耳机振膜已精确到1.35微米),线圈在电场力的驱动下带动振膜发声。

2:按开放程度分
主要是开放式、半开放式、封闭式(密闭式)
开放式的耳机一般听感自然,佩带舒适,常见于家用欣赏的HIFI耳机,声音可以泄露、反之同样也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耳机对耳朵的压迫较小
半开放式:没有严格的规定,声音可以只进不出亦可以只出不进,根据需要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封闭式:耳罩对耳朵压迫较大以防止声音出入,声音正确定位清晰,专业监听领域中多见此类,但这类耳机有一个缺点就是低音音染严重,W100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3:按用途分
主要是家用(Home)、便携(Portable)、监听(Monitor)、混音(Mix)、人头唱片(Binaural Recording)
2:耳机一些相关参数和音质术语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1.耳机相关参数
阻抗(Impedance):注意与电阻含义的区别,在直流电(DC)的世界中,物体对电流阻碍的作用叫做电阻,但是在交流电(AC)的领域中则除了电阻会阻碍电流以外,电容及电感也会阻碍电流的流动,这种作用就称之为电抗,而我们日常所说的阻抗是电阻与电抗在向量上的和。
灵敏度(Sensitivity):指向耳机输入1毫瓦的功率时耳机所能发出的声压级(声压的单位是分贝,声压越大音量越大),所以一般灵敏度越高、阻抗越小,耳机越容易出声、越容易驱动。
频率响应(Frequency Response):频率所对应的灵敏度数值就是频率响应,绘制成图象就是频率响应曲线,人类听觉所能达到的范围大约在20Hz-20000Hz,目前成熟的耳机工艺都已达到了这种要求。
2.音质评价术语
音域:乐器或人声所能达到最高音与最低音之间的范围
音色:又称音品,声音的基本属性之一,比如二胡、琵琶就是不同的音色
音染:音乐自然中性的对立面,即声音染上了节目本身没有的一些特性,例如对着一个罐子讲话得到的那种声音就是典型的音染。音染表明重放的信号中多出了(或者是减少了)某些成分,这显然是一种失真。
失真:设备的输出不能完全复现其输入,产生了波形的畸变或者信号成分的增减。
动态:允许记录最大信息与最小信息的比值
瞬态响应:器材对音乐中突发信号的跟随能力。瞬态响应好的器材应当是信号一来就立即响应,信号一停就嘎然而止,决不拖泥带水。(典型乐器:钢琴)
信噪比:又称为讯噪比,信号的有用成份与杂音的强弱对比,常常用分贝数表示。设备的信噪比越高表明它产生的杂音越少。
空气感:用于表示高音的开阔,或是声场中在乐器之间有空间间隔的声学术语。此时,高频响应可延伸到15kHz-20kHz。反义词有“灰暗(dull)”和“厚重(thick)”。
低频延伸:指音响器材所能重放的最低频率。系用于测定在重放低音时音响系统或音箱所能下潜到什么程度的尺度。比方说,小型超低音音箱的低频延伸可以到40Hz,而大型超低音音箱则下潜到16Hz。

明亮:指突出4kHz-8kHz的高频段,此时谐波相对强于基波。明亮本身并没什么问题,现场演奏的音乐会皆有明亮的声音,问题是明亮得掌握好分寸,过于明亮(甚至啸叫)便让人讨厌。
3:关于放大器方面的相关知识
1.一般的放大器可分为晶体管(石机)和电子管(胆机)放大器两类
2.放大器
前置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的统称。
功率放大器

简称功放,用于增强信号功率以驱动音箱发声的一种电子装置。不带信号源选择、音量控制等附属功能的功率放大器称为后级。
前置放大器

功放之前的预放大和控制部分,用于增强信号的电压幅度,提供输入信号选择,音调调整和音量控制等功能。前置放大器也称为前级。
3.甲类放大(class-A)

也称A类放大。为放大器的一种工作状态。此时晶体管或电子管放大器将会对整个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

乙类放大(class-B)

也称B类放大。为放大器的一种工作状态。此时一路晶体管或电子管放大器将会放大音频信号的正半部分,而另一路晶体管或电子管放大器则放大信号的负半部分。
甲乙类放大(class AB)

也称为AB类放大。放大器的一种工作状态。此时放大器的输出级在输出功率为低电平时便按甲类放大状态,而在输出功率为高电平时便转换为乙类放大。
4:关于耳机线材
大多数耳机线都以铜为原料,一般的纯度(一般用几N表示,比如4N、6N……)越高导电性越好,信号失真越小,常见的有:
TPC(电解铜):纯度为99.5%
OFC(无氧铜):纯度为
99.995%
LC-OFC(线形结晶无氧铜或结晶无氧铜):纯度在99.995%以上

OCC(单晶无氧铜):纯度最高,在99.996%以上,又分为PC-OCC和UP-OCC
5:关于前端器材
许多HIFI发烧友习惯将唱机分离成转盘和解码器两部分以得到音质更好的音乐
前端:多指声频系统中的信号源,如LP密纹慢转唱机或CD唱机,有时也指调谐器(收音头)中处理从无线接收到的信号的前级。
CD转盘:将CD机的机械传动部分独立出来的机器。

D/A转换器:数码音响产品(例如CD、DVD) 中将数字音频信号转换为模拟音频信号的装置。D/A转换器可以做成独立的机器,以配合CD转盘使用,此时常常称为解码器(DAC)。
最近经常有网友询问我如何去煲耳机,其实我一直不太赞成刻意去煲一副耳机,因为煲得好的话只不过让它快一些进入状态,比如HD600,如果天天听2小时左右的话,原来需要1个月才能进入状态,但如果煲不好的话,有可能缩短耳机的使用寿命甚至对耳机会产生永久的物理损伤,比如不小心的功率过载、振幅过大导致振膜拍边等,我就发现过有人煲SENNHEISER耳机的时候,由于振幅过大导致音圈引线固定胶水脱开撞击振膜而产生的啪啪声,虽然最后我和总代理协商免费维修好了,但是经过技术鉴定确认是振幅过大引起的。所以我认为还是让耳机正常听音,慢慢进入状态比较好,而且这样感觉耳机声音慢慢变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发烧的乐趣,当最后你拿一幅全新的同型号耳机和自己的耳机比较的时候,会发现音质变化如此之大,就象我用了多年的HD580,很多网友来听了再去听全新的HD580,都会产生一种怀疑——难道新版的HD580和老版的HD580不一样?但是实际情况是新买的HD580听过几个月之后基本和我老的HD580相差无几了,因为其实耳机只要是在使用,声音就在不断地变化,不可能经过煲透之后声音就恒定不变了,肯定还是在一直变化的,只不过可能变化很小罢了。我这付95年购买的HD580,声音就和现在新买的煲透的HD580声音稍有差别,主要表现在低频段我的耳机更加松软,中高频基本无变化,更多的网友喜欢我这付HD580,甚至提出要购买,不过我舍不得!:) 但是如果再过两年,也许两副HD580声音就会变得基本一样了。
耳机的振膜和音箱的喇叭一样,都会有使用寿命的,只不过由于耳机振膜的振幅很小,要比喇叭的振膜振幅小得多,所以寿命要长很多,正常使用的话,也许你的儿子、甚至孙子也能使用呢!但是,如果想快速煲机,长时间大功率去驱动耳机,肯定会缩短耳机的使用寿命,如果煲机不当,很有可能会对耳机产生不可修复的物理损伤,到时候可就追悔莫及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没有经验的耳机发烧友,还是让它慢慢进入状态吧,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慢慢聆听,自己的爱机声音在慢慢地变化,多奇妙!
“煲机”的意思是音质的稳定需要经过一段使用期。如果每天听1个小时,大概4、5个月后声音才能基本稳定下来。那么这4、5个月就是“煲机”期。适当的煲机不会损坏耳机,只会加速音质的稳定。这里用了“稳定”这个词,而不是“改善”,有些耳机(喇叭)不见得煲开了比全新的好。对于耳机,可以采用如下的煲法:
1、采用粉红噪声或者白噪声做信号源
2、初期以正常音量连续煲24小时
3、停4小时
4、用大音量(耳朵刚好难以承受)8~12小时
5、停4小时
6、正常音量煲24小时
7、如上反复,大约一周后耳机就“熟”了
煲机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不能肯定音量是否过大,找个人帮你听,如果戴上耳机不能坚持10秒(非喜好原因),那么音量就过大了。

CD1:5min白噪音,1min摔玻璃,30min提琴、钢琴协奏,2min 80-25KHZ扫频,5min白噪音,3min 阿波罗13起飞,2min 80-25KHZ扫频,10min交响,5min白噪音,10min大鼓
CD2:15min粉红噪音,15min 20-20KHZ扫频,5min大鼓,15min白噪音,5min扫频,5min大鼓,15min交响
第一天用正常听音音量的2/3播放CD1,20小时
第二天用正常听音音量的2/3播放CD2,11小时,用正常听音音量的2/3播放CD2,11小时
第三天用正常听音音量4/3播放CD2,18小时
第四天用正常听音音量4/3播放CD1,11小时,用正常听音音量播放CD2,11小时                                      第五天,正常音量2/3播放CD2,15小时,收工。总计97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