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音响入门

楼主(2016-06-26):
小肥羊的音响讲座本文转载自网友“小肥羊”的“小肥羊的音响讲座”,小肥羊网友在这一系列里搜集整理了大量传统HI-FI杂志的发烧入门文章。内容严谨平实,较少发烧杂志文章常见的玄学色彩,对于发烧初哥提高技术认识很有帮助。我们截取了其中部分同样适用于多媒体设备的部分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当然,其中仍有部分内容我们并不完全认同,有些东西多少也有点玄学色彩,建议大家一分为二的来看。关于音箱的鉴别与选择  音箱作为声频的终端器材,仿佛人的嗓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套音响的好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选择一对好的音箱是一套音响成功的关键所在,来不得半点马虎。然而纵观当今音响市场,成品音箱品牌不下数百种,其中不乏著名的国际品牌:如美国的BOSE(博士)、JBL、INFINITY(燕飞利仕)、Westlake Audio(西湖)、PolkAudio(音乐之声):英国的ATC(皇牌)、B&W、T annoy(天朗)、MonitorAudio(猛牌)、KEF、HARBETH(雨后初晴):丹麦的(皇冠)DYNAUD10(丹拿)、DALI(丹尼)、Jamo(尊宝):德国的Heco(德高)、密力(Maagnat)、ELAC(意力);法国的梦幻之声(VIS10NACOUSTIQUE)、JMLab(劲浪):国产精品有美之声战神系列、金琅、惠威、新德克、福音、小旋风等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质量参差不齐,价格天差地别。即便是同品牌同系列的音箱,往往音质高出一丁点,价格就会成几何积数倍上升。这正是因为自人类发明电子声频工程以来,唯音箱进步最慢、技术最薄弱。据英国《发烧天书》记载:一部成名多年的英国老牌长青树音相Rogersls 3/5自六十年代推出,畅销近四十年,其音色这纯正优雅,至今仍为众多资深Hi-Fi发烧友视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在音响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实在有些令人费解。所以您可千万别小看了音箱的打造,别以为音箱只不过是把几个喇叭与几个Hi-Fi或Hi-END箱。音箱的学问大了,大到没法用书写,各家各派众说纷纭。正如医学界的中医与西医之争,或如医治一些疑难杂症:说得明白的治不好病,治得好病的却说不明白。然而对消费者而言,我们只要学会如何鉴别与挑选就成。那么有没有一种通俗简便的方法,让毫无经验的大多数消费者不是凭贵价、不是碰运气,而是凭下面介绍的音箱试听“七要点”来学会判断一对音箱的好坏:

1.试听前对音箱的初步了解 对于一对音箱的最初了解,可用“观、掂、敲、认”的步骤来鉴别:即一观工艺,二掂重量、三敲箱体、四认铭牌。 外观工艺就是从音箱外表的第一部象来判断该次和品质优劣:用天然原木精工打造的音箱当然最好,许多天价级的世界名牌至尊音箱,包括意大利的Chario(卓丽)、Guarneri Homage(名琴)等,但此类好箱因环保、资源匮乏加工工艺难度大,时间长等因素,绝不会普及得象随处可见的“飘柔”洗发水,价格肯定没法低。故常见的音箱均是以MDF中密度纤维板表面敷以一层薄薄的木皮做装饰:敷真木皮精工外饰的音箱,尤其是如酸枝、雀眼、花梨、胡桃、桢楠、红橡等珍稀木皮,其天然木纹视觉效果极好,手感滑腻舒适。尤其以对称蝴蝶花纹真木皮经多层涂复打磨钢琴亮漆者,大多均可视为中高档精品音箱,仿冒品极少。用PVC塑料贴皮的箱子属大路货,虽做工精细,最好也只能算中低档货色。而以本纹纸贴面装饰的箱子虽然看上去极时应多注意箱体背后的贴皮接缝和喇叭安装位挖扎工艺是否精确到位。假冒伪劣产品一般都不会注意这些细节,因而稍加用心即可正确判断。 DEBUG评论:实际上,真正的原木箱子我们就算在HI-FI箱子上,几乎也是见不到的。因为能够满足制造音箱要求的木料极为罕见,如Chario在很多顶级产品上使用的木料,是生长40年以上的顶级意大利红橡木,按照意大利的环保法律,每砍伐一棵此类树种,购买者必须在木料价格外另补种10棵同类树苗。 二是掂重量:好的音箱大多是以18~25mm的优质MDF粒子板打造、高档旗舰级音箱则是以紫檀、黄柚之类的超重实木或多层复合胶合板来打造,所以重量非常惊人。往往一对音箱净重就达五六十公斤。中低档大路货多半采用质地松软的刨花板,仿冒伪劣产品更采用质量低劣的纸胶板,故重量一般较轻。音响界常有“内行看质量、外行掂重量”之说,重的音箱肯定比轻的音箱要好些。但要警惕不良商家在音体底部灌沙石水泥增重以欺骗消费者。 DEBUG评论:这里要注意一些使用曲线箱体设计的木质音箱产品,虽然曲线箱体外观好看而且对于声学设计有利,但出于加工工艺的需要,这些箱体使用的木料坚实程度往往不如纯方型结构的产品来的结实。这颇有点两难的尴尬。 三是敲箱体:用指节敲击箱体上下左右前后障板,箱体各面均发出沉实而轻微的脆响,感觉板材质地坚硬厚实、内部有多根加强筋支撑,箱体结构合理、结实,有多种隔音和防驻波的措施等效果。该种箱体加工成本高、难度大,因而很少有假冒伪劣产品。如用指节敲击箱体发出“噗、噗”的空响,说明板材太薄,材质质量太差,结构不合理。且内部没有吸音材料或加强筋维系,从而导致箱体内有大量漫反射和驻波形成。选购这种音箱,绝不可能获得好的重放效果。 四是认铭牌:真正好的音箱都有一快制作精良的镀金或镀铬铭牌标记,铭牌上一般都有镌有鲜明的商标、公司、名称、产地、相应指标等。进口箱则有英文如:Made in xxx或Manufacture及相应商标、音箱指标等。如果仅有Designin……(XX设计)或含糊其词地只标一个国名,甚至除了简单且极不严谨的几项基本指标外既看不出产地,也看不出厂家,商标也没有注册标记。这类三无产品多数均有仿冒、伪劣之嫌。名牌音箱十分注重品牌形像和企业知名度,因而所贴铭牌标记十分规范、精致,各项指标及企业名称、产地一应俱全。有的铭牌甚至是用薄金属镀24K真金制成,上面的字体还有凹凸感。产品不仅有出厂日期,有生产序号,甚至还有配对序号和随箱身份证。对于这类音箱,只要价格合理,一般都可以放心选用。 2.从技术指标为判断音箱的优劣 上面提到,成品音箱背后一般都贴有一张技术指标签:内容不外乎音箱的频率范围、灵敏度、承载功率及阻抗几项。其中灵敏率是音箱最重要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箱应该选配什么样的功放,需要多大的功率去推等等。大多数鉴听级家用音箱的灵敏度均在86-92dB之间,对同一台功放而言,在同等音量下(如音量旋至10点钟),灵敏度越高就意味着声音越大,音箱对功放的功率索取和要求就会越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这对音箱好推些。很多商用OK厅用的专业音箱灵敏度都超过100dB,难怪许多人感觉去OK厅唱卡拉OK时声音非常靓,且毫不费力就能获得很大的音量。但您可千万别以为灵敏度越高越好,事实上,灵敏度超过92dB的喇叭都是振盆比较轻、薄的金属盆、PP盆之类,会导致功驾驭喇叭的控制力受损,从而导致音质偏薄、偏靓、偏夸张、偏硬朗,少了许多音乐的细节和韵味。不大适合作Hi-Fi鉴听用。而许多声音厚实柔和且充满音乐味的名牌音箱通常灵敏度都比较低,如英国皇牌ATC、意大利名琴、卓丽等顶级喇叭的灵敏度仅82dB。这类音箱往往极难伺候,需要输出电流极大的巨无霸功放方可让其工作在理想线性区域,代价绝不会小。 DEBUG评论:多媒体音箱使用的大都是很高灵敏度的喇叭,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低灵敏度单元需要较高功率的功放来推,在功放上增加的成本就不是一星半点啦。 另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频率范围。例如某书架箱的频率范围是60Hz~20KHz±2.5dB,60Hz表示音箱在低频方向的伸展值。这个数字越低,音箱的低频响应就越好:20KHz表示该音箱可达到的高频延伸值。该数字越高,表明该音频特性越好。而后缀的±2.5dB则表示上述该段频率范围的失真度大小,失真度越小,频率响应曲线就会比较平坦。一些音箱标注的失真度是±3dB,其频率范围应会变得宽一些。有的音箱不标明该指标,频率延展范围就会变得很宽。例如上述指南针一号箱如果不注明失真度控制在正负 2.5分贝范围内,频率范围就可以标成40Hz~23KHz。需要指出的是,不标注失真度的频率范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厂家明知故犯,只能涉嫌其居心不良,有意欺蒙消费者,同时也说明该音箱指标不规范,厂家对自己的产品缺乏信心,很难让人放心选购。 承载功率是音箱的一项参考指标,用多少瓦来表示,该指标并不能说明音箱质量的好坏,只是为选配功率放大器提供参考依据:譬如说一对音箱的承载功率标注为10~200W,即说要推动该音箱所需的功放至少要具备10W以上的输出功率,但忌用大于200W以上的放大器作满功率输出。否则可能有烧箱之虑。一般而言,家用音箱绝不会有推不动之虑,只有好不好推,推好推坏的问题,200瓦以下的承载功率对一般家庭的使用已是大大有余了,不刻意追求过高。 音箱还有一个指标是阻抗值,一般以8Ω为其标称值,绝大多数二分频书架箱的阻抗值均为8Ω,多单元多分频的座地式音箱也有6Ω、4Ω的。阻抗值越小,需要推动的电流就越大,要求的功放功率也相应高一些。以笔者意见,家用音箱最好选8Ω阻抗的较为好配功放些。3.好的音箱应该具有明显的个性 在现代音响器材中,音箱可谓最古老而神奇的成员。有人说它具有“灵性”和“生命”,说它是一个国家民族风格和历史与文化的沉淀物。的确,以名牌音箱而言,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所打造的音箱无不烙上生产国国民的文化素养、天生秉赋和性格牲征。尤其品质愈高,愈上档次的音箱,这种个性特征就会越明显。其次,对使用者而言,同样优秀但个性不同的音箱,还存在着对不对口味,喜不喜好某种风格的问题。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些人喜欢风风火火、热情奔放的大豪风范,有人钟情温文尔雅、清逸憩淡的隐士性格:有人爱好场面恢宏的交响乐、重金属打击乐、摇滚乐:有人偏乐于小格流水般的田园古典乐、悠雅宛约的独奏乐,以及甜润厚重的人声重放……能按自己的品味选中理想中的音箱固然是件美事。倘若不明究理,人云亦云地选了对与自己口味相勃的音箱,那就非常令人扫兴!毕竟这笔投资不菲。所以笔者建议您在选购之前不妨多了解、多试听、多跑跑正宗的音响精品店、听听朋友的意见、听听专家的意见。同时还要明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风格?不妨多问自己几回,咱这音箱究竟买来干什么?听音乐?看影碟?唱OK?还是…… 就音箱本身的风格而言,时下音响业界流行所谓美国声、英国声、欧陆声等等,美国音箱侧重于强劲的力度和庞大的动态,特别是美国西部出产的音箱:如JBL、BOSE、Genesis(创世纪)等。往往表现出一种洒脱豪放、粗犷大度的音色个性。这也许与美国西部牛仔们在北美草原纵马狂奔的豪迈气质不无关系。美国地域辽阔,西海岸山川崎峻、林木葱茏、丽日蓝天、物产丰饶。加上西部牛仔们狂放不羁的性格和好莱坞文化艺术的渗透,使西部出产的音箱音色鲜明靓丽、声音干净利落、大开大阖,豪迈粗犷中透出一种举重若轻的潇酒与自信。各类指标的富余量都非常大,特别适合摇滚、爵士及重金属打击乐、专业OK厅等场合。但在小提琴独奏、古典弦乐方面音乐味稍淡。然而在美国东部地区生产的音箱却因地理环境因素而更多地受到英国和欧陆文明的影响。加上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崇尚古典交响乐,每年都会以大量的演出影响着地域文化。故而东部地区生产的音箱诸如INFINITY(燕飞利仕)、Westlake Audio(西湖)等品牌,则兼有柔和细腻与宽广明亮之风格。无论音乐的解析力、速度感、音场定位与松香味都明显区别于西部音箱而在欧州和远东地区大受青睐。 英国音箱具有典型的欧洲皇家血统,音色柔美甜润,造型端庄素雅,华而不艳,天然木皮中透出一种温文尔雅的贵族绅士风度。数款世界级的老爷车音箱——Rogers(乐爵士)、Spendor(思奔达)、HARBETH(雨后初晴)就诞生于此。加上日不落帝国昔日的辉煌和中世纪文明的潜移默化,更兼伦敦潮湿多雾的地理环境和小桥流水般的田园牧歌,造就了英国声温柔、甜憩、细腻、稳重、斯文谈定。在家用Hi-Fi 甚至Hi-END领域中地位非常高,最适合表现古典弦乐和人声重放。可惜在表现大动态爆棚场面及低频量感方面效果稍逊。 德国音箱则充分体现了日尔曼民族一丝不苟、严谨自律的敬业精神。音色自然、中性平和,干净清爽。尤以做工精湛而享誉业界,令人叹为观止。但严格来讲,德国箱音色稍偏冷艳硬朗,比较适合于流行音乐的重放。 其它如法国、丹麦、意大利、瑞典、挪威等欧陆之声,则无处不渗透着法国人的机智浪漫、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氛围,北欧人的活泼开朗和极其精美的传统手工艺:音色纯正自然、中高频略显夸张,但极富音乐味。且有很不错的兼容性,是家用Hi-Fi/AV兼用型的上上之选。 至于国产精品音箱,本应也有“中国声”之说,最近有许多专家学者也在撰文炒作。可惜中国的音响业起步较晚,包括大多数在Hi-Fi发烧圈已有些名气的厂家也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介入真正意义的高保真音响,目前倘未完成“理论与实践”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故而很难用什么“声”来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然而短短的几年,国产精品音箱已有了质的飞跃,笔者窃以为极少数国产精品已形成自己的风格雏型,但也只能用类似某国名牌而论,如惠威颇似美国声,而美之声战神系列和新德克经典系列,指南针系列更让人想到英国声(但也许爆棚和速度部份经英国正宗货色略强)。而小旋风、金琅则多多少少染了点欧陆风情:唯有张百良先生精心酿造的“苍海龙呤”书架箱风味独到,音色平和中性,细腻高雅,温柔而又不失豪放,外观更是以中国传统土漆经多层打磨,古色古香、浑然天成,还真让人感觉到有点“中国声”的味道呢。相信以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有夏商至盛唐的扁钟古韵和鸿篇巨制的宫延音乐为其基础,更兼中国人特有的含蓄、内蕴、丰富多彩的感情和儒释道之“中庸之道”、“合二为一”、“无为而治”等传统文化精髓夜陶,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有世界公认的“中国声”应用而生。

4. 好的音箱应该是很耐听的 不知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当您兴致勃勃地打开音响欣赏音乐时,初听尚觉音色不错,声音够威猛,尤其中高频明亮动人,低频也令人满意。但多听一会儿就感觉不舒服了,特“累”人,不得不关机走了。这种让人人感觉“累”的音箱留不住客人,因为它让人感觉“很吵”,吵得人心烦。音箱“吵”人说明该箱的失真较大,不耐听。肯定不会是好音箱。 聆听品质优良的好音箱,仿佛是在品尝深埋地底三十年陈的花雕女儿线般主人倍感绵甜劲爽、回啤酒悠长。那种“甜甜的”、“暖暖的”音乐韵味会让您忘了时间、空间、甚至忘了自身的存在而陶醉于音乐的海洋中,无论听多久都不会厌烦。 好的音箱失真度特低。因而无论音量大小都会令您听起来非常入耳。即便是把音量开到满功率,音箱爆得惊天动地,低频滚滚如仲夏沉雷,也只会让您感到贴近自然的逼真甚至恐怖的震憾力,但绝不会发出令您掩耳逃生的破响。 一般而言:声音单薄、音色偏冷偏硬、速度过“快”的音箱都不耐听。可以肯定它们都是箱体音薄、吸音处理不力、分频器过余简化、喇叭档次较低造成的。自然称不上好音箱。好音箱是非常耐听的,它不仅能留着客人,而且聆听时间越长、煲得越熟、音色就越入耳。难怪那么多音响爱好者对此乐此不惫到痴迷的高烧地步!

5. 好的音箱能听到音乐背景中最细微的讯息 音箱对音乐细节的表达程度决定了音箱的解析力。解析力高的箱子,可以包含巨大的音乐资讯量,特别是音乐背景的资讯量。从而让人们能透过主题单元不听到更多的音乐细节、谐波余韵和多角度、多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音乐声场。试听台湾点将唱片《民歌蔡琴》(片号DJCD-96108)第一首“被遗忘的时光”,开始的几句是无伴奏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升出我的心无坎 ……”好的音箱在表现这段时,歌声虽为清唱,但细节绝不单调,其间3秒、9秒、12秒、17秒句间的换气声,开启口唇的齿音及人声的尾音残响,清晰得仿佛蔡琴就在您的耳畔对您悄悄地呤唱。分辨率高的音箱,甚至能让您听到乐队演出时翻动乐谱、演奏人员的脚步在地上轻轻滑动的细微声响。千万别以为笔者是在神吹,只要CD录得好,重放的设备够档次,一切都是可能的。 DEBUG评论:一分为二的看吧,至少在多媒体音箱上,齿音特别清晰的产品大都其实是分频处理有问题…… 好的音箱可以忠实地反映和再现光盘上录制的各种信号源,既可以爆到七彩,也能纤细到空气中的一丝颤抖也无可遁形。所以,挑选音箱前准备一张音乐资讯量大且平日里听得耳熟能详的CD,譬如台湾飞碟唱片录制的朱哲琴的《央金玛》(片号YT-84)就是一张音乐资讯量大得惊人的试机碟。聆听该碟,您可以透过朱哲琴那晶滢剔透的特异吟唱分辨出背景中珠穆朗玛呼啸的雪风,喜玛拉雅人推开柴扉,踏着清晨吱吱作响的新雪开始一天的劳作。甚至可以极清晰地听到不远处几只撒欢的藏北风谷画。分辨率不好的音箱是不可能提供如此丰盛的音乐大餐的。 当然,在试听音箱分辨率时应慎用特别爆棚的讯号源,如人工电子合成的劲爆电影大片、强烈震憾的重金属摇滚乐、打击乐等,这类音乐固然能给人留下极深的感常受,但巨大的响度会掩盖器材许多先天的不足。同时也千万别将音量开到震耳欲聋,因为人耳对声音的响度承受是有严格限制的,一旦声音超过限度,吸觉就会变得迟钝,甚至难以忍受片刻。根本就谈不上判断什么音乐细节方面的事了。

6. 好的音箱能让您听出准确的声像定位 所谓声像定位就是指演奏中的每一样乐器在什么位置上发音。譬如一场大型交响乐会,声像定位好的音箱会让您感觉到如下图所示的乐团陈列: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群一般位于舞台左侧,钢琴、竖琴居左后,舞台右侧一般是大提琴阵,稍后为低音提琴阵。舞台居中分别是中提琴阵、长笛、双簧管、园号、大管、长号、小号、打击乐及定音鼓等。 好的音箱可以极精确地再现层次分明的声场定位,即使你不是发烧友,在行家的指点下同样能听出各种乐器的声音发自您眼前虚拟的舞台的前后左右等不同位置,而绝非仅仅是从两只音箱点声源中发出的各种声音的混合旋律。更好的音箱,在经严格声学处理、大小适中的专业试音室中试听,您甚至可以确切地感受到音乐演奏会上的那种特有的空间立体感和现场感! 当然,就一般消费者而言,不可能有如此好的专业试音室供您试听,只能在音响店随意摆出的恶劣声学环境下选择音箱。不过这也不要紧,事先带上几张知道音乐器摆位的CD,如由捷克电台交响乐团奏、艾德里安.利珀指挥的殷承宗钢琴协奏曲《黄河》:演奏现场录音从舞台面看:钢琴是摆在舞台前排正中偏左、右侧是大提琴、右后为低音提琴、中后为管乐号乐、左后为小提琴群等等。如果您坐在音箱正前方重放该录音,也应该感觉到同现场院非常接近的音场定位效果。即钢琴声绝对位于中间偏左侧。好的音箱应该能听出当钢琴独奏时琴声的高音部偏左而低音部居中,同时会感觉殷承宗的双手在钢琴左边和右边位置来回跳动而产生出的无比美妙的声像移动。差的音箱可能会同时听到音箱两边都有钢琴,或者本该属于右边音箱发生的低音提琴变成中间或左边发声,造成一遍混乱的声场。这种音箱专业的说法叫着相位特性差或相位错乱,肯定是不可取的。 再如试听CD人声碟时,人声从左右音箱发出,但给您的实际感觉却是演唱者站在音箱中间一个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音箱的位置上唱歌。这种现象就叫着空间声源结像。好的音箱,这样的声源结像几乎人人都可以感觉得到。极品音箱可让您在闭目聆听时感觉这人就在离您不远的正前方演唱,甚至可以让你感觉出人物的高度,演唱的口形大小。这也是所谓的“定位”,听起来似乎有些“玄”,事实上,能听出声源正确“定位”的音箱就是高度保真的音箱,当然称得上是好音箱了。

7. Hi-Fi音箱与AV音箱并没有冲突,但是有许侧重 随着家庭影院的持续升温,不少朋友在选购音箱时常打来电话咨询笔者,说时下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专门为配置“家庭影院”而设计生产的音箱,有些甚至是世界著名厂商专门为中国的“家庭影院”度身定造的。那么这些专门设计的AV音箱是否采用了什么新技术、新工艺,它们与传统意义上Hi-Fi音乐箱是否不同,两者区别有多大?许多朋友都表明自己选择的音箱应该是既能欣赏音乐,又能看看大片,同时偶尔还要玩玩卡拉OK,一鱼三吃!所以就拿不定主意究竟是选专用AV音箱,还是选Hi-Fi音箱除了极少数个性太突出的外,绝大多数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声学还原能力,绝对能够很好的胜任“家庭影院”的各种声音效果。即使是诸如猛牌700仔这样的小型书架箱,虽因单元所限低频不足,但加上一只有源低音炮也照样能劲爆到极!唯一不同的是,所谓家庭影院专用箱仅仅是在喇叭上作了一点磁屏蔽处理以防和电视机靠得过近(一般35公分内)而磁化荧屏。再就是有意将分频器低频端提升夸张一些以加强低音效果。喇叭的振盆也尽量选用轻、薄、刚性一些的材料以求速度快些、灵敏度高些。大多数AV音箱本身的素质并不高,且失真往往也比较大。但用于看欧美动作片时往往音量均开得较大,且有许多精彩激烈的镜头吸引了您的注意力而无暇分心去留意音响的表现。这就巧妙地掩盖了许多先天不足与失真,并不符合真正的家庭影院音箱要求。真正的家庭影院用箱要求有较高的分辨率和良好的声场还原,同时也要绝不吵人。这些要求与此同时Hi-Fi音箱如出一辙。真正好的音箱是不可能将家庭影院拒之千里的。但只能用于家庭影院的所谓专用AV箱肯定不是什么好箱。一般而言,每年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音响大展中,许多上榜的五星级音箱排队行榜上从来就没有“家庭影院”专用箱。事实上,针对中国市场的家庭影院专用箱是因在我国广为流行的VCD需要而派生出来的大众化廉价产品。之所以有今天敢与Hi-Fi音箱论短长的地位,多半是出于厂家商家的炒作和广告的误导。因此在您配搭家庭影院时,笔者提醒您应优先考虑习一对性能优异的Hi-Fi音箱作为主箱。其余中置、环绕,也应严格按上述各条要求试听选择,最好买正规Hi-Fi厂家出产的名牌产品为准。顺便说一句:对既要欣赏大片,又偏爱玩卡拉OK的朋友来说,选一对三分频落地箱既可免去配低音炮的麻烦,也可免去怕烧高音单元之虑,您不妨多加注意。 音箱由哪几部分组成? 市面上的音箱形形色色,但无论哪一种,都是由喇叭单元(术语叫扬声器单元)和箱体这两大最基本的部分组成,另外,绝大多数音箱至少使用了两只或两只以上的喇叭单元实行所谓的多路分音重放,所以分频器也电告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音箱内还可能有吸音棉、倒相管、折叠的“迷宫管道”、加强盘/加强隔板等别的部件,但这些部件并非任何一只音箱都必不可少,音箱最基本的组成元素只有三部分:喇叭单元、箱体和分频器。 为什么有些音箱用两只喇叭单元,而有的要用三只,还有用四只、五只的,用一只行吗? 喇叭单元起电-声能量变换的作用,将功放送来的电信号转换为声音输出,是音箱最关键的部分,音箱的性能指标和音质表现,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喇叭单元的性能,因此,制造好音箱的先决条件是选用性能优异的喇叭单元。对喇叭单元的性能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承载功率大,失真低、频响宽、瞬态响应好、灵敏度高几个方面,但要在20Hz-20KHZ这么宽的全频带范围内同时很好兼顾失真、瞬态、功率等性能却非常困难,正如道路警察,如果管得太宽肯定会顾此失彼,而各管一段就容易得多,喇叭单元也是这个道理,最有效地解决方案就是分频段重放。为此喇叭厂生产了不同类型的单元,有的只负责播放低音,称为低音单元,播放中音的叫中音单元,高音单元只负责播放高音,这样例可采取针对性的设计,将每种单元的性能都做得比较好。 所以,尽管可以采用一只全频带喇叭来设计音箱,不过出于上述考虑,用多个单元的组合来覆盖整个音频频段的设计方式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具体用几只单元,取决于音频范围的频率划分方式,如果是简单地分面高音和低音(或中低)两只喇叭就够了;如果是分高、中、低三段的三分频音箱,那么最少也得用三只单元,现在两只低频单元并联工作的设计方式也很流行,这样总的单元数便可能达到四只;有些大型音箱的频段划分得更细,如果再采用单元并联工作的设计,总的喇叭单元数就会更多。在音箱的资料或说明书上通常有“X路X单元”这样的方案,就是对音箱的分频路数和所用单元总数的具体说明,例如“三路四单元”,表示这是三分频设计的音箱,总共用了四只喇叭单元,其余依此类推。 DEBUG评论:这篇是叶新海先生的著名入门作品。顶级的音箱中,倒是有只使用一个全频带单元的,其实,如果全频单元当真能够做好的话,它的很多优点不是多单元音箱能比的。不过全频带音箱确实是几百元的比比皆是、数万甚至数十万的也不算很罕见,但恰恰几千元上头很难做出来更难做好。所以我们也就很少见啦。 分频器是做什么用的? 由于现在的音箱几乎都采用多单元分频段重放的设计方式,所以必须有一种装置,能够将功放送来的全频带音乐信号按需要划分为高音、低音输出或者高音、中音、低音输出,才能跟相应的喇叭单元连接,分频器就是这样的装置。如果把全频带信号不加分配地直接送入高、中、低音单元中去,在单元频响范围之外的那部分“多余信号”会对正常频带内的信号还原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使高音、中音单元损坏。从电路结构来看,分频器本质上是由电容器和电感线圈构成的LC滤波网络,高音通道是高通滤波器,它只让高频信号通过而阻此低频信号;低音通道正好想反,它只让低音通过而阻此高频信号;中音通道则是一个带通滤波器,除了一低一高两个分频点之间的频率可以通过,高频成份和低频成份都将被阻止。在实际的分频器中,有时为了平衡高、低音单元之间的灵敏度差异,还要加入衰减电阻;另外,有些分频器中还加入了由电阻、电容构成的阻抗补偿网络,其目的是使音箱的阻抗曲线心理平坦一些,以便于功放驱动。 喇叭单元有那些种类? 喇叭单元的种类很多,分类方法也各不相同。如果按电-声转换的原理来分,有锥盆单元、平板单元、球顶单元、带式单元等类型,其中锥盆单元和平板单元比较适合做高音,也有部分中音单元采用球顶式设计;从所覆盖的频带来看,也有部分中音单元采用球顶式设计;从所覆盖的频带来看,喇叭单元又可分为低音单元、中音单元、高音单元和全频带单元。 目前最常见的低音单元和中音单元从转换的原理上讲都属于电动式扬声器,它们多采用锥盆状的振膜,因为这形状的振膜设计成熟、性能良好。振膜材料则多种多持,有传统的纸质振膜,也有高分子合成材料(如聚两烯)制作的振膜,还有铝、镁等金属材料制作的振膜。对振膜的要求是刚性好(不易产生分割振动)、重量轻(瞬态响应好)、具有适当的内阻尼特性(抑制谐振),但这些要求并不容易同时满足,但刚性不够强;金属振膜的刚性很好,但阻尼又欠佳;聚两烯振膜比较好地廉顾了各个方面,近年来获得较多的应用。此外,还有些厂家采用很复杂的工艺制造振膜,“三明治”复合结构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上下两个表面之间夹着蜂巢结构的中间层,整体上具有很高的刚性,同时又有重量轻、阻尼好的特点,很有发烧前途。 高音单元最常用的是球顶式高音,从工作原理上讲也属于电动式单元。球顶高音的振膜可以用金属材料制造(如铝、钛、铍等),称为硬球顶,也可以用软质的织物制造(如蚕丝、化纤),称为软球顶,通常,硬球顶的高频响应比较好,而软球顶的声音比较柔和。近年来,带式高音和静电高音也得到一定的应用,它们共同的优点是振膜特别轻盈,因而高频响应出色,声音纤细透明,不过,这两种高音的生产如球顶高音那么容易,应用不太普及。还有一种号角高音,由球顶式的驱动部分加一个喇叭状的号角构成,它的特点是声音指向性强,而且效率高,因而在专业扩音领域的音箱中应用很普遍。还有一种同轴单元,实际上是低音和高音单元的组合,具体特点详见相关问答。

喇叭单元为什么要装在箱子里?不装箱行吗,比如用个支架来固定它们? 不行,准确地说是低音单元必须要装箱,高音则可装可不装。有两个原因使得低音单元必须装在箱子里:一是为了消除“声短路”现象;二是为了抑制喇叭单元的低频谐振峰。先说第一个原因。低音单元的振膜在前后运动时,除了有向前方辐射的声波,两个方向的声辐射相位正好相反,即相差180度。由于低频声波的波长很长,其绕射能力是很强的,也就是说低频声波的方向性很弱,如果喇叭单元不装箱的话,后向辐射的声波就会绕到前面来与前方的辐射异相相消,总体上的前向声波辐射能量就被大大削弱,这种现象称为“声短路”。“声短路”现象必须设法消除,否则低频根本无法有效地辐射。如果把喇叭单元装在箱子里,振膜后方的辐射被箱子阻隔,也就不会形成“声短路”了。 第二个原因,每一只电动式低频单元都有一个低频谐振点,在此谐振点上的输出达到一个峰值,但失真也很高,瞬态响应非常差,如果对此谐振峰不加以抑制,势必严重影响重放的音质。如果将单元装箱,箱内空气的劲度就会对振膜的运动产生抑制作用,这样就达到了压低谐振峰、改善性能的目的。另外,通过含理选择箱体的结构和参数,可以达到拓宽低频响应的目的,设计良好的倒相箱、无源辐射器音箱、传输线音箱都能获得这样的效果。 高音单元为什么可以不装箱呢?因为高音的波长短,绕射能力弱,不存在“声短路”现象,也不象低音单元那样需要抑制低频谐振峰,所以,对于高音单元,音箱的作用只是一个支撑。 箱体一般用什么材料制造? 箱体一般用木质材料制作,因为木材容易加工,表面处理之后能得到和家具一样的质感容易跟居室环境协调一致。目前最常用的材料是人造中密度纤维(MDF)板,这种材料强度高,而且不易变形,不开裂,表面还非常平整,无须打磨就可以直接粘贴木皮或PVC装饰。有些音箱也采用狼子野心花板制作箱体,刨心花板也有不易变形形裂、表面平整的特点,强度也可以,不过一但受潮后就容易损坏,所以通常只用于廉价的低档音箱。还有用天然实木板制作箱体的,不过天然实木成本比较高,而且处理不当容易开裂变形,所以近年来的应用越来越少,一般只用于高档音箱,主要是取实木的质感比较高级(特别是名贵木材)这一优点。当然,箱体不一定非得用木材来做,用塑料、用金属甚至用石板都可以,但这些材料制作的音箱并不普遍。 实木音箱的声音比人造板音箱好吗? 不能这么说。理论上讲,箱体只要足够坚固不发生振动,用什么材料都没有区别。音箱的声音主要是由喇叭单元、箱体结构设计、分频器这三大要素决定,而跟箱体材料用实木还是人造板,甚至用塑料、用金属都没有关系。 音箱是如何分类的? 音箱的分类有不同的角度与标准,按音箱的声学结构来分,有密闭箱、倒相箱(又叫低频反射箱)、无源辐射器音箱、传输线音箱之分,它们各自的特点详见相关问箱。倒相箱是目前市场的主流;从音箱的大小和放置方式来看,有落地箱和书架箱之分,前者体积比较大,一般直接放大地上,有时也在音箱下安装避震用的脚钉。落地箱由于箱体容积大,而且便于使用更大、更多的低音单元,其低频通常比较好,而且输出声压级较高、功率承载能力强,因而适合听音面积较大或者要求较全面的场合使用。书架箱体积较小,通常放在脚架上,特点是摆放灵活,不占空间,不过受箱体容积以及低音单元口径和数量的限制,其低频通常不及落地箱,承载功率和输出声压级也小一些,适合在较小的听音环境中使用;按重放的频带宽窄频带音箱之分,大多数音箱其设计目标都是要覆盖尽量宽的频带,属于宽频带音箱。窄频带音箱最常见的就是随家庭影院而兴趣的超低音音箱(低音炮),仅用于还原超低频到低频很窄的一个频段;按有无内置的功率放大器,可分为无源音箱和有源音箱,前者没有内置功率放大器,可分为无源音箱和有源音箱,前者没有内置功放而后者有,目前大多数家用音箱都是无源的,不过超低音音箱通常为有源式。 密闭箱的特点是什么? 密闭音箱的喇叭单元装在一个完全密闭的箱体内,这样,振膜向后辐射的反相声波就被箱体完全阻隔,不会跑到箱外去和振膜前方的正相声波相抵消,解决了“声短路”问题,使低音能够有效地辐射。密闭箱的低频衰减特性比较其他类型的音箱都平缓,形同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的衰减曲线,这意味着它具有各类音箱中最好的瞬态响应。同时,密闭在箱内的空气形成一个强劲的“空气弹簧”,能有效抑制振膜在谐振频率处的位移量,减少非线性失真。不过,空气的劲度也使喇叭单元的低频谐振频率上升,使音箱总体的低频下限比单元在自由空间的条件下有所上升,与倒相箱、传输线音箱这些设计相比,密闭箱的低频下限相对要差一些。还有,振膜后向的辐射得不到利用,致使其效率也要低一些。 气垫式音箱和密闭式音箱是一回事吗? 气垫式音箱最早由美国的H.01son和他的伙伴J.preston提出后获得专利,1950年被AR公司推广,代表性产品是当时名扬四方的AR-3(港台的发烧友称之为“阿三哥”)。气垫音箱是密闭箱的一种,它的特点是使用高顺性的喇叭单元并将箱体设计得足够小使箱内空气的劲度大大高于单元振动系统的劲度(一般要超过3倍以上),对单元的振动系统而言,箱内的空气对它的作用仿佛一个弹性强劲的气垫一般,这种音箱因此而得名。气垫音箱的失真低,瞬态表现相当好,曾一度深受欢迎,不过,这种音箱由于采用高顺怀的单元,灵敏度一般比较低。 倒相箱的特点是什么? 倒相箱是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音箱,它在密闭箱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载导管(倒相管),导管一端跟箱内的空气连通,另一端通过箱壁上的开口(倒相口)通往箱外。当喇叭单元的振膜运动时,一方面直接对外辐射声波,另一方面又压缩(或扩张)箱内的空气。使箱内的控制气从倒相口排出来,这样,倒相口就成了策动空气的“第二振膜”,如果设计得巧妙,倒相管-箱体系统可以刚好使振膜后向辐射的声波倒相180度(倒相箱因此而得名),这样从开口处辐射出去的声波就与振膜前方辐射的声波同相了,而同相的辐射使声能得到叠加,于是加强并延伸了音箱总体上的低频响应。倒相箱和密闭利用了振膜的后向辐射能量,因而效率比较高。不过,倒相箱也并非十全十美,除了设计调试比密闭箱困难以外,开口处急速流动的空气容易造成气流噪声。另外,倒相作用本质上是利用声学谐振来达成的,因而由开口辐射的声波瞬态响应比较差。 DEBUG评论:再次强调!倒相箱的倒相声波决不仅仅是“喇叭振膜背面的声波被反******”,而是半密闭箱体内空气被强制压缩产生谐振而发出的声波,声波来自管道内的空气而不是振膜!如果仅仅是为了将振膜后辐射声反******,要倒相管干什么?直接开孔不就行了?!无源辐射器音箱又有何特点? 无源辐射器音箱又叫空纸盆音箱,其实是倒相箱的一种变体,它的工作原理与倒相箱十分相似,只不过用无源辐射器代替了倒相管。无源辐射器的结构跟喇叭单元类似,有折环和辐射声波的振膜,但没有音圈和磁路系统,振膜的运动完全受箱体就可以获得较好的低频响应,效率也比较高,但它也有区别于倒相箱的特点。优于倒相箱处理克服了倒相口容易生产气流噪音箱问题,不过无源辐射器音箱具有比倒相箱更陡峭的低频衰减特性,意味着瞬态响应比倒相箱还差。美国Polk Audio 公司是生产无源辐射器音箱最具代表性的厂家。 DEBUG评论:现在在多媒体音箱上的低音炮上,空纸盆已经不少见了。不过有些产品在卫星箱上也用空纸盆,纯属胡来。 传输线音箱有什么特别之处? 传输线音箱与密闭箱或倒相箱的设计思路完全不同,它利用了1/4波长的传输线来达到吸收单元谐振、抑制振膜位移、拓展低频下限这些目的。传输线音箱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低音单元后面接有一跟长长的导管(传输线),导管的长度取单元低频谐振频率(或稍高一点的频率)的1/4的波长,为了衫化,导管通常折叠于箱体内部,看上去象一个迷宫;连接喇叭单元那端的传输线截面积至少比单元的辐射面积大25%,然后逐渐变小,到传输线的出口处刚好等于单元振膜的辐射面积;传输线内敷设羊毛或玻璃棉等阻尼特质。传输线音箱与密闭箱和倒相箱等设计相比,具有更为深沉的低音,但以英国著名音箱专家Martin Colloms为代表的一些人则认为传输线音箱较难避免因传输线谐振所造成的音染。 DEBUG评论:有些多媒体产品现在也号称使用了迷宫结构,其实只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变形倒相箱而已,真正的传输线设计,到目前我还没在多媒体音箱上见过。

对于听声音真用得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名言。首先你要自信你的耳朵不比所谓的“金耳朵”们差。人的听觉生理告诉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耳膜和内耳听辨毛都会变硬,无法响应很高的频率。只有低龄儿童听觉器官的尺寸小,质地柔软,可以听到20khz以上的超声。而20岁以后就逐渐衰退了,50岁以上的人已难听到16khz的声音了。当然老发烧友们的技巧和经验比较丰富能补偿一点损失,但硬件逐渐变坏是必然的。所以,专业的主观试听评价需要有不同的年龄、性别的人员来参加。只要没有听力缺陷,你也可以当评判员。当然一些最基本的测听技术和常用主观试听评价的用语还必须了解,并把握住确切含义和分寸。 初学者从纯音试听开始 最先可以熟悉一下纯音,正弦单频交流信号的声音,这也是检查音响设备静态性能好坏的一种方法。最方便的方法是播放雨果发烧碟(一)》的最后17至45段,这里是正弦信号从25hz开始以1/3倍频程为一台阶至20khz,一共29段。如有优质的模拟正弦信号发生器则更好,信号源中没有高次谐波也不需用cd机。从第17段开始向后放,音调逐渐提高。若电平不变的话,开始响度也逐渐增强;到27、28(约三四百赫兹)段时音量就不再上升;至40、41段(约七八千赫兹)后,音量又开始下降。若设备不好,中间音量较平坦的段落就会变窄,听音乐时高音域和低音域分量都不足。若整个频域的音调感不是逐渐上升,某个段落有突变,如19段听起来反而比20段更硬、更响,这就说明19段(40hz)处声音有互调,即原40hz低音上,有较高频率的音串入,所以音调也高了,响度也大了。很多劣质音箱这时就会显现原形。正常听音乐时,某一频率一会儿就过去了,并且大多时间同时就有很多谐波成分,靠声音的感觉不对去辨别设备的毛病,初学者操作就比较困难。纯音试听就容易操作多了。 房间声学环境有缺陷,如有驻波、共振或冲着听众席的反射面,也会使不同频率上的响度不均匀,可以变换一下音箱摆位或房间家具摆放,找寻反射面或共振源来解决。单一的纯音稳定、简单、容易找出串杂在其中的杂音。 另外,几个关键频率的音调25hz(17段),40hz(18段),500hz(29段),1khz(32段),2khz(35段)和4khz等应该心中有数。不少音箱包括低音箱实际上并没有25、40hz的低音,不少人把较响的60—80hz左右的中低音当作次低音在感受。同样,2khz、4khz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刺耳,但它并不是人们要追求的12khz以上的高音。理解听感描述词汇实际声音就复杂多了,声音的听感描述总要用词汇来表达,但词汇中数形容词最微妙。如果要从外文的描写翻译过来就更难了,笔者手中有一份英文的音质评价用语说明,汇集了52个形容词,其中有些词连英汉词典上给出的中文注释就令人不知所云,怎样去理解表达的声音特性?所以越详细越微妙的描述可能越难确切,还是先简单一些。加拿大国家研究中心测试音箱音质时,让评判员填的表中用了十种描述,比较容易理解掌握,现解释一下它们在表达声音特性时的含义,对提高主观声音测听能力的人会有所帮助。这些词汇分别是: 解析力:解析力也叫清晰度,描述声音清晰程度。听语言时,吐字干净利索,没有含糊不清之感。听弦乐曲时,有几把乐曲,什么乐曲容易分辨出来。听低音时,鼓点干脆利落,长号、大鼓各自音色表现正确,不似彩电或组合音响中那种嗡嗡之声不绝于耳的效果。 柔和:听起来声音柔和温暖,让人感到顺耳舒畅,不刺耳没有沙哑之声。一般女声节目听这方面特性比较好,用迪斯科和重金属摇滚乐来******的这方面表现就不合适。虽然说这里的柔和指的是器材的性能而不是软件本身的内容,但软件节目本身就硬,用来听这方面性能就困难了。 从音频信号特性讲,柔和表示中、低音还原正确,噪声和谐波失真小。器材的谐波失真会增加不良高音成分,听感生硬、刺耳、金属味重(好像金属材料发出的声音)。 丰满:声音充实圆润,男中音和男低音这种感觉较明显。表现出器材频带较宽、特别是低音端延伸好,中、低音的频响均匀,混响适度。 明亮:声音清脆透亮,有鲜活感,在女高音和童声以及弦乐小号的高音器乐中较易找到这种感觉。说明器材的中高音频平坦、均匀且失真小。若高音过头或带有失真,明亮就会变成刺耳。另外,也要有适度的混响,否则会有干枯的感觉,亮不起来。 开阔宽敞:相反的描述就是狭窄、挤压,声场狭小,缺乏现场收听时那种宽大的场面。立体声节目这方面的感受与两个声道间的串音水平和平衡度有关。串音小、对称性好,混响正确,声场感觉就宽大。 亲切:亲切或称现场感强是指声音好像贴近身边,伸手可以触及一般。一般中音段表现好的器材,这种感觉较强。 噪声和失真:没有信号输入时,音箱中发出的嘶嘶声、交流嗡嗡声称为噪声,是器件或工艺不良的表现。失真是由于器材的线材不良或频响不佳,使原来的声音发生了变化所致。没有输入时开足音量,在音箱一米处应听不到一点噪声,否则节目中需要无声时,就会有讨厌的背景噪音,平常使用时声音透明感就变差。失真即声音走样,与熟悉的原声比较就能听出来。 力度:力度和响度意义不同。响度指声音感觉响。两套设备可以把同一个曲目,用响度计调到一样响。但一个可能响而平淡,另一个就响而有力。力度为声音有劲、有气魄,表示声音中低频成分较强,动态范围宽。光响不行,要响而不失真才有力度。 最后两项为满意程度和保真度,这是总体印象并含有个人的爱好和愿望。自觉地用上述描述来比较不同器材发出的声音,就可以逐渐把耳朵练灵敏。 当你的听觉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后,就要注意排除心理因素对听觉的影响。一个劳累一天的母亲在熟睡中,对汽车鸣叫或火车奔驰的很大声音都无动于衷,而对自己婴儿的啼哭或躁动却非常灵敏。这是一个被经常用来说明人类听觉系统有选择性的例证。 在你试听某一音响器材的时候,设备的外观、价格和媒体狂轰乱炸的宣传,已给你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价格贵,进口品牌,都会在您心理深处打上一个底分。所以,在你实际试听时要留神去掉这个底分。但心理现象是一种科学,不管谁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掉。所以专业主观试听要采用双盲法:一是听者看不到设备,音箱和设备都被透声不透光的织物挡住,只闻其声不谋其面;二是操作人员听不到声音,完全按仪器的指示送出声音。人类的生理听觉研究标明,只要音量略大一点,同样频率范围的声音给人的音调感就展宽了。所以,若两只音箱的灵敏度不同,系统不对总响度进行校正,那么灵敏度低的那对音箱得分就会吃亏。商家想诱导你买某一产品,试音时只要音量比别的放大些,你就会上钩。所以操作人员也不应该听到声音,以免把自己的观点无形中带给批判者。 以前的主观试听采用a-b-a制,先放参考器材,然后放被测器材,再放参考器材,最后打分。后来发现这种程序仍有诱导作用,因为你知道第二段为被测声音,总要想听出些差别。现在较为先进的电能控制主观试听实验室已采用随机送样的试听方法。先给你听参考声,且随便你想听多少遍,再听被比较声同样可以听很多遍,这是训练阶段。进入试听评分阶段时,先给你听参考声,接着给你送另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到底是参考声还是被试听声是由电脑随机给出的,然后由你打分。如果你想再听一次参考声那可以,但要再重复刚才第二次给出的声音就不可能了。 这样经过若干轮的评分,计算机就可把结论统计出来。如果第二次随机给出是参考声时,你也乱打分,电脑就认为你听力有问题,你的评分就会不被采纳。只有参考分能打准的人,试听的评分才有效。这样做基本上可消除心理因素的干扰和清洗混事的“南郭先生”这样的操作是相当困难的,而且还会受到一批有利益冲突的人的反对,推行颇有一些难度。某权威机构预选了一批录音工程师和发烧友来试听,结果八分之一的人被剔除,他们可都是“金耳朵”里的“金耳朵”。另外,在开始训练阶段各人的评价很不相同,而进入主观听觉结果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任何听力没问题的人,稍加训练也可以当主观试听的评委。科学的结论是惟一的,可重复的。 DEBUG评论: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生理角度而言的真正的“金耳朵”是百万中无一的,建立正确的听音观念,培养良好的听音习惯,多做合理的听音联系,才是提高评判水平的关键。不过,“耳朵收货”只适用于自己的选择,给别人做推荐,还是少用“耳朵”作标准的好。 听音乐用心灵 听声音用耳朵 至此可以明白物理声音的复杂但不神秘,可当声音构成音乐时情况就变了。人们听音乐和听声音是不同的,前者用心灵,后者用耳朵。当听音乐的时候,耳朵只不过是一个通道,贝多芬耳朵聋了,还能创作并指挥出传世经典,可见耳朵在这里的作用并不致命。******的好坏应该靠耳朵,用耳朵来识别空间中声波的好坏,心灵会误导你的判断。发烧友往往同时用耳朵和心灵在听声音,这就成为一般人无法读懂或接受他们观点的原因。我想当你去选购器材时要注意用耳朵去听,而回家玩器材时不妨也用点心智,最终用于欣赏音乐时,当然要力图与音乐家们心灵相通,器材甚至声音都不过是通向彼岸的一座桥梁。 在设计、安装一套音响系统时,总会遇到功放与音箱的配接问题。在音色方面,最终应使整套器材还原音色呈中性,这仅是从艺术方面考虑。从技术方面考虑,功放与音箱配接的要素有: 功率匹配 为了达到高保真聆听的要求,额定功率应根据最佳聆听声压来确定。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音量小时、声音无力、单薄、动态出不来,无光泽、低频显著缺少、丰满度差,声音好像缩在里面出不来;音量合适时,声音自然、清晰、圆润、柔和丰满、有力、动态出得来;音量过大时,声音生硬不柔和、毛糙、有扎耳根的感觉,因此重放声压级与声音质量有较大的关系,规定听音区的声压级最好的80-85dB(A计权),可以从听音区到音箱的距离与音箱的特性灵敏度来计算音箱的额定功率与功放的额定功率。 功率储备量匹配 为了使音箱能随节目信号中猝发强脉冲的冲击而不至于损坏或失真,这里有一个经验值得参考:所选取的音箱标称额定功率应是经理论计算所得功率的三倍。电子管功放和晶体功放相比,所需的功率储备是不同的。这里因为电子管功放的过荷曲线较平缓。对过荷的音乐信号巅峰,电子管功放并不产生明显削皮现象,只是使颠峰的尖端变圆;这就是常说的柔性剪峰。而晶体管功放在过荷点后,非线性畸变迅速增加,对信号产生严重削波,它不是使颠峰变圆而是把它整齐削平。由此对于晶体管功放储备量的选取是:高保真功放为10倍;应用高档功放为6-7倍;应用中档功放为3-4倍;而电子管功放则可以大大小于上述比值。对于系统的平均声压级与最大声压级应留有多少余量,应视放送的内容与工作环境而定。这个冗余量最低10dB,对于现代的流行音乐、蹦迪等音乐,则需要留有20-25dB冗余量。 阻抗匹配 它是指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应与音箱的额定阻抗相一致。此时,功放处于最佳设计负载线状态,因此可以给出最大不失真功率,如果音箱的额定阻抗大于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功放的实际输出功率会小于额定输出功率。如果音箱的额定阻抗小于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音响系统能工作,但功放有过载的危险,要求功放有完善的过流保护措施来解决,对电子管功放来讲阻抗匹配要求更加严格。 阻尼系数的匹配 (这个最难理解) 阻尼系数KD定义为:KD=功放额定输出阻抗(等于音箱额定阻抗)/功放输出内阻。由于功放、输出内阻实际上已成为音箱的电阻尼器件,KD值便决定了音箱所受的电阻尼量。KD值越大,电阻尼越重。功放的KD值并不是越大越好,KD值过大会使音箱电阻尼过重,以至使脉冲前沿建立时间增长,降低瞬态响应指标。因此在选取功放时不应片面追求大的KD值。作为家用高保真功放,阻尼系灵敏有一个经验值可供参考;晶体管功放KD值大于或等于40,电子管功放KD值大于或等于6。保证放音的稳态特性与瞬态特性良好的基本条件,应注意音箱的等效力学品质因素(Qm)与放大器阻尼系数(KD)的配合,这种配合需将音箱的馈线作音响系统整体的一部分来考虑。音箱馈线的功率损失小0.5dB(约12%)即可达到这种配合。 一般来说,线越粗越好,最好是双线分音,但是要求音箱是有双线分音的分频器,一般中高档的都有4个接线座,上下的2个负极是独立的,不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的是假冒的。 DEBUG评论:在老烧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认同,就是功放的价格应该至少是音箱价格的1.5-2倍,越是高档的产品这个比例就越高。换句话说,在配套上,宁可“大马拉小车”,不可“小马拉大车”。这是因为往往越是高档的音箱,一个只能发挥70%水平的高档产品,往往反不如一个发挥100%的低档产品。不过放到多媒体产品上,情况就倒了过来,越是高档的产品,其功放占整套产品成本的比例往往越低。有些产品几乎要用4000元档次的功放推其裸箱,才能将单元的水平发挥个八九不离十,但配的仅仅是个最多值100元的功放。有些多媒体发烧友还往往看好这些产品,其实,如果不考虑摩机的话(当然,对于摩机来说,这样的产品是最佳的,因为摩电路是可行的,摩单元,对大多数人是完全不可行的),这样的产品不管在实际发挥的效果上,还是作为商品的设计上(特别是这一点),都是不理想也不合理的。说到底,还是文章的主旨——合理搭配,在功放上下功夫,用差单元当然是不好的,但反过来,将成本全花在单元上,配一个仅仅是刚刚能用的功放同样是不可行的。单元虽然是多媒体音箱最重要的部件,但决不是单元好就是好箱子。 在音响诸事中,音箱摆位占多少分量?假若您要这样问我,我的回答是:要让音响好声,空间条件、器材的搭配、音箱摆位以及用家微调等四大项缺一不可。其中,音箱摆位是不需要花钱但又可以让音响好声的方法,所以我愿意说音箱摆位不是占二成五的重要性,而是占五成的重要性。假若您不信,请仔细地把各种音箱摆位方式试过,我想届时您的想法就会改变了。 在告诉您如何实施“摆位法”之前,我还要先向读者们揭示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音箱与聆听空间是一体的”,声音的各种表现都是在音箱与聆听空间二者的互动中产生。或者,我更要说,空间、音箱摆位与聆听位置的选择是三者互动的,尤论您的宁间条件是如何的恶劣,如果能够找到三者互动的最佳平衡点,就能够让音响发出好声。 第一法:三一七比例法 方法:将房间长度均分为三等分(三),音箱摆在三分之一长度处(一),两音箱之间的间隔为房间三分之二长度的0.7倍(七)。音箱最好要有略微的向内投射角度,不过没有向内投射也可,聆听位置不可贴靠后墙。效果:此法用于尺寸较大、比例均匀(例如约1:1.25:1.6或约l:1.6:2.5)的空间,可得到平衡的声音与宽深的音场。这是音响论坛经常推荐读者尝试的摆法。 第二法:三三一比例法 方法:将房间长度均分为三等分(三),宽度也均分为三等分(三),音箱摆在长度与宽度的第一等分交点上(一)。音箱可以有略微的向内投射角度,甚至不需要向内投射也可,聆听位置不可贴靠后墙。 效果:此法适用于尺寸较大、比例均匀的空间。它与“三一七比例法”的精神是一致的,唯一与“三一七比例法”不同的是二音箱之间的间隔较窄。此法也可得到平衡的声音与宽深的音场。美国TAS杂志总编喜用此法。 第三法:螺孔摆法 方法将音箱摆在房间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长度之间,然后将两音箱尽量靠两墙(如房间很宽则不需要紧靠侧墙),两音箱的向内投射角度要大于45°。聆听位置要在投射交叉线交点之后0.5—1米之间。 效果:此法专治高音太尖锐、中音太瘦、低音不够的缺点。而且,面对许多恶劣的环境时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这是“音响论坛”针对普遍不良空间所提供的有效摆法。 第四法:正三角形法 方法:第一个条件是音箱要离开后墙(至少要有1米以上)与侧墙(至少要有0.5米以上)。第二个条件是将两个音箱与聆听位置,画成一个正三角形。第三个条件是两音箱的向内投射角度也要45°或更多。第四个条件是这个正三角形可大可小。房间小,后级功率不大时正方形小些;房间大,后级功率大时正三角形就大些。 效果:这就是俗称的近音场听法。它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四面墙反射音对音箱直接音的过度干扰,因此而得到很好的定位感以及宽深的音场。这是能够听到最多、最直接、最清楚细节的摆法。许多评论员在评音响时喜用此法。 其余4种就省略。 DEBUG评论:这是台湾刘汉盛先生的老文。刘汉盛是发烧界的老前辈,为发烧普及花了不少心血,做了不少贡献。不过在港台HI-FI玄学的大环境下,他的文章也并不都能免俗。但这篇小文还是很科学的。其中这些摆位法其实除了这些俗称外,大都有正式的外文学名,不过现在我是想不起来了…… 音箱是音响和AV器材中最难于选购的一种,原因是品牌多,往往让人无所适从。然而,音箱又完全可以通过播放音乐来判断其优劣,从中选出称心如意的好音箱来。 音调自然平衡 音箱重放出的人声和器乐声应尽可能接近于原声而不太走样,听到的声音应该平滑而无声染,听不出过强音和过弱音(峰和谷),中频段和高音不应过于响亮或憋着而放不开。可找些频率范围宽阔的器乐(比如钢琴曲)录音来放放,注意听低、中、高音阶时音色的变化情况。 声音特性 1、频率平衡 可依次试听不同频段的声音。听到的低音应当紧凑、清晰,音调确切,不嗡嗡作响,不拖泥带水或含混不清;而作为音乐主要部分的中音频段则更为重要,人声和器乐声应自然,有细节,不得过响或发闷,也不能过亮或过轻,高音则应开阔,有空气感和延伸性,无尖叫或衰落的现象。 2、解析力 仔细聆听能否听到音乐中的细节,比如钹音或钢琴声的衰落,音乐厅或爵士俱乐部中的堂音。如果低电平的细节听不太清,便说明音箱缺乏透明度。这也是好的音箱与蹩脚的音箱的差别。 3、瞬态响应 音箱应能复现音乐中的瞬态。敲击弦响鼓或拨吉它时的声响应有力度和听来确切,不能让人“吃惊”、“激动”或者“慢吞吞”并有“迟钝”感。此外,自然衰落的声音,比如钹音和语声的“拖尾”,则应当逐渐衰减而不应嘎然而止。 4、动态范围 应当对比在低电平和高电平动态时的声重放情况。理想的是,音箱应能从对最低的声音到最强的管弦乐能连续地予以重放,不会让寂静部分听不清或是很响的段落时会有些力不从心。 5、声音定位及音场(立体声) 聆听声像的定位。注意器乐或是人声是否发自空间的音场,前提条件是音箱得在室内有正确的摆位。可以找些单声道的录音制品来试听,还可着重了解音箱的其他性能。声像定位好的音箱会在音场中“消失”,让听者根本感觉不到美好悠扬的音乐是从前边的一对音箱中发出来的,音乐扑面而来,歌唱家好像就站在前边中间位置的某处,正在引吭高歌。 6、散射特性 要到室内不同的位置上去听听。可以坐着和站着听,以检查垂直面内的声散射情况。此时,听到的高音必然会有很大的改变。有些音箱的“皇帝位”仅局于很窄的范围内,而有些音箱则可在比较宽的范围内获得良好的声像定位。 声染色 有些音箱具有“声染”或是声重放的缺陷,而且还会强加在重放的音乐之上。如由于箱体设计欠佳而出现的刺耳声、金属高音声、粗糙或不平滑的中音之类。如果不论是播放哪一种录音制品皆能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么便可以肯定音箱已将其怕固有的声染加到了重放音乐的上边。通常,在重放时漏掉一些声音总比以往音乐中再添加一些原来没有的声染要更能让人容忍些。有些音箱有意添加声染,如加重些低音分量和让高音更亮一些,虽然咋一听来,这样的音箱似乎不错,但久听之后,便会感到厌烦甚至让人疲劳,这样的音箱便不值得去买。 音箱的放声环境 在摆位不当的音响商店中去试听音箱,便不大可能会听出音箱的全部性能,由于音箱在室内的摆位非常重要,即使将音箱往前或往后稍稍挪动几厘米,也会使得音箱的低频响应发生较大的变化。将音箱摆在能增强或削弱低音的房间里时,音调的平衡便会发生变化,或是会听到丰富的低音或是听不到什么低音。而且,音箱摆位不当时,还不到原本应有的声像定位的声音。不无遗憾的是,有些音响商店由于店面不大,只好将音响一排一排地摆放在墙边,从而不能充分发挥音箱的性能。更何况即便音箱在商店里的摆位正确,但仍与自己家里的听音环境有较大差别。因此,应当在家里为音箱找到恰当的摆放位置,让音箱充分施展其威力而一显身手。试摆,合适留下,不合适则退货或另换一对再试,就最好不过了。 聆听耳熟能详的音乐 由于CD唱片的录音音质相差甚远,有好有次,因此到音响商店试听和选购音箱时,最好自己多带几张平时听熟了的录音上乘的CD唱片去。这样才可以在放音时听出哪些是CD录音上原来就有的,哪些是音箱所特有的。又因不同的类型的录音制品去多试多听,以便能够比较器乐声和人声跟真实的声音之间的差别。 注意协调匹配 音箱还得跟聆听室、音响设备以及聆听爱好有协调和匹配的关系。如果房间小,则配大型落地式之类音箱便不太恰当。因为会使房间内过度的响亮而且低音也多半放不出来。反过来,如果是面积很大的房间,那么使用一对小型音箱又会感到底气不足,发声力不从心。 应该让推乐音箱的功率放大器“功率十足”。用dB表示的音箱灵敏度便是这方面的一个指标,灵敏度越高,在加以给定输入的功率时,音箱的放声便会越响。不过,灵敏度也仅仅代表了一个方面,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房间的大小以及平时爱用多大的音量来聆听音乐也皆为重要的因素。一般说来,通常在欣赏音乐时,功放的平均输出能有10W也就够了,而对大多数的家庭影院说来,功放每一声道(未计入超低音通道)能有40-100W的功率也就可以了。 至于音箱跟其他音响器材的匹配,说起来还有一个“门当户对”的要求。如果原选取的音响器材比较高档,比如属上万元或几万元的Hi-Fi级音响器材,那么花好几千甚至1-2万元去购买音箱也是应该和必要的。如果原有的音响器材仅为一般的器材,那么配以高档音箱也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重质不重量 首先应说一下音质,大家知道低音难求。因此就更应重质不重量,宁肯少些也要好些。过多的带失真的低音对不懂行的人说来似乎很过瘾,但行家却不屑一顾,因为久听必腻又易于产生疲劳感。因此,对这样的音箱是不能去买的。 再说具体的音箱。应牢记,音箱既非越贵越好,也更不是越大就必然越好,往往有些精心设计和制作的小型音箱,由于内装高质量的扬声器单元及器件,性能反倒比有些内装多只低档单元的庞然大物式的音箱更好些。小型音箱因近似于“点声源”,声像定位也更准确些,较适合于在小型或不大不小的听音室内使用。 再说扬声器单元,除最为常见的电动式扬声器外,还有一些其他型式的扬声器,它们各具特色,比如High-End级的平板磁性扬声器、静电扬声器、带式扬声器和混合设计的扬声器等。 不急而宁愿多花些时间 平常说,一口吃不成胖子,挑选音箱更不能着急,几乎没有可能会在3-5分钟内判定一对音箱的好坏。要花许多的时间,使用范围甚宽的音乐去尽可能多的聆听各式各样的音箱。既可见多识广,又增加了聆听和评点水平,而这对于选好音箱是大有好处的。带夫人或邀请友人去聆听,出出主意也未尝不可,但不能全无自己的见解而只听别人的。 在相同音量下比较 心理声学表明,人们在对音箱进行聆听测试时,多半会误以为声音宏亮些的音箱便是好音箱。因此,测试时便规定了应在相同的声响电平下进行比较。在音响商店试听时,也应尽可能在声电平相同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必要时甚至还可去买只声压电平表来测试。这种表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今后在调试家庭影院用的成套音箱时,也会派上用场的。 只在迷恋时才去买它 要找到一对低音足、声像定位不错、声重放效果也不赖的音箱虽然比较困难,但总还办得到。相信按以上的条款办,便会找到这样的音箱。问题是,这果真是要买的音箱吗?很长时间用它来欣赏音乐吗?千万要冷静,要牢记,只有真正能打动你,能让你振奋、让你听得心跳、让你着迷的音箱,那让你在聆听音乐时会忘掉音箱在何方而只有美妙音乐扑面而来仙气飘飘的音箱,才是你应当购买的音箱。 好的音箱决不仅仅是声音重放效果良好,更重要的功能是把音乐以及电影音乐中所有的能量和热情,全部传递给你,让你的心灵激荡,让你能充分体验和感受那听乐的欢乐,就应当去买这一样一对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