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发展史话

楼主(2016-06-26):
     不管您叫它什么-------扬声器、喇叭也罢,这个可以将声音还原播放声音的东西,已经走过一世纪的岁月了。事实上喇叭发展的过程并不顺利,科学家想尽办法要让「原音重现」,不过这个目标至今仍未达成,反而是不同的发声方式,不同的制造方法与材料运用,使得喇叭百花齐放,成为音响世界中最辉煌灿烂的一块园地。
    一百多年前的奇想1818年,诗人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在她著名的科幻小说「科学怪人」中,描述科学家以支解的尸体合成一个可怕的怪物,经通电后重新获得生命,当时所有人都对科学有无穷的信心。
1874年发明电话的贝尔尝试制造「声音分析器」,真的就拿支解的尸体为材料,以人耳耳膜与耳骨制造了

一具「记音器」(Phonautograph)。这个机器能画出声波图,但无法重现声音。

    1877年7月18日,爱迪生
进行以金属薄膜及唱针记录声音的实验,他对金属箔唱了一首「玛丽有只小绵羊」的儿歌,当唱针将拾取到的振动讯号透过号角放大,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因为他们听到爱迪生在机器中唱歌,这是留声机诞生的经过。今天再让各位读者欣赏一百年前的留声机,你一定无法想象,那种频宽不足、毫无动可言、杂音奇大、失真又严重的「音响」,居然也能流行起来。

    很快原始的号角被舌簧式喇叭取代,这种喇叭是在一块马蹄型磁铁前端设置一个线圈,线圈中间有一个可摆动的金属片,当线圈中有音频讯号电流通过,磁场发生变化使金属片摆动,连带牵动纸盆而发声。这种设计仍不理想,却是日后以纸盆发声的基础;而把纸盆作成圆筒状,磁铁与舌簧装在筒内,可以向四面扩散,这也成了日后无指向性喇叭的滥觞。

    其实早在
1877年,德国西门子公司的Erenst Verner就根据佛莱明左手定律,获得动圈式喇叭的专利。
1898年,英国
Oliver Lodge爵士进一步依照电话传声筒的原理发明了锥盆喇叭,与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喇叭十分类似,

Lodge爵士称为「咆哮的电话」。不过这个发明却无法运用,因为直到1906年Lee De Forest才发明了三极真空管,而制成可用的扩大机又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所以锥盆喇叭要到1930年代才逐渐普及起来。

     另一个
原因是1921年以电气方式录制的新唱片问世了,它比传统机械式刻制的唱片有更好的动态范围(最大到30dB),逼得人们不得不设法改良喇叭特性以为配合。1923年,贝尔实验室决定要发展完善的音乐再生系
统,包括新式的唱机与喇叭,立体声录音与MC唱头、立体声刻片方式等,就在这波行动中被发明出来。
发喇叭的重责大任,落在C.W. Rice与E.W. Kellogg两位工程师身上。他们所使用的设备都是当时人前所未
见的,包括一台200瓦的真空管扩大机、许多贝尔实验室自己完成的录音,以历年来贝尔实验室发展出来的
各种喇叭 - 像是Lodge的锥盆喇叭雏形、用振膜瓣控制压缩气流的压缩空气喇叭、电晕放电式喇叭(今天
叫电离子驱动器),以及静电喇叭。

 没多久Rice与Kellogg从众多样式中挑选出两种设计 - 锥盆式与静电式,这一个决定使喇叭发展方
向从此一分而二:传统式与创新式。动圈式喇叭动圈式喇叭是从舌簧喇叭的基础演变而来,在环状磁铁中
间有一个圆筒型线圈,线圈前端直接固定纸盆或振膜上,但线圈中通过音频电流,磁场受到变化,线圈就
会前后移动而牵动纸盆发声。动圈式喇叭问世之初由于永久磁铁强度难以配合,所以多采用电磁式设计,
在磁铁中另外缠绕一个线圈来产生磁场,这种设计曾流行廿年之久。但电磁喇叭有它的问题,比如通过电
磁线圈的直流脉冲容易产生60Hz与120Hz的交流声干扰;而电磁线圈的电流强度随音频讯号而变动,造成新
的不稳定因素。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爱迪生留声机公司倒闭了,其它人也好不到哪去,需要扩大机驱动的喇叭
因此推广不顺,老Victorla留声机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前都还很流行。二次战后经济起飞,各种新型音响配
件成为抢手货,锥盆式喇叭再度受到严重考验。这段时间由于强力合金磁铁开发成功,动圈式喇叭由电磁
式全部变成永久磁铁式,过去的缺点一扫而空(常用的除了天然磁铁钴以外,还有Alnico与Ferrite磁铁,
除了磁通密度外,天然磁铁的各种特性都较优越,近年来高级喇叭则采用钕磁铁)。为配合LP的问世,以
及Hi-Fi系统的进展,锥盆喇叭于是在纸盆材料上寻求改革。常见的像是以较厚重材料制造低音单体,轻而
硬的振膜当高音;或者把不同大小的喇叭组装成同轴单体;也有在高音前面加号筒变成压缩式号角高音喇
叭;甚至有将高音号筒隐藏在低音纸盆后面的设计。1965年英国的Harbeth发明了真空成型(Bextrene)塑
料振膜,是材料上的一大进步,这种柔软但阻尼系数高的产品,在KEF与一些英国喇叭上仍可见到。后来
Harbeth还发明了聚丙烯塑料振膜,这种新材料有更高的内部阻尼系数,质量更轻,目前仍被许多喇叭采用
。工程师设计喇叭时变成有两个思考方向:低音喇叭寻求音箱结构的突破;高音喇叭则进行单体的改良。
所以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些新设计,几乎都是高音单体。比较成功的设计,就属静电喇叭了。静电喇叭前面
提到贝尔实验室的Rice与Kellogg实验喇叭,他们制造的静电喇叭大得像扇门板,振膜由猪大肠外包金箔构
成(塑料还未为上市)。当真空管的光辉照耀,发亮的金色庞然大物具有催眠作用,加上实验室空气中充
满猪肠腐臭味与臭氧味,两位科学家也许会想到「科学怪人」与利用死人耳朵制成的贝尔「记音器」。但
开始发声后,它光彩夺目的声音与逼真的音色,简直让大家吓呆了,他们明白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不过Rice与Kellogg在设计静电喇叭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问题:需要有庞大的振膜才能再生完整的低音,
在技术难以突破的情况下,贝尔实验室只得转向锥盆喇叭发展,这一停滞使得静电喇叭沉寂了三十年。

     1947年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Arthur Janszen受指派发展新的声纳探测设备,而这套设备需要很准确的喇叭

。Janszen发现锥盆喇叭并不线性,于是他动手试做了静电喇叭,在塑料薄片上涂上导电漆当振膜,事后证
明无论是相位或振幅表现都不同凡响。Janszen继续研究,发现将定极板(Stator)绝缘可防止破坏作用的
电弧效应。1952年,Janszen完成商业化生产的静电高音单体,与AR的低音单体搭配,是当时音响迷梦寐以
求的最佳组合。1955年,Peter Walker在英国的「无线电世界」一连发表多篇有关静电喇叭设计的文章,
他认为静电喇叭与生俱来就有宽广平直的响应,以及极低的失真,失真度比当时的扩大机还低得多。1956
年,Peter Walker的理想在Quad ESL喇叭上实现了(Quad是以他早年一种扩大机Quality Unit Amplifier
-Domestic的缩写来命名),它的准确性被誉为鉴听新标准,不过仍有一些问题待克服:音量不足、阻抗负
载令某些扩大机望而生畏、扩散性不足、承载功率也有限。60年代初期Janszen加入KLH公司为KLH-9的上市
而努力,由于KLH-9的大尺寸化,解决了Quad ESL的问题,一直到当1968年Infinity公司成立前,KLH-9静
电喇叭都是最Hi-End的产品。Janszen的成就不仅于此,在他协助下,Koss、Acoustech、Dennesen等静电
喇叭陆续问世,Janszen企业的首席设计师Roger West也自立创设了Sound Lab公司。 当Janszen企业出售
时,RTR公司买下生产设备,推出Servostatic静电板,Infinity的第一对喇叭就使用RTR的产品。Janszen
公司几经转手,却始终没有消失,今天喇叭王之一 - Dave Wilson的WAMM巨型系统,里面就用了部份
Janszen所设计的静电板。静电喇叭的设计吸引许多厂商投入,比较有名的包括Acoustat、Audio Static、
Beverage、Dayton Wright、Sound Lab、Stax与Martin Logan等。Acoustat X本身附有真空管扩大机,可
以输出高压讯号而不必使用升压器;Beverage 2SW除了附有高电压扩大机、控制器,还有一对超低音。由
于Beverage 2SW两公尺高的振膜装在一个椭圆音箱中,利用声波导板让声音由前方开口均匀传出,可以形
成非常立体的音像,它的建议摆位是放在两侧墙边,然后面对面播放。Dayton Wright的设计也很特殊,振
膜装在以六氟化硫惰性气体密封的塑料袋内,用以增加喇叭的效率与输出音压。最贵的静电喇叭,要属
Mark Levinson的HQD。每一声道使用两具Quad静电喇叭,加上一个改良的带状高音与一个24寸的低音增加
频率两端延伸,配上三台Mark Levinson ML-2后级与电子分音器,要价15,000美金,当时真的是天价。
Martin Logan为解决大片振膜产生低音的问题,近年来混和锥盆低音的一系列设计获得很大成功,再加上
延迟线、声学透镜、波浪状振膜等新技术的引进,让静电喇叭越来越可亲,相信它还会继续的存在。

带状喇叭1940年末,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发明家Gilbert Hobrough使用扩大机时,一时大意在音乐播
出中拆下喇叭线,并让发热的导线靠近电线的接地端。这是很危险的动作,但Hobrough惊讶的发现电线开
始拌动,并发出音乐声,这个「具有增益的金属线」不久后才明白是静电效果。Hobrough进一步研究,才
知道1910年左右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1925年在磁场内使用导电金属片的喇叭已经于德国取得专利,当
时人说这是带状喇叭。1920年与1930年代分别有两种带状喇叭上市,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沉寂了。带状喇
叭的原理是在两块磁铁中装设一条可以震动的金属带膜,当金属带通过电流,就会产生磁场变化而震动发
声。在Hobrough重新发现带状喇叭时,Quad创办人Peter Walker也在英国推销一种号角负载的带状高音,
这个高音并不成功,反而是1960年左右英国Decca推出很成功的带状高音。另一种类似的带状喇叭Kelly
Ribbon由Irving Fried引进美国,他将Kelly高音配上传输线式低音而产生不错的效果。1970年代,Dick
Sequerra为金字塔(Pyramid)发展的带状喇叭,首次扬弃号角的设计。Hobrough发现带状喇叭后的三十年
中,他以经营空中绘图和靠着自动机械的专利贴补,持续进行研究,终于在1978年发展成功频率响应低至
400Hz仍然平直的带状单体(当时产品只能到600Hz),并且不会融化、破碎或变形,失真则只有1%。
Hobrough与他的儿子Theodore Hobrough还获得一项专利:与带状高音搭配的多丙烯低音所使用的无谐振特
殊音箱。不过他们以Jumetite Lab为品牌所制造的喇叭,一心想以较低价格提供给大家使用,在市场上却
没有红起来。后来包括加州柏克莱的VMPS Audio、爱荷华市Gold Ribbon Concepts、麻州的Apogee
Corporation,都发展出比Jumetite Lab频宽更大的带状喇叭系统。

  Gold Ribbon制造了频宽最大的带状驱动器(200Hz-30KHz),它们不是用铝,而是以厚度仅1微米(百

万分之一公尺)的金制成振膜。不过最成功的,却是Apogee公司。身兼艺术经纪人与音响玩家的Jason
Bloom,加上他的岳父Leo Spiegel - 一个退休的航空工程师,共同组成Apogee。它们用古典带状驱动器
负责中高音,100Hz以下使用另一种准带状驱动器,近年来也加入锥盆低音作混和设计,评价都相当的高。
另外有一个带状喇叭家族的远亲 - BES(Bertagni Electroacoustic System)脉动振膜喇叭。BES跟典型
的静电喇叭或Magneplanar平面喇叭一样,都有一个开放的架子与一块平面振膜,声音向前后辐射。不过
BES不是很薄的金属板,而是厚度不一的泡沫塑料,外表有点像立体地图。BES的设计使振膜表面有多种谐
振模式,振膜的不同部份在不同的频率部份振动,振动的方式不是机械活塞式,倒像随着宽广音频而均匀
振动的音叉。BES的设计引起很大争议,最后当然就不了了之了。平面喇叭在带状喇叭演化的过程中,衍变
出一种平面动态喇叭,也称为假带状喇叭,它的问世要归功于美国3M的工程师Jim Winey。Jim Winey原本
是业余音响爱好者,他很喜欢静电喇叭,但又觉得KLH-9太过昂贵,应该有办法降低成本才对。有天他获得
灵感,他发现用于冰箱门边的软性陶片磁铁,质量轻、成本低、切割制造容易,很适于做磁性结构。这种
磁铁可均匀的驱动扁平、宽大的整个振膜表面,可用在双极辐射型态的塑料振膜喇叭。Jim Winey设计的喇
叭振膜上有许多细小的金属导线,金属线接收来自扩大机的讯号,并配合永久磁铁的磁场产生吸、推作用
。1971年,Winey正式推出新型态的喇叭,起初命名「静磁」(Magnestatic),后来改名为「平面磁」

(Magneplanar)。Magneplanar上市后得到很大的回响,包括Strathearn、Wharfedale、JVC、Cerwin-

Vega、Thorens等公司纷纷发展不同型态的平面动态喇叭,其中最有名的是Infinity。Infinity推出的
Quantum Reference Standard附有双扩大机与电子分音器,它不是用一整块振膜,而是由许多小振膜组成
。QRS高两米,宽一米,一共有20个高音单体,其中13个向前,其余向后,垂直成一直线排列。中音则有三
个单体,也是垂直排列。加上一只15寸低音,使得QRS可以发出极为震撼的音量,频率也超出可闻范围。后
来的EMIT高音(Electro Magnetic Induction)与EMIM中音,也是一种平面振膜,与后来Genesis所用的高
音已经不太一样,Genesis的高音可以视为带状单体与平面单体的混合设计,而中音部份Genesis的大喇叭
都采用带状单体,与Infinity分道扬镳。不过我们可以看到Infinity从IRS所建立的巨型喇叭架构,这么多
年来仍是Hi-End扬声器的最高典范。平面喇叭也有其限制,它的磁结构使得只有磁场的边缘通量能与振膜
上分布的「音圈」相互作用,因此效率都不高,到目前这个现象能然存在。再一方面,平面喇叭所用的振
膜比静电喇叭或带状喇叭都来得重,因此会限制它的频宽,过去只有Audire一家公司使用全音域的平面驱
动器,连Magneplanar自己的喇叭后来都改采带状单体的中高音,加上平面振膜低音组合而成。Burwen与日
本山叶曾利用平面振膜制成耳机,Pioneer则放弃磁性平板,改用高分子聚合物来制造耳机,但这些产品似
乎都没有获得肯定。海耳喇叭非传统式喇叭中最成功的要属海尔式设计,就在Winey完成第一个平面动态喇
叭后不久,德国物理学家海尔(Oskar Heil)研究出一种很高雅的带状喇叭变形物,他称为气动式变压器
(Air Motion Transformer)。

  海尔的发明与平面动态喇叭很像,使用一层很薄的塑料振膜,上面覆以导电的铝制「音圈」。不过海

尔式喇叭的振膜不是拉紧的,而是打褶的、松松的挂在架子上,因此导线音圈位于一堆垂直磁铁的间隙内
,当磁力交替挤压弯曲皱褶的振膜,再将它们推开,空气就随着音频而挤压发声。这样的设计有很高的效
率,振膜上的强大磁力可降低有效质量电抗或音频阻抗,这也是「气动式变压器」名称的由来。事实上这
种喇叭就是声音变压器,跟号角一样,较低的有效质量使它的高频可以往上延伸,普通的海尔驱动器有
300Hz-25kHz的频宽,完全不需要等化。虽然海尔博士对自己的设计信心满满,认为自己的喇叭才是合理
,别人的喇叭都是奇特,但因为制造品质掌控不佳,低音单体的配合又过于简陋,所以海尔喇叭逐渐淡出
市场。会冒火的离子喇叭当贝尔实验室的Rice与Kellogg面对许多未知时,称为响弧(Singing Arc)或环
形放电喇叭的怪物,大概是最令人敬畏的。早于1920年代,无线电技术员就发现,用来调变发射机的高压
电讯号有时会形成蓝色的球状发亮气体,广播的声音会从发亮的球体传出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有人形
容:简直很火舌一样。Rice与Kellogg并没有认真去研究这个现象,因为这种发音装置频宽不足,还会发出
大量臭氧。1940年代,**核物理学家Siegfried Klein再度发现此现象,并尝试开发新的喇叭,1950年他替
新产品命名为「离子喇叭」。这种设计没有机械谐振,没有质量,有无限的顺服性,似乎是喇叭的一大突
破。英国的Decca、**Audax、德国Telefunken、英国Fane与日本Realon都纷纷投入离子喇叭的研究,但首
先商业化上市的却是美国Dukane(Electro Voice),它们在1962年推出名为Ionovac的新产品,后来改由
American Audio Com.生产,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至于Siegfried Klein本身并未参与生产,他继续研究

,神奇的离子喇叭犹如烛光一样,可以朝它用力吹气而丝毫不损音乐播放。离子喇叭的另一优点是效率很

高,105dB的音压只需10瓦的扩大机即可达成,频率响应也可降至1000Hz左右。Siegfried Klein的设计由
德国Magant生产,但美国禁止出售,因为臭氧量超过标准,而且另一个Hill Plasmatronic的品牌也威胁
Magant独占地位。雷射物理学家Alan Hill所设计的Plasmatronic喇叭原理与Siegfried Klein的离子喇叭
相同,使用一只装有特殊气体的石英管产生放电现象,使空气电离而发出声音,最简单的说,它们的发声
过程好象是闪电过后的雷鸣现象。这种喇叭高频特性极佳,但石英管寿命有限(每隔几个月就要补充氦气
),成本又高,使用上并不方便。Hill的离子喇叭频率从700Hz-20kHz,在10呎外仍有90dB的音压,低音
则交给传统锥盆喇叭处理。这对喇叭有完美的相位与振幅线性,失真小于1%,可惜售价高达一万美元(附
赠A类扩大机一部推动高音,并且有电子分频器),想当然的没有几个人购买。不过Hill与Magant的离子喇
叭,仍在市场上存在许久。真正的锥型喇叭1985年由Ohm所推出的Walsh,其创意足以和BES相提并论,也是
第一对真正的锥型喇叭,不但用锥型单体,喇叭本身就是个锥型。Walsh只用一个单体处理20Hz-20kHz的
广阔频率,锥型驱动器放在音箱顶端,音圈和磁铁在上面,振膜朝向音箱内部。Walsh以管制的分解方式工
作,频率上升时,对音圈起反应的纸盆范围缩小;频率较低时纸盆活动范围增加。未达到此一目标,纸盆
由数种不同材料的同心环组成,同心环的作用等于低音滤波器。环越大,处理的频率越低,最低的频率使
整个纸盆运动;高频则只用很轻的振膜维持,以阻尼的方式维持频率响应平直。这种设计不论相位或振幅
都有很好的线性,最主要是它能180度发声。另一个锥型喇叭的典范,是德国mbl的101喇叭。1975年左右,
一家计算机仪控公司老板Meletzky发现,球面单体最能符合他的理想,球型单体的振膜大于传统喇叭单体
,更能仿真出自然乐器在空间中的表现。于是他结合柏林大学的两位教授以铝片作成百褶裙状的圆形单体
,这个称为100的产品并没有正式上市。1987年mbl以碳纤维当材料,制造了可以360度发声的中高音单体,
再加上许多铝片黏合成的葫芦状低音,推出令人惊讶的101喇叭。还有一种Orthophase喇叭,在整片塑料膜
上黏附很轻的铝带,然后放在强磁场中,铝带通电而产生震动发声。

号角喇叭1919年,美国物理学家Arthur G. Webster发明了指数型号角喇叭,由于高达50%的效率(

一般的动圈式喇叭的效率只有1-10%,Klipsch的号角喇叭效率约为30%),很快就被普遍运用在剧院、
体育场等需要大音量的场所。号角喇叭最大的特色就是效率高,一点点功率就能发出极大的声响。它的缺
点则是不利于低频回放,如果要回放低频,需要有很长的号角,以回放50Hz频率为例,号角的开口直径要
两公尺,长度则要大于五公尺才行。1940年美国工程师Paul W. Klipsch设计了一种体积较小适合家庭用的
折叠式低音号角扬声器,利用房间角落装置驱动器,把房间的墙壁当成一个超大的号角,在Klipschorn庆
祝五十岁生日时,这型喇叭仍然老当益壮的继续生产中。1927年就创立的Altec Lansing公司是另一个号角
喇叭的传奇,1956年所推出的A7「剧院之声」,到现在仍有人捧场。1932年成立的英国Vitavox,在1947年
推出可媲美Klipschorn的CN191号角喇叭,频率响应已经可达20Hz-20kHz,目前也仍在预约生产中。号角
喇叭的特性会因号角长度、形状与使用的材料不同而有所差异。从早期的铁制、铝、锌号角,逐渐演变而
有塑料、水泥、木头号角、合成材料号角等多种材料。设计得当,可以把号角喇叭音质较不细致的问题做
部份解决;设计不当,甚至会有吼声效应出现。号角按照形状可分为双曲线型、拋物线型、指数型和圆锥
型等,其中指数型号角最常被使用。有些号角的指向性过强,还必须在前端加挂音响透镜(Acoustic Lens
),以增加声音扩散的角度。一些简化的折叠号角陆续被提出,有些设计以短的号角和房间墙壁加强喇叭
背面所发出的低频,同时直接从锥盆前方发出中、高音,这种背后负载的折叠式号角喇叭通常都有不错的
效果。目前的号角喇叭多半搭配锥盆式低音使用,由于号角通常效率都在100dB以上,所以运用上并不是那
么容易,比较成功的厂商有JBL、Electro-Voice、北欧的Einstein、**Jadis(独特的Eurythmie 11足可留
名青史)、美国Westlake,以及意大利Zingali等。气垫式喇叭除了单体本身的改良,从五○年代开始,工
程师也在音箱上动脑筋,希望用同样的单体就能表现出更好的效果。

其中最著名的设计有两种, 一种是气垫式喇叭,一种是传输线式喇叭。

     1958年立体声唱片问世,音响进入立体世界,喇叭不像唱头等需重新设计,消费者多买一只同型喇
叭就可以了。但也正因如此,体积庞大的喇叭不再受到青睐,大家需要小巧又有足够低频的新产品,气垫
喇叭应运而成。造成气垫喇叭流行的背后功臣,应该是晶体扩大机,他提供了不发热的大功率,来应付气
垫式设计带来的低效率问题。气垫喇叭同时也是大功率扩大机的幕后原凶,七○年代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观
念;不是大出力扩大机就不好,不是气垫式喇叭就不够高级。
  气垫式也就是密闭式的一种设计。当单体运动时,如果背波传到前方,会造成低频讯号抵消,所以有
无限障板的概念产生。一个密闭的箱子也可以当作无限大障板,使前、后波彼此作用的机会降到最低。低
音反射式则是无限大障板的衍生设计,由于锥盆的尺寸大小与共振频率会限制喇叭的低频表现,所以在装
一个具有开口的音箱可延伸低频响应。开口的大小由音箱体积和单体的共振频率所决定,当音箱反射发声
相移,使开口和锥盆发出的低频相同而产生加强效果。
     1954年AR的创办人Edgar Villchur推出气垫式喇叭,改善一般密闭式音箱的刚性空气导致低频快速
衰减的问题。动圈式单体通常是由锥盆与音圈构成,锥盆边缘由弹性物质支撑,这使得它无法有自由空气
振动频率。如果在气密式音箱中塞满吸音材料,扬声系统会产生有比单独驱动器还高的振动频率,Edgar
Villchur把自由空气振动频率约10Hz的单体装到1.7立方呎的气密音箱中,扬声器共振频率提高为43Hz。这
种设计一方面使系统的失真大为减少,一方面还能发出深沉的低频,缺点则是效率大为降低。

传输线式喇叭

     传输线式喇叭最早称为迷宫式设计,喇叭单体被装在音箱的一端,透过一个复杂而且很长的调协信
道,单体的背波从另一端的开口被扩散出来。第一个迷宫式设计是Banjamin Olney在1936年为Stromberg-
Carson所设计的,他将一个共振频率为50Hz的单体装入迷宫式音箱中,结果其共振频率降到40Hz,并且在
40Hz的半波75-80Hz获得增加,从而产生良好的低音。但他同时发现响应曲线产生不少峰值,这些峰值来
自音箱信道本身的共鸣,于是他在信道里铺设吸音材料与导板,把150Hz以上的频率在开口处截止。迷宫式
设计可以获得良好的低频延伸,但它的制作麻烦,又比不上经济的低音反射式获致做简单的密闭式有竞争
力,所以五○年代Carson再度推销迷宫式设计,仍然没有成功。等到六○年代中期迷宫式喇叭重出江湖时
,它有了新的名字 - 传输线式喇叭。
     传输线式可以说就是在信道中塞满阻尼物的迷宫式,其理论是由英国布拉福特技术协会(Bradfor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A.R. Bailey教授所提出来。他认为低音反射式音箱由于急遽的低频衰减,
容易导致铃振,就像用电子方式突然的把低频切掉。如果在扬声器背后设计一个无限信道可以吸收背波的
反射,就能消除扰人的驻波,所以他用长纤羊毛等吸音阻尼物来替代无限的信道,极低频的音波波长较长
而可以从信道口逸出,增强了喇叭的低频效果。Bailey教授的设计一度被许多厂商采用,包括IMF、
Infinity、ESS、Radford等,它们有的是把信道当成增强低音之用,有些则专做阻尼之用。迷宫式的出口
截面积通常等于或大于单体振膜的面积;传输线式的信道是逐渐缩小,出口截面积小于振膜面积。
     英国Robert Fris曾推介一种传输线的变体设计,名为「分离耦合抗共鸣线」DaLine(Decoupled
Anti-resonant Line),这种设计号称没有共鸣现象,而且可以使用小尺寸的单体而获得良好的低音,也
比大尺寸单体有更好的瞬时效果。目前并没有标榜以DaLine设计的喇叭,不过一些低音反射式音箱却从这
里得到灵感而进行改良。习惯于密闭式或低音反射式设计的人,对传输线式设计一直有意见,传输线式较
大的体积、复杂的结构,以及难以预期的效果,也阻碍了他的发展。目前生产传输线式较有名气的厂商,
只剩英国TDL(前身就是IMF)与PMC,PMC以传输线式成功的设计了录音室鉴听喇叭,再度引起大家对传输

全音域喇叭

    喇叭单体从单一的全音域设计,逐渐发展成多音路设计,工程师发现到不同频率单体间有许多衔接
的问题,包括分频点、分频斜率、灵敏度、相位等都可能产生误差,于是有两种新的思考方向被提出来,
一种是全音域喇叭,一种是同轴喇叭。英国Goodmans曾请E.G. Jordan设计AXIOM80单体,是针对录音鉴听
所设计的,也是全音域单体的长青树。Jordan与另一位英国人Watts在1964年组成了Jordan Watts公司,当
时所推出的Model Unit单体一直持续生产了20多年。这个单体采用十公分的金属振膜,铍青铜制的音圈,
以及方形的框架,非常有特色。1975年Jordan Watts推出的Flagon花瓶状全音域扬声器,一直到今天还在
生产,是少数像艺术品的喇叭。1932年创立的英国Wharfedale,在二次大战前后也推出不错的全音域单体
,1958年老板换人后,开始往计算机等尖端科技发展,放弃了全音域单体的发展。英国另一家Lowther倒是
始终坚持,60多年来一直浸淫于全音域单体领域中,它们单体的特色是白色独立边缘、中心均衡器等,现
在台湾仍可买到它们的产品。
     日本方面有多家全音域单体制造商,一度与Pioneer、Onkyo并称为扬声器三大老铺的Coral,曾推出
20公分大的全音域单体。Diatone在1946年成为战后最早生产全音域喇叭的公司,它们采用OP磁铁得到很大
成功。1947年与NHK合作开发了P-62F单体,作为广播鉴听之用,之后改款为P-610,整个系列畅销将近40年
,成为日本音响史上的一个传奇。在庆祝50周年前夕,Diatone曾推出限量纪念产品,造成一阵小小的轰动
。1973年因石油危机而脱离Foster电机独立的Fostex,曾推出许多有创意的产品,如双锥盆全音域单体、
生物振膜单体等,它们也推出全世界最大的低音单体EW800(80公分)。

   同轴喇叭

     Guy. R. Foundtain于1926年成立Tannoy公司,1947年所设计的LSU/HF/15L单体,是38公分大的两音
路同轴设计,这颗单体开启了同轴喇叭的新纪元。1953年Tannoy开始以同轴单体制造Monitor 15 Silver等
录音室用鉴听喇叭,获得许多大唱片公司采用,Decca的许多发烧天碟就是这个时代以Tannoy喇叭鉴听录制
的。Tannoy的同轴概念来自三○年代全音域点音源设计,构造简单,具有线性的对称与方向性、失真低,
音像准确等优点。为了得到足够的低音,Tannoy不断在尺寸上加码,最后把38公分的同轴单体运用在
Westminster Royal等顶级喇叭上,可产生相当深沉的低频。近年来Tannoy除了设计双音圈同轴单体外,也
在高音单体装置了郁金香型导波器,提高频率响应的平顺。在Tannoy 70周年庆时,它们推出新的旗舰
Kingdom喇叭,中音部份仍采用同轴设计,另外加上超高音与超低音单体,这款喇叭也说明了同轴设计的限
制。
     Tannoy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英国同胞KEF(Kent Engineering and Foundary),它们的动作比Tannoy
积极,1984年推出空腔耦合技术(Coupled Caviy),104/2喇叭的独特构思与丰富低频引起许多讨论,这
一年它们加入同轴喇叭市场。1989年KEF进一步改良,推出称为Uni-Q的同轴技术,105/3喇叭同时使用空腔
耦合技术与Uni-Q单体,表现更上层楼。KEF的Uni-Q单体是在同一个底盘上装设大、小两个磁铁,发音时高
音利用低音的振膜当作号角,达到同轴同时的目的;Tannoy的同轴单体并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并非真
正同轴同时。
  各种仿同轴的设计纷纷出笼,美国洛杉矶专门制造PA与录音室鉴听用喇叭的Gauss,把高音套上一个碗
状的盖子放在低音中间,有不错的评价。德国Siemens也设计了一个同轴单体,把9公分高音单体放在25公
分低音前面,再以声学透镜改善扩散角度,七○年代进军剧院市场引起很大话题。

其它类型的喇叭

     压电式单体,目前仅见于少数高音使用。所谓压电材料(Piezo-electric),是指施加电压后会伸
展、收缩或弯曲的材料,像是酒石酸钾钠(Rochelle salt)、钛酸钡、钛酸盐、锆酸盐等合成物,它们曾
被运用在唱头、耳机等组件上。至于用在喇叭上,要等到能轴向伸展的多元氟化乙烯树脂作成,并在两边
加以真空气化铝处理过的高聚合体出现以后,才得以实现。这种单体有良好的线性、失真少、瞬时佳,也
因为质量轻而能设计成各种形状。它的缺点则是他具有电容性阻抗,有时需要特别设计的转接放大器。
  此外还有气阀式扬声器(让空气由受压缩的空气槽流经号角而发声)、感应型、热摩擦型,以及正式商
品化的薄膜型等设计。荷兰Philips曾推出一种MFB喇叭,在喇叭箱内装有扩大机与主动性回授组件,把扩
大机的回授环路延伸到喇叭音圈。Philips的产品没有成功,倒是让Infinity、Genisis等厂商获得灵感,
在低音部份制造了伺服扩大机,降低低音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