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系统电路图及51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6-06-26):
简单门禁系统电路图及C++源码

门禁系统的电路原理图:

门禁系统的单片机程序源码(部分预览):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interface.h"
#include "IDCard.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define Open  1
#define Close 0

#define Short 1
#define Long  0

#define KeyPort P2                //键盘接口
sbit BEEP = P3^2;
sbit Lock = P3^7;                //锁控制端

#define CardNumAddr    0x123          //存放卡个数的地址
#define CaedAddr       0x700          //存放卡号的地址
#define CipherNumAddr  0x1234          //存放密码个数的地址
#define CipherAddr     0x2000          //存放密码的地址
#define RootCipherAddr 0x4567     //存放系统管理密码的地址
#define SelfCheckAddr  0x3868     //自检地址

uchar CardNum;
uchar CipherNum;

uchar Mode;
#define ModeAddr 0x5678

bit bdata BITinputing = 0;
ulong xdata Cipher = 0;
uchar xdata CipherBitNum = 0;
uchar xdata InputCipherNum = 0;
bit bdata BITinputnum0ut = 0;
bit bdata BITcipherOK = 0;

extern bit GetOneCard;
extern uchar Card[];

uint xdata Temperature = 0;      //温度值
bit bdata BITtemp = 0;
uint TempTimeCon = 48;

uchar SecondCon = 0x25;    //0.5S
bit bdata BITdispsec = 0;

uint xdata KeyTimeCon = 0;
bit bdata BITkeyout = 0;

bit bdata BITbeep = 0;
bit bdata BITbeepwait = 0;
uchar xdata BeepTimeCon;
uchar xdata BeepCopyTime;
uchar xdata BeepNum;

extern uchar code mimacuowu[];

/*******************************************************
* 函数名称:Init_Timer()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Init_Timer(void)
{
        TMOD = TMOD|0x01;         //定时器0: 20ms定时
        TL0 = 0x00;
        TH0 = 0x70;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开是始定时器0计时

        TMOD = TMOD|0x10;         //定时器1: 20ms定时
        TL1 = 0x00;
        TH1 = 0x70;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0;
}

/*******************************************************
* 函数名称:Time0_INT()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ET0 = 0;
        TR0 = 0;
        TL0 = 0x00;
        TH0 = 0x70;

        if(KeyTimeCon)
        {
                KeyTimeCon -= 1;
                if(KeyTimeCon == 0)
                        BITkeyout = 1;
        }

        if(TempTimeCon)
        {
                 TempTimeCon -= 1;
                if(TempTimeCon == 0)
                        BITtemp = 1;
        }

        if(SecondCon)
        {
                SecondCon -= 1;
                if(SecondCon == 0)
                {
                         SecondCon = 0x25;
                        BITdispsec = 1;
                }
        }

        if(BITbeep)
        {
                if(BeepTimeCon == BeepCopyTime)
                {
                        BEEP = ~BEEP;
                }

                BeepTimeCon -= 1;
                if(BeepTimeCon == 0)
                {
                        BeepNum -= 1;
                        BeepTimeCon = BeepCopyTime;
                }

                if(BeepNum == 0)
                {
                        BITbeep = 0;
                        BITbeepwait = 0;
                        BEEP = Off;
                }
        }

        TR0=1;
        ET0=1;
}

/*******************************************************
* 函数名称:Time1_INT()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3
{
        ET1=0;
        TR1=0;
        TL1=0x00;
        TH1=0x70;

        TR1=1;
        ET1=1;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SystemInit(void)
{
        uint dat;

//        Lock = Open;

        LCDInit();
        Init_Timer();
        DS18B20Init(0x7f,0x64,0x8a);
        DS18B20StartConvert();

        dat = ReadEEPROM(SelfCheckAddr+1);                          //读系统自检标饰位
        dat = (dat<<8) | ReadEEPROM(SelfCheckAddr);

        if(dat == 0xAA55)                //系统已经初始化过
        {
                CardNum = ReadEEPROM(CardNumAddr);
            CipherNum = ReadEEPROM(CipherNumAddr);
                Mode = ReadEEPROM(ModeAddr);
        }
        else                                        //系统第一次使用
        {
                WriteEEPROM(SelfCheckAddr,0xAA55);        //标记系统已设置过
                WriteEEPROM(CipherAddr,0x5678);                //初始化系统管理员密码为 12345678
                WriteEEPROM(CipherAddr,0x1234);

                CardNum = 0;
                WriteEEPROM(CardNumAddr,CardNum);
                CipherNum = 0;
                WriteEEPROM(CipherNumAddr,CipherNum);
                Mode = 0x88;
                WriteEEPROM(ModeAddr,Mode);                   //默认为密码模式
        }

        TimeInterface();

        EA  = 1;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Beep(uchar num,bit state)
{
        while(BITbeepwait);

        BeepNum = (num<<1)-1;                 //蜂鸣器响的次数

        if(state)                                         //鸣叫时间=BeepCopyTime*20ms
                BeepCopyTime = 10;             //短鸣
        else
                BeepCopyTime = 30;                 //长鸣

        BeepTimeCon = BeepCopyTime;
        BITbeep = 1;
        BITbeepwait = 1;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uchar CheckKey(void)
{
        uchar key;

        KeyPort = 0x0f;
        key = KeyPort;
        if(key&0x0f != 0x0f)
        {
                DelayMS(10);
                if(KeyPort == key)
                {
                        KeyPort = 0xf0;
                        key = (key&0x0f) | (KeyPort&0xf0);

//                        Beep(1,Short);

                        switch(key)
                        {
                                case 0x00: return 1;  break;
                                case 0x01: return 2;  break;
                                case 0x02: return 3;  break;
                                case 0x03: return 4;  break;
                                case 0x04: return 5;  break;
                                case 0x05: return 6;  break;
                                case 0x06: return 7;  break;
                                case 0x07: return 8;  break;
                                case 0x08: return 9;  break;
                                case 0x09: return 10; break;
                                case 0x0a: return 11; break;
                                case 0x0b: return 12; break;
                                case 0x0c: return 13; break;
                                case 0x0d: return 14; break;
                                case 0x0e: return 15; break;
                                case 0x0f: return 16; break;
                                default  : return 0;  break;
                        }
                }
                return 0;
        }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KeyWork(uchar key)
{
        if(key)
        {
                if(key == 1)
                        SetupMode();

                else if(key>=0 && key<=9)
                        InputCipher(key);

                else if(key==12 || key==13)
                {
                        if(BITinputing)
                                 ValidateCipher(key);
                }
        }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输入密码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InputCipher(cph)
{
        InputCipherInterface();                  //输入密码的界面

        if(BITinputing == 0)
                BITinputing = 1;

        Cipher = Cipher<<4 | cph;

        if(CipherBitNum < 8)
                CipherBitNum += 1;

        KeyTimeCon = 0x400;     //8S回主界面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确认或重输密码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将输入的密码和已设定的多个密码相比较
********************************************************/
void ValidateCipher(uchar key)
{
        uchar i,j;
        uint cphaddr=CipherAddr;
        ulong cph=0;

        if(key == 12)                 //确定键
        {
                InputCipherNum += 1;
                for(j=0;j<CipherNum+1;j++)
                {
                         for(i=0;i<4;i++)
                                cph = cph<<8 + ReadEEPROM(cphaddr+i);

                        if(cph == Cipher)                         //密码正确
                        {
                                Lock = Open;
                                Cipher = 0;
                                CipherBitNum = 0;
                                InputCipherNum = 0;
                                BITinputnum0ut = 0;
                                BITinputing = 0;
                                KeyTimeCon = 0;
                                BITcipherOK = 1;
                                TimeInterface();
                                Beep(1,Long);
                                return;
                        }

                        cphaddr += 0x100;
                }

                if(j > CipherNum)                //密码不正确
                {
                        Cipher = 0;
                        CipherBitNum = 0;
                        DisplayMoreWord(3,28,mimacuowu,16,0,5);     //密码错误!
                        KeyTimeCon = 200;
                        if(InputCipherNum == 3)
                        {
                                BITinputnum0ut = 1;
                                InputCipherNum = 0;
                        }
                        Beep(2,Short);
                }
        }
        else                                 //取消键
        {
                if(CipherBitNum == 0)          //连按两次取消键则返回主界面
                {
                        Cipher = 0;
                         BITinputing = 0;
                        KeyTimeCon = 0;
                        TimeInterface();
                        Beep(1,Long);
                }
                else
                {
                        CipherBitNum = 0;
                        Cipher = 0;
                        ClearRect(5,32,6,96);
                }
        }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uchar ValidateIDCard(void)
{
        uchar i,j,idH,idM,idL,RidH,RidM,RidL;
        uint idaddr=CaedAddr;

        EX1 = 0;

        for(i=0;i<6;i++)
        {
                 Card[i+5] -= 0x30;
                if(Card[i+5]>0x10)
                        Card[i+5] -= 0x07;
        }

        idH = (Card[5]<<4) | Card[6];
        idM = (Card[7]<<4) | Card[8];
        idL = (Card[9]<<4) | Card[10];

        for(j=0;j<CardNum;j++)
        {
                 RidL = ReadEEPROM(idaddr);
                RidM = ReadEEPROM(idaddr+1);
                RidH = ReadEEPROM(idaddr+2);

                if((idL == RidL) && (idM == RidM) && (idH == RidH))
                {
                        Lock = Open;
                        Beep(1,Long);
                        EX1 = 1;
                        return 1;
                }

                idaddr + 0x100;
        }

        if(j == CardNum)
                Beep(2,Short);

        EX1 = 1;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密码模式主循环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CipherMode(void)
{
        EX1 = 0;     //关闭刷卡功能

        while(Mode == 0x88)
        {
                KeyWork(CheckKey());

                if(_testbit_(BITdispsec) && !BITinputing)
                        RefurbishTime();

                if(_testbit_(BITtemp) && !BITinputing)
                        RefurbishTemp();

                if(_testbit_(BITkeyout))
                {
                        Cipher = 0;
                         BITinputing = 0;
                        CipherBitNum = 0;
                        TimeInterface();
                }
        }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ID卡模式主循环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IDCardMode(void)
{
        EX1 = 1;

        while(Mode == 0x44)
        {
                if(_testbit_(BITdispsec))
                        RefurbishTime();

                if(_testbit_(BITtemp))
                        RefurbishTemp();

                if(_testbit_(GetOneCard))
                        ValidateIDCard();

                if(CheckKey() == 1)
                        SetupMode();
        }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双保险模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先刷卡在输密码
********************************************************/
void TwoSafetyMode(void)
{
        EX1 = 1;

        while(Mode == 0x22)
        {
                   if(_testbit_(BITdispsec))
                        RefurbishTime();

                if(_testbit_(BITtemp))
                        RefurbishTemp();

                if(_testbit_(GetOneCard))
                {
                        if(ValidateIDCard() == 1)
                        {
                                KeyTimeCon = 500;                 //10S
                                while(!BITkeyout && !BITinputnum0ut)
                                         KeyWork(CheckKey());

                                if(!_testbit_(BITcipherOK))
                                {
                                        BITinputnum0ut = 0;
                                        BITkeyout = 0;
                                        KeyTimeCon = 0;
                                        Cipher = 0;
                                         BITinputing = 0;
                                        CipherBitNum = 0;
                                        TimeInterface();
                                }
                        }
                }

                if(CheckKey() == 1)
                        SetupMode();
        }
}

/*******************************************************
* 函数名称:
* 函数功能:系统设置模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函数说明:
********************************************************/
void SetupMode(void)
{

}

门禁系统电路图及C 源码.zip

网友A:
很好的样子,有时间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B(2016-12-26):
看样子不错,谢谢啦!

网友C(2017-12-08):
看起来不错,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D(2018-06-07):
下载学习一下。感谢你!

网友E(2020-03-16):
下载学习一下。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