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到内分析功放机的特性

楼主(2016-06-26):
一台功放机基本是从多个单元组合而成!只要其中一个做得不好机器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和决点。
1:一台功放从简单外表观察就会有初步的结论。因第一看到的是电源结构。可以由外观上分析它的合理性和性能。 亦就可以分析到它的能量是否足够和对音色的大概所起的作用!如:〈如果是双变压配双电源方式的就合理,因为左右分离度越高,音场深度好,定位准确,很多时把一台单电源供电的机器只要把它变成双供电,它的所有特性都有实质的飞跃。这亦是很多时升级的最好方法!”如果是单变压最好亦是分别有左右输出的。如只看到一组电源组合而分别接两边功放,这样的机先天性就存在问题。另外看看它的容量是否足够,一般是三倍打上。电容使用当然亦很重要,亦是越大越好,最小都要在二万4只。因为容性电源有利于功放稳定性。补偿电容亦很必要,但一般来说是很难看得到,因为它一般是在线路板中。〉当你看到一台机器时就小心地看看它的电源结构!2:布局的合理性,这就要分析它的摆布是否把音频和电源按前后分隔开,这样就可以分析机器在大动态时电场是否对信号放大造成不利的因素。和静态表现3:好的机器一般都是电路简单而量足。当机器是稳定而又线性好地工作时。是不必对信号源作多余的变动的。这是信心的表现。如果发现很多调解的电路那就说明它本身放大是非线性的,亦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决点,因此而加以修饰。因为所有信号源都经过特定工艺由发烧作者本人的作风 决定的,一般是无问题。如果真是有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4:机器的放大方式:市面上一般是1“纯甲 ”超甲”2“乙方大,和甲乙方大”等等,多数是乙型放大。3另外很多时亦使用IC方大器。它们之间各有千秋。亦不能说那一种特别好。主要是造工和原件所决定。只要有好的件和超群的工艺一般都无问题。不过由原件的配对是音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所有管子都有它的单独特性。要找出一对一样的管很难。这就为什么天价的原因所在。而在实际使用中一对管的功率和内阻都无法达到要求,只有使用多管并联的方式解决。但管的配对就很成问题了。纯甲机就是一特性。纯甲功放的解决方法是把电流加大,把所有管的能量加上。使其在大攻率静态时交越失真就解决了。它在细音量时的表达就特别好,但由它管多所以一致就很差,不过管子有一特性。温度上到一定的高度时管的工作特性就会和温度调节成特定工作点。就会出现机热才靓的特点。所以纯甲机存在发热量大这它的好处,因为不加大电流就无法发挥它的特征。当然散热就很看重了!很多时天气热就要加风扇,亦是它的坏处,5:而一般性的机器最好是小管。很多时别人就会认为管多就好。其实如果管的功率是而是真精品。一对最好。有很多时对比性听审中单纯一对管机最靓!因为一对管的配对不难。而造成的不良效果亦不会很重。特别是“乙放大机器 ”它效率高。只实际中功率能够满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