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音响发烧友讲几句真话

楼主(2016-06-26):
音响结构是个性定位选择:而好否是工艺决定的。所有机种都是有它自己的特性。只要造工好:做出来的一定是好东西。其中包括所使用的所有配件和相对组合的技巧。这种技巧就是发烧友的心血结晶。一般无几十年玩龄是做不到的。而有些问题就算老玩家就很小发现的,这里讲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第一:图纸结构:就拿一张几十年前的老图来做分析!

如:LM12IC做功放。这种的工艺看上去不难做。而做出来的效果亦不错。但它图纸本身就是有决点,如果不祥细分析和反复制作中找出它的不足之处 是很难发现问题所在的! 前提是当工艺做到最好时!我们发现它高频是不靓仔。有点实。不能够放得开。听觉上就通透析力不足。对于高烧发烧友来讲真是死穴。很多上不了档次的机器就在这点上过不去!看图就能发现它是有很深的高频负反馈。C2就是它的结!C2是防止高自激而存在的!在实际做机中是不使用它的。但很多机器只要拿走它机器马上就发热自激。其实原因就是工艺不过关和设计不合理造成的。如果做好一切合理性的工艺和布局。完全可以拿走C2。无它的存在高频就完全做到完美了,另一种反馈是输出有一只小电容串联电阻接地亦是同样原理。原因是功放机反馈是有两种方式的,一:是直流反馈,放大时交流亦对应反馈。它的特性是线性的。另一种是交流反馈。它只是针对交流。它是非线性的。有大量图纸都是使用交流反馈来提升和制约特定的频率。使机器工作稳定和补偿不足。所以当发现图纸有交流反馈时就要认真分析它工作是否合理。当然最好是无交流反馈。因为它会破坏线性的完美性。当然线性反馈是必要的!就象R2。它是调控放大倍数的直流反馈,同时亦工作在线性交流中。

如:图C1在所有放大器中它都是存在的。电容在信号中使用是无办法中的办法。但它是有很强的个性。不同的厂商出来的音色是千变万化的。而最终讲就是都有它各自的线性特性。我们在CD机输出就有一个。在解码里面亦有一个。如果在前级加一个。后级又来一个。真不知道变化成什么样的东西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必要的。CD机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在前级。和后级做工作。因此拿下C1是最好的办法。有时亦使用电阻代替。如图中就使用10K代替它。同时前级亦要做。当然首先是确定输出零点是否稳定。如果有能力做到从前级输入到后输出都不使用电做信号交接。那音质一定是好的。只是功夫成功关键

如图:LM12是IC一体化的运放。它所有电子管都是在一片晶体上完成。不论它的一致性和材料的特性都是无可比拟的。亦就是我们讲的孖生。所以成功的率是很高的。使用它造一台超水准的机不难!主要工艺上有过来人指点一下就无问题!而热衷于组件的发烧友本人就不看好。原因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很多时就算有什么样的功力在配件上都是无能为力的。真是永远都无法做出超级的机器。当看到一台几十万的高班机!看它图纸很简单。但你就是做不出它  ,当然亦照搬来做。却搞出来的只是底层的货。我很多时讲管子配对是无法跨越的一关。很多人就是不信。都认为配对不是问题!拿个配对放大参数一样认为就是配成功了。那就天真烂漫了。我们可以做实质性的验证。一只管在工作电压50伏特下(不是万能表)输入各级直流电压。就0,6伏特一档,一加到40伏特。你记录好它的输出。找出配对后。可能一百只会有几只。问题来了。当加入负荷几安培中看它们特性是否还是一样。你就会发现无一对是一样的。因为内阻才是它的配对关键。不是做不到。是根本就无办法做到。原因有很多。一:内阻底的管是正品管。特别是一些音响专用的。我们见到的是业余的。我们亦无可能找到厂家认为合格的管,这只是在大功率管出现的问题。小功率的配对亦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讲是放大器的通道放大。那里配对的管最多。有的要求还是倍数的认真。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当然做出来是会响。但只能是一般性的机。所以高档机如果烧管就等于玩完了。寄回原厂修理价格很高。特别是上几十万的机。不是找个高手就可以搞好,搞响声不是问题。但味道变化很大。国产很多机器都使用大量管子做后级输出。只是为了得到底阻输出。但放大特性就和管的数量而向下行。会使机工作在好象多台放大机并联工作时的环境。音质变硬朗。场感定位差。明显失去平衡。特别是底频不干净。烦人!很多时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很多发烧友想升级器材就搞IC。一台前级原厂配来的只是很底层次的运放。就想换上高班运放。结果还是不对味。拿回原厂的就是靓点。到市面上买回来同样的装上去就根本不是那个味。后来经朋友指点才知道我们使用的IC亦是业余品。差别就是这么大。因此有时只有使用擦机件。二手货。

网友A(2018-01-18):
管子配对是关键,电阻与电容偏差也不能忽视

网友B:
学校了!感谢老师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