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手机充电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6-06-26):
1:电压: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底压电。一般来说是和配套电池的工作电加上充电所需的加压电压。如:3。6v电池就要使用加压1V多点的加压电压。这是安全充电器的工作条件。但它的充电时间就很久,所以就有些时候就把电压加高而加快充电时间。这样一来带出的问题就不少了。由加高了充电压电流加大造成充电器过热和电池过热。由此而引起烧…爆…的其中之一!同亦使电池缩小使用期。因此就有必要看清楚工作电压。我讲的是确实看清!不是看说明文。找人使用万能表打一下压最好。这就真正了解正在使用的充电器大概一些情况!
2:充电方式;充电器最好的充电方式是工频脉冲电压充电。对电池活性和升温控制方面都是最理想的形式。脉冲亦有两类 :一:是可变频率脉冲。它是跟随电压变化而变化:最后达到一定电压时停止。这种充电器一般在大量使用。市面上所有简易充电器都是使用这种方式。因为它的结构都是使用电子变压器造成的。而电子变压是很好处理脉冲输出的。特别是使用IC时 功能就可以加大。而成本亦很底。
二:别一种是半波脉冲充电:它是一般变压器加入半波 输出。因为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利用它的特性而使半波后的电压变成直流电压,同时亦使电池电压提高而产生充特性,但它的频率是不变的。这种充电器成本高,而充电特性亦一般。重量大。体积大,所以很小有人使用,都是早期的产品多,但它特是安全,高底压完全分离。使用期亦有保障。
3:充电器的安全问题:一:使用特性不好、和电压不对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如:使用特性不好的充电器,充电时频率是跟随电池压量而变化的,但如果当压过底和出来短路时如果充电器无保护装置,那就会烧毁充电器。如果充电停止压控制不好就会充坏电池,重者引起爆炸。
所以很多时发现电池命短就应该看看充电器是否出了问题!手机直充亦一样的,
4:使用充电器的人生安全问题:现在所使用的都是电子变压器形式的。它成本底。体积小,轻盈,美观,方便,但它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对人生安全它存最大的不足亦就是我们看好的那几点。“体积细 ,”由于它把高压电和底压电都压缩到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220伏特的电压很多因素是可以直接反转到底压输出口的地位上。当我们手拿手机时就很可怕了。最可怕的是它输出是直流电,直流电流对人体的破坏性是绝对要命的。因为交流电就算亲热一下对于电工是家常便饭,但如果是直流电那就完蛋了。不信问问医生搞针灸人士就知道了。有人讲充电器是底压的。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其实在一片这么小的线路板上同时存在高底电压,只要一点水就可以把它连通了,最重要是它里面的配件如果出问题亦直接引起短线走漏的。如,电容的电解液就是很好的渡电体了,而电容流水的情况亦多见。如所有产生高温的配件…都有可能造成电路板烧毁而产生不可理喻的故障。所以使用时最好离开高压后才去玩手机了。

网友A:
手机多用锂电池,
锂电池过充会爆炸,所以正规的锂电池里都做了一个保护电路,以防过充电。
当然好的充电器自身就有防过冲的功能,这样双重保护,安全系数就高了。
所以,放心使用手机。
而楼主提出的安全注意事项,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