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关电源做功放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6-26):
功放机由于存在大电容!而开关电源起动时就会出现很大的电流,它足可以破坏开关电源的。因此就要做好起动阻流电路,由于开关电源是变频稳压的所以就要做好高频处理,和底频的处理,要有一个干净的电源才能出好机。开关电源有二大好处:一轻和体积细。二它本身就带稳压,对功放很有利。但要解决好高底频干扰是很讲究技术。我知道发烧友当中就为它的处理问题而花上不少心血,而今天的成功真是多谢那些前者发烧友了。这些真实的问题不是心血来潮就可搞通的。

网友A(2016-10-20):
音响上边不适合用开关电源,这玩艺电磁干扰太大.

网友B(2016-12-22):
我用开关电源二年 没发觉什么,还是很好用。

网友B:
我用开关电源两年用于功放  没发觉问题  很好用。

网友C:
说开关电源没问题的,那应该是不太注意细节,或者喇叭本身灵敏度不高。不然,还是会听出来噪音的。当然日常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本身环境也不可能一点噪音没有。

网友D(2017-05-25):
开关电源用于汽车功放  没发觉问题  很好用。

网友E(2017-10-28):
主要是看个人的播放环境和听音要求

网友F:
      (我认为)室内用吧用线性电源好点.移动在室外时不备市电或者是重量问题不便,用开关电源是优势.在家室内,如客厅,还用开关电源,那认为是为了节省成本!
      节省成本有意义吗?90年代中期,一套房子5万元,一套家庭音响好点要3-5千元,约为房子价的1/10.
现在的音响爱好者越玩元件档次(成本)越低,是不是都没钱了,住的房子随便都超100万元,可是,可是,只能花数百元大不了超千元来玩音响,还节省成本用开关电源.放置那台功放的楼板都要1-2万元甚至数万元!
      结论:发烧友都变穷了,没钱玩了!

网友G(2019-01-03):
科技在进步,固步自封必然落后,当一个新技术跨入行业时,大家都不敢去吃螃蟹;当年的电话机也说不能用开关电源,只有工频变压器才能解决通话的噪音,现在您看看电话机那还有用工频的。

网友H(2021-09-05):
早就有甚至是一线厂商在用开关电源做音响了!

网友I:
开关电源用于数码功放还是不错的,节省成本节约空间,提高效益那是不用争议的,但是用于家用高档次的HIFI功放那就算了吧!

网友J:
开关电源专业功放采用的多

网友K:
设计的好的开关电源,作为功放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L(2021-11-10):
用开关电源是优势

网友M(2022-03-12):
开关电源的声音比较清脆,有点D类功放的意思。

网友N:
本人说开关电源不太适合做功放,主要是开关电源本身设计思路不同,开关电源不是真正的电路隔离,只是把交流变成了直流,对高次频率和突变交流还是不能完全去除的。

网友O(2022-05-24):
我功放都改用开关电源了,感觉不错的;
功放用LLC开关电源吧;

网友P(2023-07-03):
现在大部分的厂商都用的开关电源+D类或T类方案,效果如何,听过的都懂;
没听过的都是相当然的说如何如何;
如同最初的胆机石机之争,现在玩胆的大部分剩下情怀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室内用吧用线性电源好点.移动在室外时不备市电或者是重量问题不便,用开关电源是优势.在家室 ...

以前高烧,现在低烧,更多的是假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