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仿真图有没有问题,但是数码管显示不行

楼主:
就这样。。。

网友A(2016-06-26):
这是汇编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ctype.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10,10,0,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getdata;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i;
bit sflag;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sbit LED1=P3^6;
sbit LED2=P3^7;
sbit SPK=P3^5;

void main(void)
{
ST=0;
OE=0;
TMOD=0x12;
TH0=0x216;
TL0=0x216;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ST=1;
ST=0;
getdata=148;
while(1)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if(EOC==1)
{
OE=1;
getdata=P0;
OE=0;
temp=(getdata*2350);
temp=temp/128;
if(temp<2732)
{
temp=2732-temp;
sflag=1;
}
else
{
temp=temp-2732;
sflag=0;
}
i=3;
dispbuf[0]=10;
dispbuf[1]=10;
dispbuf[2]=10;
if(sflag==1)
{
dispbuf[7]=11;
}
else
{
dispbuf[7]=10;
}
dispbuf[3]=0;
dispbuf[4]=0;
dispbuf[5]=0;
dispbuf[6]=0;
while(temp/10)
{
dispbuf[i]=temp%10;
temp=temp/10;
i++;
}
dispbuf[i]=temp;
ST=1;
ST=0;
}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网友B:
LZ,P0口要接上拉排阻,还有源代码与电路要相互匹配。

网友C:
硬件和软件相对应吗?

网友D:
是LED驱动能力不够!
先弄清LED是共阴共阳,否则电流方向可能不正确,从而不显示。
然后,LED的Cx与Sx一高一低才能显示,电流从高流向低,但是提供电流的端口提供不了那么多的电流,也是不亮的。(查一下CPU手册,看看IO口输出最大电流是否能驱动LED的8个段。注:应当不能。)
第三,查一下LED的段电压降,如果压降太大(如,有的LED一个段是三个或更多的LED二极管串联而成的),也无法显示(驱动不了)。

网友E:
使用灌电流驱动,能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F:
DS18B20DQ端输出的是数字信号,怎么输入到0808区AD呢?概念完全错误,怪不得这么长时间没人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