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不能显示转速啊

楼主:
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但是不能显示转速。。。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16-06-26):
这个电路本来就不能显示转速。没有测速装置。

网友B:
能否告诉二楼,你是如何将电机转动的信息通知到CPU的。

网友C:
在电机下方的绿色长方形中有转速动态显示。

网友D:
你的U3是测速模块吗?怎么还和按键连在一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