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小车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6-06-26):
#include<STC.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4] =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i,j;
sbit ENA=P0^4; /* L298的Enable A */
sbit ENB=P0^5; /* L298的Enable B */
sbit IN1=P1^0; /* L298的Input 1 */
sbit IN2=P1^1; /* L298的Input 2 */
sbit IN3=P1^2; /* L298的Input 3 */
sbit IN4=P1^3; /* L298的Input 4 */
sbit IN5=P1^4;

uchar t=0; /* 中断计数器 */
uchar m1=0; /* 电机1速度值 */
uchar m2=0; /* 电机2速度值 */
uchar tmp1,tmp2; /* 电机当前速度值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Init()
* 功能 : 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串口中断,同时定时器0控制PWM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void)
{
    EA = 1;        //中断总开关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1 = 0;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IT0 = 0;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TMOD = 0x22; //8 位自动重装计数
        PCON = 0x00;
        SCON = 0x50;//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SM1=1,SM0=0方式一波特率可变
        TH0=0x9b;
        TL0=0x9b;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T0=1;
        TR0=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1 = 0;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IT0 = 0;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IN5=1;

}
void motorL( char speed)
{         m1=abs(speed); /* 取速度的绝对值 */
         if(speed>0)
                 {
                         IN1=0;           //正转
                    IN3=0;
                 }
     else
           {        IN2=0;        //倒转
                          IN4=0;
                 }
}
void motorR( char speed)
{
        m2=abs(speed); /* 电机2的速度控制 */
        if(speed>0)
                 {
                  IN1=0;
                   IN3=0;
                 }
        else
                 {
                          IN2=0;
                          IN4=0;
                 }
}
void INT_0 (void) interrupt 0  { //切换寄存器组到2
                IN1=1;
                IN2=1;
                IN3=1;
                IN4=1;
                Delay_1ms(1000);

}
void GO(void)

        {
                motorL(100);
                motorR(100);

         }
void BACK()
        {
                motorL(-100);
                motorR(-100);
        }
void TL(void)
        {
            IN1=1;
                IN2=0;
                IN3=0;
                IN4=1;
        }
void TR(void)
        {
                IN1=0;
                IN2=1;
                IN3=1;
                IN4=0;
        }

void STOP(void)
        {
                IN1=1;
                IN2=1;
                IN3=1;
                IN4=1;
        }

void JG(void)
        {
                IN5=~IN5;
                Delay_1ms(100);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Init();//初始化

        while(1)
        {
                        switch(Buffer[0])
                        {

                                case 0X00: STOP(); break;                    //手机端上位机

                                case 0X02:GO(); break;                                 //手机端上位机

                                case 0X03: TR(); break;                //手机端上位机

                                case 0X01:  BACK();break;                         //手机端上位机

                                case 0X04:  TL();  break;            //手机端上位机

                            case 0X05:  JG();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Buffer[0] = SBUF ; //这里减去48是因为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ASCII码。//         Buffer[0] = SBUF-48 ;
                        RI = 0;

                }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if(t==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tmp1=m1;
                          tmp2=m2;
                } //这个一开始车子的速度为零
                if(t<tmp1) ENA=1; else ENA=0;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if(t<tmp2) ENB=1; else ENB=0; /* 产生电机2的PWM信号 */
                t++;
                if(t>=100) t=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
        }

网友A(2018-04-17):
请问有APP吗

楼主(2019-02-19):
用蓝牙串口就行   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