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万年历 带pcb工程文件,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2016-06-26):
基于C51单片机万年历,资料很全有ad画的原理图  pcb工程文件.

     该多功能万年历采用12864液晶屏显示,DS18B20采集温度,DS1302芯片实时记录时间
(单片断电仍可以正常计时),按键调整温度及阳历农历的切换,蜂鸣器整点报时。供电
可以用干电池或USB,任意切换。
     12864液晶屏显示的有:阳历:年份,生肖,日期,时间,星期,温度,国际节日。
                          阴历:天干地支,阴历日期,时间,星期,温度。
     源程序中有各子程序的详细说明,便于你更了解各语句的意思及程序的大体思路。

     最后,希望各电子爱好者能够进入我的群一起探讨交流,分享经验

万年历原理图

pcb工程文件 ad画的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12864数据口
sbit rs=P2^0; //指令/数据端口
sbit rw=P2^1; //读/写端口
sbit en=P2^2; //使能端口
sbit psb=P2^3; //并口/串口端口(本万年历采用并口)
sbit rst=P2^5; //复位端口
/********************************************************************************/
/***********************DS1302端口定义*******************************************/
sbit clock_rst=P3^7;  //1302复位管脚定义
sbit clock_dat=P2^6;  //1302I/O管脚定义
sbit clock_clk=P2^7;  //1302时钟管脚定义
/***************寄存器定义(用于记录1302IO的输入和输出)*************************/
sbit a0=ACC^0;
sbit a1=ACC^1;
sbit a2=ACC^2;
sbit a3=ACC^3;
sbit a4=ACC^4;
sbit a5=ACC^5;
sbit a6=ACC^6;
sbit a7=ACC^7;
/********************DS18B20端口定义*********************************************/
/********************************************************************************/
sbit DQ=P3^4; //DS18B20数据端口
/********************************************************************************/
/******************18B20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temp;     //温度全局变量(整数部分)
uint xs;     //温度全局变量(小数部分)
/********************************************************************************/

/**********************1302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sec,min,hour,day,month,week,year1,year2=20;//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蜂鸣器端口定义******************************************/
sbit beep=P3^5;
uchar num;
/***********************按键定义*************************************************/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set=0; //set=0时显示首页,1时显示次页
uchar status=0;//按键功能选择定义(年0,月1,日2,时3,分4 )
/********************************************************************************/
uchar code month_week[12]={6,2,3,6,1,4,6,2,5,7,3,5}; //2000年各月头天星期表
uchar code year_code[300]={0x0C,0x96,0x45, /*2000*/  0x4d,0x4A,0xB8, /*2001*/   //2002~2099年农历表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uint code month_day1[12]={0,31,59,90,120,151,181,212,243,273,304,334};//平年月份累计天数表
uint code month_day2[12]={0,31,60,91,121,152,182,213,244,274,305,335};//闰年月份累计天数表
uint table_addr; //查农历表的地址全局变量
uchar year1_n,month_n,day_n; //农历年月日全局变量
uchar month_r;  //农历闰月全局变量,无时为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uint b;
for(;t;t--)
  for(b=0;b<121;b++);
}
/*******************************************************************************/
/**************************12864子函数******************************************/
/**********************检查忙信号子函数*****************************************/
void busy()
{
rs=0;  //指令操作
rw=1;  //读操作
dataport=0xff; //数据端口置位
en=1;  //使能
while(dataport&0x80); //等待数据端口位7为0
en=0;  //取消使能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ode(uchar c)
{
busy();   //检查忙标志
rs=0;   //指令操作
rw=0;   //写操作
dataport=c;  //送指令到端口
en=1;   //使能
delay(1);  //稍微延时
en=0;   //取消使能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
{
busy();   //检查忙标志
rs=1;   //数据操作
rw=0;   //写操作
dataport=d;  //送数据到端口
en=1;   //使能
delay(1);  //稍微延时
en=0;   //取消延时
}
/***********************写汉字**************************************************/
void write_hz(uchar *hz)
{
while(*hz>0)
{
  write_data(*hz); //写入汉字
  hz++;
}
}

/***************************初始化12864*****************************************/
void init_12864()
{
psb=1;        //并口方式
rst=1;        //复位端置高
write_code(0x30); //8位数据传送,基本指令操作
delay(10);
write_code(0x0c); //无光标,不反白
delay(10);
write_code(0x01); //清除显示
delay(10);
write_code(0x40); //光标左移,字符不动
delay(10);
}
/*******************************************************************************/
/*************************DS1302子函数******************************************/
/************************1302写驱动函数*****************************************/
void write_clock(uchar dat)
{
ACC=dat;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数据在上升沿变化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下降沿写入1302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1302读驱动函数*****************************************/
uchar read_clock()
{
clock_dat=1;   //输出赋1
a0=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位0为1,读1302
a1=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下降沿读出有效
    a2=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clock_clk=1; clock_clk=0;
return(ACC);
}
/***************************写数据入1302****************************************/
void write_dat_clock(uchar add,uchar dat)
{
clock_clk=0;
clock_rst=0; //时钟脉冲为低时
clock_rst=1; //复位端才能置高
write_clock(add); //写入地址(命令字节)
write_clock(dat); //写入数据
clock_rst=0; //终止数据传送
clock_clk=1;
}
/***************************从1302读出数据**************************************/
uchar read_dat_clock(uchar add)
{
uchar dat=0; //定义数据储存变量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write_clock(add); //写入要读数据的地址
dat=read_clock(); //读出数据
clock_rst=0; //终止数据传送
clock_clk=1;
return dat;  //返回数据
}
/**************************设置初始时间函数*************************************/
void set_time()
{
write_dat_clock(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dat_clock(0x8c,0x09);  //年
write_dat_clock(0x8a,0x03);  //星期
write_dat_clock(0x88,0x10);  //月
write_dat_clock(0x86,0x14);  //日
write_dat_clock(0x84,0x21);  //小时
write_dat_clock(0x82,0x56);  //分
write_dat_clock(0x80,0x00);  //秒,且振荡器工作
//write_dat_clock(0x90,0xa5);  //充电
write_dat_clock(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
/*****************************读取时间******************************************/
void get_time()
{
sec=read_dat_clock(0x81);    //读取秒
sec=(sec>>4)*10+(sec&0x0f);  //秒二进制转换
min=read_dat_clock(0x83);    //读取分钟
min=(min>>4)*10+(min&0x0f);  //分二进制转换
hour=read_dat_clock(0x85);   //读取小时
hour=(hour>>4)*10+(hour&0x0f);//小时二进制转换
day=read_dat_clock(0x87);     //读取日期
day=(day>>4)*10+(day&0x0f);   //日期二进制转换
month=read_dat_clock(0x89);   //读取月份
month=(month>>4)*10+(month&0x0f);//月二进制转换
week=read_dat_clock(0x8b);    //读取星期
week=(week>>4)*10+(week&0x0f);//星期二进制转换
year1=read_dat_clock(0x8d);     //读取年份
year1=(year1>>4)*10+(year1&0x0f); //年份二进制转换
}
/*************************DS18B20各子函数***************************************/
/*************************DS18B20延时函数***************************************/
void delay_DS18B20(uint i)
{
for(;i;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init_DS18B20()
{
DQ=1;       //DQ复位
delay_DS18B20(1);   //稍作延时
DQ=0;       //产生复位脉冲
delay_DS18B20(16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5);   //等待20us左右
while(DQ);      //等待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delay_DS18B20(30); //脉冲持续100us左右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DS18B20(3);
  DQ=1;
  dat>>=1;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onechar()
{
uchar i;
uchar dat;
for(i=8;i>0;i--)
{
  DQ=0;    //总线拉低
  dat>>=1; //维持一个指令时间
  DQ=1;    //拉高总线
  if(DQ)  //读数据
   dat|=0x80;
  delay_DS18B20(20); //维持60us
}
return dat;
}
/*************************读取温度数值******************************************/
uchar read_tem()
{
uchar ltemp;          //定义温度低字节
uchar htemp;          //定义温度高字节
uchar t;           //定义温度整数部分返回值
init_DS18B20();
write_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_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ltemp=read_onechar(); //读取温度低字节
htemp=read_onechar(); //读取温度高字节
ltemp=ltemp>>4;       //低字节右移4位,去掉小数位
t=htemp<<4;        //高字节左移4位,去掉符号位
t|=ltemp;        //合并整数部分
xs=ltemp&0x0f;       //小数部分赋予xs
xs*=0.625;        //计算小数部分的数值
return t;        //返回温度整数部分数值
}
/******************************************************************************/
/*****************************按键功能函数*************************************/
void key_1()     //选择变量函数
{
key1=1;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if(++status>5)status=0; //1控制年的变化,2控制月的变化,3控制日的变化
  }       //4控制时的变化,5控制分的变化
  while(key1==0);
}
}
/******************************************************************************/
void key_2()       //加函数
{
key2=1;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switch(status)
   {
    case 1:if(++year1>99)year1=0;break;
    case 2:if(++month>12)month=1;break;
    case 3:if(++day>31)day=1;break;
    case 4:if(++hour>=24)hour=0;break;
    case 5:if(++min>=60)min=0;break;
   }
  }
  while(key2==0);
}
}
/*****************************************************************************/
void key_3()//减函数
{
key3=1;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switch(status)
   {
    case 1:if((year1--)<=0)year1=99;break;
    case 2:if((month--)<=1)month=12;break;
    case 3:if((day--)<=1)day=31;break;
    case 4:if((hour--)<=0)hour=23;break;
    case 5:if((min--)<=0)min=59;break;
   }
  }
  while(key3==0);
}
}
/*****************************************************************************/
key_4()     //选择变量函数
{
key4=1;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if(++set>1)set=0;//0显示首页,1显示次页
  }
  write_code(0x01); //清除一下显示屏
  while(key4==0);
}
}
/*****************************************************************************/
void key_time()    //按键设置时间的处理
{
write_dat_clock(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dat_clock(0x8c,(year1/10)*16+year1%10);  //年
write_dat_clock(0x8a,(week/10)*16+week%10);  //星期
write_dat_clock(0x88,(month/10)*16+month%10);  //月
write_dat_clock(0x86,(day/10)*16+day%10);  //日
write_dat_clock(0x84,(hour/10)*16+hour%10);  //小时
write_dat_clock(0x82,(min/10)*16+min%10);  //分
write_dat_clock(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
/*****************************************************************************/
/***********************平闰年设定********************************************/
bit prp(uchar y)
{
uint temp;
temp=2000+y;
if(((temp%4)==0)&&((temp%100)!=0)||((temp%40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某年月日星期设定**************************************/
void d_week()
{
uchar x,y;
x=year1/4;
y=year1%4;
if(month<3)
  week=((x*5+2+(y-1)+(day-1))%7+month_week[month-1])%7;
else
  week=((x*5+y+(day-1))%7+month_week[month-1])%7;
}
/***********************某年月日农历设定**************************************/
uchar get_moon_day(uchar m,uint ta)//农历月天数判定函数
{
uchar temp;
switch(m)
{
  case 1:temp=year_code[ta]&0x08;break;
  case 2:temp=year_code[ta]&0x04;break;
  case 3:temp=year_code[ta]&0x02;break;
  case 4:temp=year_code[ta]&0x01;break;
  case 5:temp=year_code[ta+1]&0x80;break;
  case 6:temp=year_code[ta+1]&0x40;break;
  case 7:temp=year_code[ta+1]&0x20;break;
  case 8:temp=year_code[ta+1]&0x10;break;
  case 9:temp=year_code[ta+2]&0x08;break;
  case 10:temp=year_code[ta+2]&0x04;break;
  case 11:temp=year_code[ta+2]&0x02;break;
  case 12:temp=year_code[ta+2]&0x01;break;
  case 13:temp=year_code[ta+2]&0x80;break;
}
if(temp==0)
  return 29;
else
  return 30;
}
/**********************某年农历闰月设定**************************************/
uchar get_month_r(uchar y)
{
uchar temp,ta;
ta=y*3;
temp=(year_code[ta]&0xf0)>>4;
return temp;
}
/*********************阳历转化农历*******************************************/
void convert_yinyan(uchar year1,uchar month,uchar day)
{
uchar month_n1,day_n1;//春节公历月日
uint temp1,temp2;     //值转移变量
table_addr=year1*3;
month_n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5;//农历正月所在月数
day_n1=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农历正月所在当月日数
month_r=get_month_r(year1);  //计算当年闰月
if(month_n1==1)   //春节离当年元旦天数
  temp1=day_n1-1;
else
  temp1=30+day_n1-1;
if(prp(year1))//次年是否为闰年
  temp2=month_day2[month-1]+day-1;
else
  temp2=month_day1[month-1]+day-1;
if(temp2>=temp1)//次月日在春节后否
{
  year1_n=year1;
  month_n=1;
  temp2=temp2-temp1;
  temp1=get_moon_day(month_n,table_addr); //当月天数计算
  while(temp2>=temp1)
  {
   month_n++;
   temp2=temp2-temp1;
   temp1=get_moon_day(month_n,table_addr);
  }
  day_n=temp2+1;
}
else
{
  year1_n=year1-1;
  temp1=temp1-temp2;
  table_addr=table_addr-3;
  month_r=get_month_r(year1-1);
  if(month_r==0)   //若当年没有闰月
   month_n=12;
  else
   month_n=13;
  temp2=get_moon_day(month_n,table_addr);
  while(temp1>=temp2)
  {
   month_n--;
   temp1=temp1-temp2;
   temp2=get_moon_day(month_n,table_addr);
  }
}

}

/***********************特殊功能子函数***************************************/
/**************************星期设定******************************************/
void xingqi()
{
d_week();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hz("一");break;
  case 2:write_hz("二");break;
  case 3: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4:write_hz("四");break;
  case 5:write_hz("五");break;
  case 6:write_hz("六");break;
  case 0:write_hz("日");break;
  default:break;
}
}
/*************************生肖年设定*****************************************/
void shengxiao()
{
uchar sx=year1%12;
switch(sx)
{
  case 0:write_hz("龙");break;
  case 1:write_hz("蛇");break;
  case 2:write_hz("马");break;
  case 3:write_hz("羊");break;
  case 4:write_hz("猴");break;
  case 5:write_hz("鸡");break;
  case 6:write_hz("狗");break;
  case 7:write_hz("猪");break;
  case 8:write_hz("鼠");break;
  case 9:write_hz("牛");break;
  case 10:write_hz("虎");break;
  case 11:write_hz("兔");break;
  default:break;
}
}
/************************天干地支设定****************************************/
void tgdz()
{
uchar tiangan=year1_n%10;
uchar dizhi=year1_n%12;
switch(tiangan)
{
  case 4:write_hz("甲");break;
  case 5:write_hz("乙");break;
  case 6:write_hz("丙");break;
  case 7:write_hz("丁");break;
  case 8:write_hz("戊");break;
  case 9:write_hz("己");break;
  case 0:write_data(0xb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1:write_hz("辛");break;
  case 2:write_hz("壬");break;
  case 3:write_hz("葵");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dizhi)
{
  case 8:write_hz("子");break;
  case 9:write_hz("丑");break;
  case 10:write_hz("寅");break;
  case 11:write_hz("卯");break;
  case 0:write_hz("辰");break;
  case 1:write_hz("巳");break;
  case 2:write_hz("午");break;
  case 3:write_hz("未");break;
  case 4:write_hz("申");break;
  case 5:write_hz("酉");break;
  case 6:write_hz("戌");break;
  case 7:write_hz("亥");break;
  default:break;
}
}
/*******************农历月设定**********************************************/
void nongli_m()
{
if(month_n==0)
{
  switch(month_n)
  {
   case 1: write_hz("    ");write_data(0xd5);write_data(0xfd);break;  //正
   case 2: write_hz("    二");break;
   case 3: write_hz("    ");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三
   case 4: write_hz("    四");break;
   case 5: write_hz("    五");break;
   case 6: write_hz("    六");break;
   case 7: write_hz("    七");break;
   case 8: write_hz("    八");break;
   case 9: write_hz("    九");break;
   case 10:write_hz("    十");break;
   case 11:write_hz("  十一");break;
   case 12:write_hz("  十二");break;
  }
}
else
{
  if((month_n-1)==month_r)
  {
   switch(month_n-1)
   {
    case 1: write_hz("  闰一");break;
    case 2: write_hz("  闰二");break;
    case 3: write_hz("  闰");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4: write_hz("  闰四");break;
    case 5: write_hz("  闰五");break;
    case 6: write_hz("  闰六");break;
    case 7: write_hz("  闰七");break;
    case 8: write_hz("  闰八");break;
    case 9: write_hz("  闰九");break;
    case 10:write_hz("  闰十");break;
    case 11:write_hz("闰十一");break;
    case 12:write_hz("闰十二");break;
   }
  }
  else if(month_n<=month_r)
  {
   switch(month_n)
   {
    case 1: write_hz("    ");write_data(0xd5);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2: write_hz("    二");break;
    case 3: write_hz("    ");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4: write_hz("    四");break;
    case 5: write_hz("    五");break;
    case 6: write_hz("    六");break;
    case 7: write_hz("    七");break;
    case 8: write_hz("    八");break;
    case 9: write_hz("    九");break;
    case 10:write_hz("    十");break;
    case 11:write_hz("  十一");break;
    case 12:write_hz("  十二");break;
   }
  }
  else
  {
   switch(month_n-1)
   {
    case 2: write_hz("    二");break;
    case 3: write_hz("    ");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4: write_hz("    四");break;
    case 5: write_hz("    五");break;
    case 6: write_hz("    六");break;
    case 7: write_hz("    七");break;
    case 8: write_hz("    八");break;
    case 9: write_hz("    九");break;
    case 10:write_hz("    十");break;
    case 11:write_hz("  十一");break;
    case 12:write_hz("  十二");break;
   }
  }
}
}
/***********************农历日设定******************************************/
void nongli_d()
{
switch(day_n)
{
  case 1: write_hz("初一  ");break;
  case 2: write_hz("初二  ");break;
  case 3: write_hz("初");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write_hz("  ");break;
  case 4: write_hz("初四  ");break;
  case 5: write_hz("初五  ");break;
  case 6: write_hz("初六  ");break;
  case 7: write_hz("初七  ");break;
  case 8: write_hz("初八  ");break;
  case 9: write_hz("初九  ");break;
  case 10:write_hz("初十  ");break;
  case 11:write_hz("十一  ");break;
  case 12:write_hz("十二  ");break;
  case 13:write_hz("十");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write_hz("  ");break;
  case 14:write_hz("十四  ");break;
  case 15:write_hz("十五  ");break;
  case 16:write_hz("十六  ");break;
  case 17:write_hz("十七  ");break;
  case 18:write_hz("十八  ");break;
  case 19:write_hz("十九  ");break;
  case 20:write_hz("廿十  ");break;
  case 21:write_hz("廿十一");break;
  case 22:write_hz("廿十二");break;
  case 23:write_hz("廿十");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break;
  case 24:write_hz("廿十四");break;
  case 25:write_hz("廿十五");break;
  case 26:write_hz("廿十六");break;
  case 27:write_hz("廿十七");break;
  case 28:write_hz("廿十八");break;
  case 29:write_hz("廿十九");break;
  case 30:write_data(0xc8);write_data(0xfd);write_hz("十");write_hz("  ");break;
}
}

/************************节日函数*******************************************/
void holiday()
{
while(1){
if(status==1)          {write_hz("    调整年份    ");break;}
if(status==2)          {write_hz("    调整月份    ");break;}
if(status==3)          {write_hz("    调整日期    ");break;}
if(status==4)          {write_hz("    调整小时    ");break;}
if(status==5)          {write_hz("    调整分钟    ");break;}
if(month==1&&day==1)   {write_hz("    新年元旦    ");break;}
if(month==2&&day==14)  {write_hz("  今日情人节    ");break;}
if(month==3&&day==8)   {write_hz("  国际妇女节    ");break;}
if(month==3&&day==12)  {write_hz("  中国植树节    ");break;}
if(month==3&&day==15)  {write_hz("世界消费者权益日");break;}
if(month==4&&day==1)   {write_hz("    愚人节      ");break;}
if(month==5&&day==1)   {write_hz("  国际劳动节    ");break;}
if(month==5&&day==4)   {write_hz("  中国青年节    ");break;}
if(month==5&&day==8)   {write_hz("  世界红十字日  ");break;}
if(month==5&&day==12)  {write_hz("  国际护士节    ");break;}
if(month==6&&day==1)   {write_hz("  国际儿童节    ");break;}
if(month==6&&day==26)  {write_hz("  国际禁毒日    ");break;}
if(month==7&&day==1)   {write_hz("中国共产党诞生日");break;}
if(month==7&&day==7)   {write_hz("抗日战争纪念日  ");break;}
if(month==8&&day==1)   {write_hz("  中国建军节    ");break;}
if(month==8&&day==12)  {write_hz("  国际青年节    ");break;}
if(month==9&&day==10)  {write_hz("  中国教师节    ");break;}
if(month==10&&day==1)  {write_hz("    国庆节      ");break;}
if(month==10&&day==24) {write_hz("    联合国日    ");break;}
if(month==10&&day==31) {write_hz("    万圣节      ");break;}
if(month==12&&day==1)  {write_hz("  世界艾滋病日  ");break;}
if(month==12&&day==25) {write_hz("    圣诞节      ");break;}
if(hour>=4&&hour<6)    {write_hz("凌晨了,ZZZ~~~");break;}
if(hour>=6&&hour<8)    {write_hz("主人,早上好!");break;}
if(hour>=8&&hour<12)   {write_hz("__●__上午▲▲__");break;}
if(hour==12)           {write_hz("午休时间到咯~");break;}
if(hour>=13&&hour<18)  {write_hz("下午茶时间^_^");break;}
if(hour>=18&&hour<22)  {write_hz("  晚上了额  ~");break;}
if(hour>=22&&hour<=23) {write_hz("该准备睡咯~~~");break;}
if(hour>=0&&hour<4)    {write_hz("你,睡了吗?Z~");break;}

}
}
/**************************整点半点报时函数**********************************/
void time()
{
get_time();
if(min==0&&sec==0)
{
  num=0;
  delay(500);
}
if(min==0)
{
  if(hour==0)
  {
   if(num<12)
   {
    beep=0;
    delay(1000);
    beep=1;
    num=num+1;
   }
  }
  if(hour>0&&hour<13)
  {
   if(num<hour)
   {
    beep=0;
    delay(1000);
    beep=1;
    num=num+1;
   }
  }
  if(hour>12&&hour<24)
  {
   if(num<hour-12)
   {
    beep=0;
    delay(1000);
    beep=1;
    num=num+1;
   }
  }
}
if(min==30&&sec==0)
{
  beep=0;
  delay(1000);
  beep=1;
}
}/***************************首页函数*****************************************/
void shou()
{
write_code(0x80);
write_data(year2/10+0x30);write_data(year2%10+0x30);
write_data(year1/10+0x30);write_data(year1%10+0x30);
write_hz("年");
write_code(0x84);
write_hz("生肖");
shengxiao();
write_hz("年");
write_code(0x90);
write_data(month/10+0x30);write_data(month%10+0x30);
write_hz("月");
write_data(day/10+0x30);write_data(day%10+0x30);
write_hz("日");
write_code(0x95);
write_hz("星期");
xingqi();
write_code(0x88);
write_data(hour/10+0x30);write_data(hour%10+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min/10+0x30);write_data(min%10+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sec/10+0x30);write_data(sec%10+0x30);
write_code(0x8d);
write_data(temp/10+0x30);write_data(temp%10+0x30);
write_data(0x2e);write_data(xs+0x30);write_hz("℃");
write_code(0x98);
holiday();
}
/***************************次页函数*****************************************/
void ci()
{
write_code(0x81);
write_hz("农历");
write_code(0x84);
tgdz();
write_hz("年");
convert_yinyan(year1,month,day);
write_code(0x90);
nongli_m();
write_code(0x93);
write_hz("月");
nongli_d();
write_code(0x8a);
write_data(hour/10+0x30);write_data(hour%10+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min/10+0x30);write_data(min%10+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sec/10+0x30);write_data(sec%10+0x30);
write_code(0x98);
write_hz("星期");
xingqi();
write_code(0x9d);
write_data(temp/10+0x30);write_data(temp%10+0x30);
write_data(0x2e);write_data(xs+0x30);write_hz("℃");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2864();
delay(1000);
set_time();
while(1)
{
  if(set==0)
  shou();
  else
  ci();
  temp=read_tem();
  get_time();
  key_1();
  key_2();
  key_3();
  key_4();
  key_time();
  time();
}
}

C51多功能万年历

网友A(2016-11-14):
想稳下PCB里的颜色各代表什么

网友B(2017-11-30):
不错,内容很丰富

网友B:
这算发表吧,就像弄些黑币下载做做看

网友C:
表示在做这个

网友D:
很好,认真学习

网友E:
很不错,科技拿来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F(2018-05-10):
想问下DS1302芯片是在原理图中是哪一元件呢

网友G:
很有用,赞一个

网友H:
刚好要做这个

网友I(2018-06-23):
这个编程的长度不小呀,

网友J:
ZLG7290的元件设计怎么烧

网友K:
NICE,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L(2018-09-12):
蠢蠢欲动,想下载看看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DS1302芯片是在原理图中是哪一元件呢

在左下角

网友N(2020-10-13):
这个方向很nice,感谢楼主

网友O(2020-11-20):
这程序写的着实给力

网友P:
特别强大的代码,想下载来学习

网友Q(2020-12-30):
节日这么多都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