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控制电路

楼主(2016-06-27):
光电自动控制电路中,可以选用光敏电阻器做为光电传感元件。通常光敏电阻器,例如MG45有光照射时的亮阻2~10kΩ,远大于偏置电阻器R的电阻值,显然不能产生维持VT饱和导通所需强度的基极电流。因此,需要先用一支三极管进行电流放大,再驱动开关三极管工作。

  光电自动控制电路 见图。VT1和VT2接成类似复合管电路形式,VT1的发射极电流也是VT2的基极电流,R2既是VT1的负载电阻器又是VT2的基极限流电阻器。因此,当VT1基极输入微弱的电流(0.1mA),可以控制末级VT2较强电流——驱动电动机运转电流(500mA)的变化。VT1选用小功率NPN型硅管9013,hfe≈200。同前计算方法,维持两管同时饱和导通时VT1基极偏置电阻器R1约为3.3kΩ,减去光敏电阻器RG亮阻2kΩ,限流电阻器R1实取1kΩ。光敏传感器也可以采用光敏二极管,使用时要注意极性,光敏二极管的负极接供电电源正极。光敏二极管对控制光线有方向性选择,且灵敏度较高,也不会产生强光照射后的疲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