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托出16×16点阵原理图及程序

楼主(2016-06-27):
嗯,也算是此次暑假留校在科协学习的一个小小的结束成果了。其实本来是听创新基地指导员的建议做倒车雷达的,但是那超声波的探头太贵,被迫放弃了。
另外为了让点阵恒流驱动,我用了三极管驱动(其实不用三极管也能显示的,不过亮度不均匀,不好看)我自己靠仅有的一点模电三极管知识自己把电路图给设计出来了。因为网上很难找到电路,不知道为啥16×16点阵的资料特少。

74HC595驱动电路。用的四块74HC595级联。我问过很多比较专业的人,也找过很多资料,他们都说行扫描和列扫描都用595的话不好。可是我理论分析可行,于是做出来,事实证明也行!!

这是没加三极管驱动的一样能显示,只是效果差一点

这个自己比较自豪的板子,三极管恒流驱动模块(自个设计的)。呵呵因为科协上面没有8050了。自己买3毛一个,买16个..。。也花了不少钱啊。。挺心痛

整体连接

网上的资料很少出现完整配套的16×16点阵的原理图和程序,而且这是经过桥哥实践验证了的,因此在此含泪托出。。呵呵。
成品整体照

原理图(由于图太大缩小了看不清,因此分块来发)

下面是驱动模块电路图
1、三极管部分

2、74HC595部分

3、引出接到点阵的排针

嗯硬件电路就是这样了,下面是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74HC59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列扫描数组
uchar code table_L[]={0xff,0x7f, 0xff,0xbf, 0xff,0xdf, 0xff,0xef, 0xff,0xf7, 0xff,0xfb, 0xff,0xfd, 0xff,0xfe,
       0x7f,0xff, 0xbf,0xff, 0xdf,0xff, 0xef,0xff, 0xf7,0xff, 0xfb,0xff, 0xfd,0xff, 0xfe,0xff};
//字模数组
uchar code table_H[]={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0,0x08,0x40,0x04,0x40,0x02,0xFE,0x7F,0x20,0x01,0x20,0x02,0x00,0x40,0x20,0x49,
0x20,0x49,0xFE,0x3F,0x90,0x24,0x90,0x24,0x90,0x20,0x80,0x20,0x00,0x20,0x00,0x00,/*"桂",0*/
...
};
uchar L=0,H=0;
uint t=0,x=0;
#define h sizeof(table_H)
void main()
{
// extern uint h;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1ms进一次中断刷新显示一列
TL0=(65536-1000)%256;
TR0=1;
// h=sizeof(table_H);
while(1)
{
  if(L==32)
  {
   L=0;
   H=0;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nput(table_L[L]);
Input(table_L[L+1]);
Input(table_H[H+x]);
Input(table_H[H+x+1]);
Output();
L=L+2;
// if(L==32)L=0;
H=H+2;
// if(H==32)H=0;
t++;
if(t==100)//移动
{
  t=0;
  x=x+2;
  if(x>=h-32)x=0;
}
}
下面是上面程序用到的74HC595的头文件
//SCK上升沿读取数据(由高位送数据),RCK上升沿输出锁存数据  。没有严格的时间要求
sbit SI=P2^4;//数据口
sbit SCK=P2^6;//数据输入时钟线
sbit RCK=P2^5;//数据输出时钟线
void  Input(unsigned char dat)
{
char i;
for(i=0;i<8;i++)
{
  dat=dat<<1;
  SCK=0;
  SI=CY;//取出最高位
  SCK=1;//上升沿
}
}
void Output()
{
RCK=0;
RCK=1;//上升沿输出锁存数据
}
至此,点阵的完整资料已经给出来了,有不足和还需改进的地方或者错误还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达人指出。。

看到了不,实验室里唯一一台显像管显示器(俗称大屁股)。。。正是桥哥的。。很纠结。为啥他们都用液晶呢???我很疑惑,一直没搞懂。。。

网友A: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nput(table_L[L]);
        Input(table_L[L+1]);
        Input(table_H[H+x]);
        Input(table_H[H+x+1]);

        Output();
    L=L+2;
//        if(L==32)L=0;
        H=H+2;
//        if(H==32)H=0;

        t++;
        if(t==100)//移动
        {
                t=0;
                x=x+2;
                if(x>=h-32)x=0;
不理解,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