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电路中的勒夏特列原理

楼主(2016-06-27):
————独家原创,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
电路知识在初中时已有较简单的接触,到了高二才开始进入较为复杂的电路研究,在一年半的学习,练习中我大胆的提出了该原理,该原理绝对由本人原创,不会在任何一本资料中看到此解题方法。
在学习时,经常有关于电路中某一物理量关于另一变量的关系分析,而最初时,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甚至该问题有时令老师也一时迷糊,我解决这一问题,我在参照《王后雄全解王》中的知识及其练习后,再加上较为充足的练习验证,总结出该结论:
结论内容为:当电路中某一物理量与两个物理量有关系时,该物理量受直接变量所主导影响,而另一间接变量在分析中可看做定量。
例如:

如图1所示,R 增大,讨论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 U 的变化
很自然想到最直接最简单的试子: U=I×R…………..a
但是我们知道,电路的总电阻增大,则干路电流I减小,而 R 本身是增大的,因而通过a式无法判断。
利用我提出的原理,R 为直接变量,I 为间接变量,U 受直接变量 R 所主导控制,因而 U 是增大的。
为什么定义 R 为直接变量,而I 为间接变量呢,因为 R 是本身直接变化的,而I 正是由于 R 的变化才变化的,因而定义 R 为直接变量,I 为间接变量。
再例如:

如图二,电路中 R 增大,讨论通过 R 的电流 I 的变化。
亦很自然想到最直接简单的式子: I=U滑÷R…………b
但是在b式中,U 是增大的,而 R 也是增大的,无法判断。
利用我提出的原理,R 为直接变量,U 为间接变量,I R 所主导影响,
R 作分母,所以I 是减小的。
下面再来看一题高考原题:
2007年宁夏卷)在如图3所示的电路中,E为电源电动势,r为电源内阻,R1R3均为定值电阻R2为滑动变阻器,当R2的滑动触点在左端时合上开关S,此时的三个电表,A1A2V 的示数分别为I1I2U.现将R2的滑动触点向右端移动,则三个电表的示数变化情况为(
A、 I1增大,I2不变,U增大
B、 I1减小,I2增大,U减小
C、 I1增大,I2减小,U增大
D、I1减小,I2不变,U减小

利用我提出的原理,可以完全忽略很多选项,直接看I2的变化:I2=U2÷R2
R2为直接变量,R2减小,所以I2增大,答案选B
再来对比下原版解析吧:
本题考查电路结构、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及电阻对电路的影响,电路结构:R1R2并联后再与R3串联,A1测通过R1的电流I1A2测通过R2的电流I2V测路端电压UR2的滑动触点由左滑向右,R2阻值减小,电路总电阻减小,则总电流I增大;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知路端电压U=EI*r ,所以电压表示数U减小;R1两端的电压U1=UU3
U3=I*R3U3增大,所以U1减小,则I1减小,而I=I1+I2 ,所以I2增大。
对比简评:无论从整道题的解题时间、所需思考量及简繁程度来看,用我的原理解题占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标准的解题需拐一个定式的弯,这个弯是定型了的,如果拐不对,自然做不出,但是用的我原理,只需用到最简单的式子!!最少的思考量!!
由于该原理跟化学平衡中的勒夏特列原理很相似,因此我将该原理定义为:物理学电路中的勒夏特列原理
对于该原理的解释到此————完
希望我的总结而得的方法能对你的高考有用,也希望有心的同学在做题过程中检验我的原理,提出你宝贵的意见及建议。
再次声明:该原理为本人一年半的高中学习实践所总结而出,因本人能力及知识所限,虽尚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但是解决高中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的,希望物理学达人提出批评意见,指出其我尚未知晓的局限性,更进一步的完善我的原理,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2017-07-06):
顶一个,很有用,其实我物理老师也讲过,虽然我都高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