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 的4线接法

楼主(2016-06-27):
虽然LCD1602的显示屏幕与显示字符都较小,实用性并不强,但是在一般的教学实验中,它仍不失为一个常用的输出显示设备。
LCD1602与单片机连接的线路共有11条,其中有8条数据线,3条控制线。如果把它们都连接上,将占用较多的单片机的接口。
LCD1602还有一种使用高4位数据线的接法,可以减少单片机的负担。
另外,RW的控制也并非是必用的,如果仅仅是用于读取LCD1602“忙”的状态,就可以用稍事等待来代替。这样一来,RW就可以直接接地,使LCD1602永远处于写入的状态。
那么,LCD1602和单片机之间就仅仅需要6条线了,这就是LCD1602最简洁的连接方法。
下面的一个例子是使用P0口的高4位连接到LCD1602的高4位数据线,P2.0连接到RS,P2.1连接到EN。
对LCD1602写入输出的子程序如下:
LCD_W_DATA:         ;LCD1602数据线D7~D4接P0口高四位
  CALL  WAIT5MS   ;稍等
  PUSH  ACC       ;保存
  SETB  LCD_RS    ;RS=1, 数据
  ORL   A,  #0FH  ;低4位置一
  MOV   P0,  A    ;写高四位
  CALL  ENABLE    ;在EN给出正脉冲
  POP   ACC       ;恢复
  SWAP  A         ;高低四位交换
  ORL   A,  #0FH  ;低4位置一
  MOV   P0,  A    ;写低四位
  CALL  ENABLE    ;在EN给出正脉冲
  RET
程序中,先输出高4位,再输出低4位,这是按照LCD1602的4线接法的数据传输规范进行的。
输出时,对P0口的低4位进行了置1,目的是使其处于输入状态,这样,低4位可以用做按键的输入接口。
此方案也得到了网友的认可,可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9007735.html?si=7
对LCD1602写入命令的子程序,和上面的程序类似,只是要有RS=0。但是要注意,初始化为4位的时候,应该使用8位的形式。
利用LCD1602、DS18B20制作万年历温度计的电路如下:

这个电路已经制作成实物,经过多日的实际测量,可以看出时间精度很高,并不亚于使用DS1302的方案。
温度的显示程序,可以显示零下、以及超过100度的温度。
可以使用4个按键进行控制,长按“设置”,方可进入设置状态;之后再短按“设置”,即可依次改变当前设置的项目。
只有再长按“设置”,方可退出设置状态。
在设置状态,当前选定的项目,将以闪烁显示,此时再按下“加”、“减”,即可进行修改。
程序中,具有自动计算平闰年、计算星期几的功能,所以只需要设置年月日即可。
程序中,设计了一个闹钟功能,可以设置一个精确到秒的闹时时刻。闹时,也可以设置为闹或不闹。
实际上,多设计几个闹时也是可轻易办到的,这样就可以做为定时控制器了,比如用于校园打铃。

网友A(2025-05-31):
太好了,妙!

网友B:
2线1602的接法都有,,,搜索  cowboy

网友C: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