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二维字符数组

楼主(2016-06-27):
C
语言中二维字符数组的定义和初始化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希望定义一个二维字符数组并且在定义的时候就用一些字符串来初始化它。比如说:

Code:

1.char testcase[30][MAX_LENGTH]

= {"jo","vicent","tom","honey","gigi","lily","susan","peter","bob","ron",

2. "jason","henry","kiki","ken","auscar","vivian","yiyi","peace","iron","lotus"

3. "andy","arta","ophone","denial","pipe","wade","james","kobe","kent","angel"};

通常使用二维字符数组是为了在程序中存储一些字符串关键字。用这样的方式来初始化就最简单不过了。其中,MAX_LENGTH是所有字符串中最大的长度。当然不能忘记'\0'了。

而定义一个字符二维数组,C也提供了简洁的方式,如果我不想统计字符串的长度,我还可以这样定义:

Code:

1.char *testcase[30] = {"jo","vicent","tom","honey","gigi","lily","susan","peter","bob","ron",

2. "jason","henry","kiki","ken","auscar","vivian","yiyi","peace","iron","lotus"

3. "andy","arta","ophone","denial","pipe","wade","james","kobe","kent","angel"};

也就是说,可以不再数组定义的时候指定字符串的长度,但是注意字符串的个数是一定要指定的,像这样写 char **testcase = ... 是不行的,不过肯定不行了,因为int *pt=3 也不行,呵呵,这两个例子是一个道理啊。

我觉得肯定是人都喜欢第二种初始化方法了,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起码对喜欢用指针的同志来说是一个大优点。就是可以将这样定义的指针赋给一个二维指针,比如

char **pointer = testcase;

想形式1的定义方法肯定不能这样赋值了。

不过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定义的两个指针,一个一维,一个二维,他们必须在const关键字上一致,意思就是说如果定义testcase前面加了const关键字,定义pointer时也必须加上,否则就会报错:

error C2440: 'initializing' : cannot convert from 'char *[30]' to 'const char **

在写这篇 日志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似乎利用上面的方法二初始化二维字符串数组之中,字符串是如何分布的呢?因为字符串的长度是不相等的,完全由编译器 来计算,那么它是会按照最长的字符串来定制字符数组的长度,还是让每一个字符串数组都按照自身的大小来占据内存,靠'\0'来识别结尾呢?

二维字符串数组的初始化-动态内存分配

昨天在用FBS200指纹采集芯片采集到一个二维数组数据后,利用串口传输上来的数据是以十六进制的数据格式表示的二维矩阵,比如“FF”“BD”“5C”等等这样的形式,而对于一幅灰度图像,一般都是在0255之间的数据来表示其亮度值,因此想通过二维字符串数组来对采集过来的数据进行转化显示。但在动态分配一个char **strstrnew char*[128];之后对其进行初始化时,总是出现错误,不知道如何才能很好的对其赋值,还得深入学习一下。

其实对一个字符的转化很容易,但对一个字符串形式的字符来转化,而且是对一个多维数组来转化就有点吃力了。首先建立一个多维字符串数组,这里是二维的字符串数组,程序如下所示:

i 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char *str1[2][2]={"FF","F9","FA","F9"};//初始化一个二维字符串数组

   char *str;//定义一个一维字符串变量

   int a,b;

   int i,j;

   int result1;

   for (i=0;i<2;i++)

   {

       for (j=0;j<2;j++)

       {

          str=str1[i][j];//对一维字符串赋值

          printf("%s\n",str);

          if(str[0]>='A' && str[1]>='A')

          {

              a=int(str[0]-'A');

              b=int(str[1]-'A');

              result1=(a+10)*16+(b+10)*1;//“AA”“FF”之间的转化结果

          }

          else if (str[0]>='A' && str[1]<'A')

          {

              a=int(str[0]-'A');

              b='A'-str[1]+1;

              result1=(a+10)*16+b;//“A0”“F9”之间的转化结果

          }

          else if (str[0]<'A' && str[1]>='A')

          {

              a='A'-str[0]+1;

              b=int(str[1]-'A');

              result1=a*16+(b+10)*1;//“0A”“9F”之间的转化结果

          }

          else

          {

              a='A'-str[0]+1;

              b='A'-str[1]+1;

              result1=a*16+b;//“00”“99”之间的转化结果

          }

          printf("a=%d\n",a);

          printf("b=%d\n",b);

          printf("%d\n",result1);

       }

   }

}

这里只是用2×2的字符串数组做了一个实验,一幅图像都是比较大的,这样在对数组初始化时会占用很多的内存,这样有时会造成编译无法通过,昨天就很有几次死机,当时只是用到64×64的数组。后来把数组的初始化放到main的外面,作为全局变量,在栈中静态的分配一块内存空间,虽然可行,但也很占内存,于是想到了在函数中动态分配内存,对动态分配内存又重新学习了一遍,不了解的可以和我一起学习一下。

动态内存分配

1.堆内存分配 :

C/C++定义了4个内存区间:代码区,全局变量与静态变量区,局部变量区即栈区,动态存储区,即堆(heap)区或自由存储区(free store)。

堆的概念:

通常定义变量(或对象),编译器在编译时都可以根据该变量(或对象)的类型知道所需内存空间的大小,从而系统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分配确定的存储空间。这种内存分配称为静态存储分配;

有些操作对象只在程序运行时才能确定,这样编译时就无法为他们预定存储空间,只能在程序运行时,系统根据运行时的要求进行内存分配,这种方法称为动态存储分配。所有动态存储分配都在堆区中进行。

当程序运行到需要一个动态分配的变量或对象时,必须向系统申请取得堆中的一块所需大小的存贮空间,用于存贮该变量或对象。当不再使用该变量或对象时,也就是它的生命结束时,要显式释放它所占用的存贮空间,这样系统就能对该堆空间进行再次分配,做到重复使用有限的资源。

2.堆内存的分配与释放

堆空间申请、释放的方法:

C++中,申请和释放堆中分配的存贮空间,分别使用newdelete的两个运算符来完成:

指针变量名=new 类型名(初始化式)

delete 指针名;

例如:

1 int *pi=new int(0);

它与下列代码序列大体等价:

2int ival=0, *pi=&ival;

区别:pi所指向的变量是由库操作符new()分配的,位于程序的堆区中,并且该对象未命名。

堆空间申请、释放说明:

⑴.new运算符返回的是一个指向所分配类型变量(对象)的指针。对所创建的变量或对象,都是通过该指针来间接操作的,而且动态创建的对象本身没有名字。

⑵.一般定义变量和对象时要用标识符命名,称命名对象,而动态的称无名对象(请注意与栈区中的临时对象的区别,两者完全不同:生命期不同,操作方法不同,临时变量对程序员是透明的)

⑶.堆区是不会在分配时做自动初始化的(包括清零),所以必须用初始化式(initializer)来显式初始化。new表达式的操作序列如下:从堆区分配对象,然后用括号中的值初始化该对象。

3.堆空间申请、释放演示:

⑴.用初始化式(initializer)来显式初始化

int *pi=new int(0);

⑵.pi生命周期结束时,必须释放pi所指向的目标:

delete pi;

注意这时释放了pi所指的目标的内存空间,也就是撤销了该目标,称动态内存释放(dynamic memory deallocation),但指针pi本身并没有撤销,它自己仍然存在,该指针所占内存空间并未释放。

下面是关于new 操作的说明

⑴.new运算符返回的是一个指向所分配类型变量(对象)的指针。对所创建的变量或对象,都是通过该指针来间接操作的,而动态创建的对象本身没有名字。

⑵.一般定义变量和对象时要用标识符命名,称命名对象,而动态的称无名对象(请注意与栈区中的临时对象的区别,两者完全不同:生命期不同,操作方法不同,临时变量对程序员是透明的)

⑶.堆区是不会在分配时做自动初始化的(包括清零),所以必须用初始化式(initializer)来显式初始化。new表达式的操作序列如下:从堆区分配对象,然后用括号中的值初始化该对象。

4. 在堆中建立动态一维数组

申请数组空间:

指针变量名=new 类型名[下标表达式];

注意:下标表达式不是常量表达式,即它的值不必在编译时确定,可以在运行时确定。

释放数组空间:

delete [ ]指向该数组的指针变量名;

注意:方括号非常重要的,如果delete语句中少了方括号,因编译器认为该指针是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会产生回收不彻底的问题(只回收了第一个元素所占空间),加了方括号后就转化为指向数组的指针,回收整个数组。delete [ ]的方括号中不需要填数组元素数,系统自知。即使写了,编译器也忽略。

i nclude <iostream.h>

i nclude <string.h>

void main(){

   int n;

   char *pc;

   cout<<"请输入动态数组的元素个数"<<endl;

   cin>>n; //n在运行时确定,可输入17

   pc=new char[n]; //申请17个字符(可装8个汉字和一个结束符)的内存空间

   strcpy(pc,“堆内存的动态分配”);//

   cout<<pc<<endl;

   delete []pc;//释放pc所指向的n个字符的内存空间

   return ; }

5. 动态一维数组的说明

① 变量n在编译时没有确定的值,而是在运行中输入,按运行时所需分配堆空间,这一点是动态分配的优点,可克服数组大开小用的弊端,在表、排序与查找中的算法,若用动态数组,通用性更佳。一定注意:delete []pc是将n个字符的空间释放,而用delete pc则只释放了一个字符的空间;

② 如果有一个char *pc1,令pc1=p,同样可用delete [] pc1来释放该空间。尽管C++不对数组作边界检查,但在堆空间分配时,对数组分配空间大小是纪录在案的。

③ 没有初始化式(initializer),不可对数组初始化。

6.指针数组和数组指针

指针类型:

(1)int*ptr;//指针所指向的类型是int

(2)char*ptr;//指针所指向的的类型是char

(3)int**ptr;//指针所指向的的类型是int* (也就是一个int * 型指针)

(4)int(*ptr)[3];//指针所指向的的类型是int()[3] //二维指针的声明

指针数组:

一个数组里存放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指针,通常我们把他叫做指针数组。

比如 int * a[2];它里边放了2int * 型变量 .

int * a[2]

a[0]= new int[3];

a[1]=new int[3];

delete a[0];

delete a[1];

注意这里 是一个数组,不能dele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