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入门教程-元件制作

楼主(2016-06-27):
这里以制作一个bus接口的74LS373来介绍如何制作Proteus元件,有两种方案来实现。

方案一、利用现有的元件改

步骤:

1.“拆”元件

 先添加74LS373(左上图的),然后右键选择74LS373,再单击工具栏出现

2.修改

  先把Q0~Q7、D0~D7的管脚删掉,(添加BUS的具体方法见下面方案二的介绍)。效果如下:

3.重新Make Device

  用右键拖选整个元件,选择菜单“Library-Make Device",出现下面对话框:

  将74LS373改为74LS.bus其他不变,Next

  这个不用改,Next

  这个不用改,Next

  这个不用改,Next

  这个最好要改,第一个可改为74LSBUS,第二个不变,最后按OK结束。

方案二、重新绘制元件

步骤:

  1.用2D GRAPHICS中的绘制Device Body

  2. 用中的绘制引脚

DEFAULT为普通引脚,BUS为总线

  3.修改引脚属性

  说明:①为GND,PIN10;②为D[0..7];③为OE,PIN1;④为LE,PIN11;⑤为VCC,PING20;⑥为Q[0..7]。
  先右击后左击①,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下面数据;⑤是类似的。GND、VCC需要隐藏,故Draw body不选。

  先右击后左击②,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下面数据;⑥是类似的。

  先右击③,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下面数据;④是类似的

  最终效果

  4.添加中心点  选择中的绘制中心点,选择ORIGIN

  中心的位置可任意放。

5.封装入库

  先用右键选择整个元件

  然后,选择菜单“Library-Make Device”,出现下面对话框,并输入下面内容

  Next,选择PCB封装,可不管他

  Next,设置元件的参数

  我们需要添加两个属性:{ITFMOD=TTLLS}、{MODFILE=74XX373.MDF}
  单击New,

  再单击New

  Next,这个不用理

  Next,选择元件存放位置,默认是放在USERDVC中的,左边是选择类别,最好自己新建一个,如mylib。

  到此为止已经完成元件修改。你可从库里使用自己的元件。

网友A(2019-05-25):
谢谢你,这个对我来说,它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