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子制作系列之-电话台灯

楼主(2016-06-27):
            我的电子制作系列之NO.5------电话台灯
       其实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好好利用一下这个电话线。每个宿舍都有固定电话,可是从来没有用过几次。加之宿舍每天都会断电,我们这些抱着个电脑的直到熄了灯才知道原来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而屋子里黑乎乎的,啥都看不见。所以呢我就想好好利用一下,并制作了这个电话台灯,简单方便,一个字:实用!
   为了制作,我专门测量了一下电话线的可用资源。挂机电压:50V左右,摘机电压:10V左右,交流电吧。知道了这些后,原理也就简单了,先给来个桥式整流,也就剩下了一半电压,最后串联几个3VLED灯不就完了么。为了检验原理是否正确,先用面包板测试下:
图1 电话台灯测试版
       我插上了电话线插头,灯亮了,哈哈,高兴么。就是亮度不是很高,估计是灯参数的问题吧,不过相对于一片漆黑的宿舍来说,足够了!哈哈。
        制作材料简单(4整流二极管+一个电阻+8LED+一根电话线),造价低(也就3~4元),可以推而广之哈
总结:简单、实用!

网友A(2019-05-10):
这个设计是不行的!移动对入网产品有严格的要求!一般都在1ma以下!驱动LED没有实际意义。漏电流过大会导致出现线路故障!另外,电话线路提供的是直流(48V或者60V)电而不是交流电,电话机之所以用全桥不是整流而是进行极性矫正作用。当然,电话机在振铃时送出的是90V25hz交流。

网友B(2020-06-29):
这 电路最好不做,会影响线路质量,提一下,LED就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