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控制气缸运行

楼主(2016-06-27):
我想用单片机(含有STC89C52RCPLC板)控制一个气缸运行。气缸上布置有两个行程开关,来控制气缸的前进和后退行程长度。

PLC单片机板输入端(P1.0P1.1)分别与两个行程开关相连,输出端(P2.0P2.1)通过继电器与两个电磁阀相连。

气缸前进到第一行程开关后延时1秒,再后退运行,返回至第二行程开关后延时10秒,再往前运行。。。。

P1.0P1.1高低电平对应的是两个行程开关的开启或关闭状态;

P2.0P2.1对应的是气缸两段的电磁阀(通过单片机继电器相连);

请教各位:这个程序怎么编写?

5秒延时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LED0=P2^0;
unsigned char i=0;
void ZD_Init();
void main()
{
ZD_Init();
while(1);
}
void ZD_Init()
{
EA=1;                     //
ET0=1;                   //
TR0=1;                   //
TMOD=0X01;                 //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0   //
{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
i++;
if(i==100)                  //
  {
   i=0;
   LED0=~LED0;
  }
}

网友A:
你的气缸的运动是靠什么驱动的,是电机加H桥还是电机加曲轴连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气缸的运动是靠什么驱动的,是电机加H桥还是电机加曲轴连杆?

我看应该是靠苦力

网友C:
厉害的 可以的

网友D:
用单片机控制电动机驱动气缸。

网友E:
气缸运行一般比较快速,你用继电器和电磁阀作为执行元件似乎有点不匹配,继电器和电磁阀属于慢响应执行元件,可考虑用光藕和可控硅。

网友F:
用单片机控制电动机驱动气缸?

网友G:
用单片机控制电动机驱动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