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须知

楼主(2016-06-27):
1、TI DSP 的选型
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如定时器的数量、I/O 口数量、中断数量、DMA 通道数等。DSP 的主要供应商有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 等,其中TI 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TI 公司现在主推四大系列DSP
1)C5000 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 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 之间。C54XX 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 同步串口、HPI 并行接口、定时器、DMA 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C55XX 提供了EMIF 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而C54XX 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 都只有两条。
2)C2000 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 该系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 总线/PWM 发生器、数字IO 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 所有的DSP 中,只有C2000 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PC 的UART 相连。
3)C6000 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 和C64X 是定点系列,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 封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C3X 中的VC33 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
4)OMAP 系列:OMAP 处理器集成ARM 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 的低功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其他系列的DSP 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 主推产品了,除了C3X 系列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C3X 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 和C5X 系列:C20,C25,C50每个系列的DSP 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2、设计中如何得到技术参考资料以及如何得到相关源码
原则是碰到问题就去www.ti.com
1)在TI 网站的搜索中用keyword 搜索资料,主要要注意的就是Application Notes,user guides比如不知道怎样进行VC5402 的McBSP 编程,搜McBSP 和VC5402 如果不知道如何设计VC5402 和TLV320AIC23 的接口以及编程,搜TLV320AIC23 和VC5402; 这样可以搜到一堆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均有PDF 文档说明和相应的源程序包提供,download 后做少许改动即可
3)google 搜
4)再不济,找技术支持,碰运气了
3、如何看待TI DSP 庞杂的技术文档
新手进行DSP 开发学习之时,常常感觉技术文档太多,哪本都有用,哪本都想看,无从下手。此时原则是只看入门必须的、只看和芯片相关的。根据经验,如下的资料必看不可:
1)讲述DSP 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data memory addressing 的资料都需要看、外设资源的资料可以只看自己用到的部分;
2)C 和汇编的编程指南需要看
3)汇编指令和C 语言的运行时间支持库、DSPLIB 等资料需要看其他的如:Applications Guide,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 等资料留待入门之后再去看体会会更深一些。
4、如何高效开始TI DSP 的硬件开发
1)根据应用领域选择TI 推荐的DSP 类型
2)参考选定的DSP 之EVM 板,DSK 等原理图,完成DSP 最小系统的搭建(包括外扩内存空间、电源复位系统、各控制信号管脚的连接、JTAG 口的连接等);font>

3)根据具体应用需要,选择外围电路的扩展,一般如语音、视频、控制等领域均有成熟的电路可以从TI 网站得到。外围电路与DSP 的接口可参看EVM 或DSK,以及所选外围电路芯片的典型接口设计原理图;最好外围电路芯片也选择TI 的,这样的话不管硬件接口有现成原理图、很多连DSP 与其接口的基本控制源码都有。
4)地址译码、IO 扩展等用CPLD 或者FPGA 来做,将DSP 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线如IS/PS/DS 等都引进去有利于调试
5、如何高效开始TI DSP 的软件开发
如果你不是纯做算法,而是在一个目标版上进行开发,需要使用DSP 的片上外设,需要控制片外接口电路,那么建议在写程序前先好好将这个目标版的电路设计搞清楚。最重要的是程序、数据、I/O 空间的译码。不管是否纯做算法还是软硬结合,DSP 的CPU,memory,programmemory addressing, data mem.ory addressing 的资料都需要看
1)看CCS 的使用指南
2)明白CMD 文件的编写
3)明白中断向量表文件的编写,并定位在正确的地方
4)运行一个纯simulator 的程序,了解CCS 的各个操作
5)到TI 网站下相关的源码,参考源码的结构进行编程
6)不论是C 编程还是ASM 编程,模块化是必须的
6、选择C 还是选择ASM 进行编程
记住一条原则,TI 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CCS 的C 程序优化编译器,现在C 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 还是有优势,比如G.729 编解码。但是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C 是最好的选择。新手编程则选择C 和汇编混合编程更有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