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01234567显示

楼主(2016-06-27):
原理图:8个数码管它的数据线并联接到JP5, 位控制由8个PNP型三级管驱动后由JP8引出。
相关原理:
    数码管是怎样来显示1,2,3,4呢?数码管实际上是由7个发光管组成8字形构成的,加上小数点就是8个。我们分别把他命名为A,B,C,D,E,F,G,H。
     搞懂了这个原理, 我们如果要显示一个数字2, 那么 A,B,G,E,D这5个段的发光管亮就可以了。也就是把B,E,H(小数点)不亮,其余全亮。根据硬件的接法我们编出以下程序。当然在此之前,还必须指定哪一个数码管亮,这里我们就指定最后一个P2.7。
LOOP:
CLR P2.7 ;选中最后的数码管
SETB P0.7 ;B段不亮
SETB P0.5 ;小数点不亮
SETB P0.1 ;C段不亮
CLR P0.2 ;其他都亮
CLR P0.3
CLR P0.4
CLR P0.6
CLR P0.0
JMP LOOP ;跳转到开始重新进行
END
把这个程序编译后写入单片机,可以看到数码管的最后一位显示了一个数字2。
也许你会说:显示1个2字就要10多行程序,太麻烦了。
显示数字2则是C,F,H(小数点)不亮,同时由于接法为共阳接法,那么为0(低电平)是亮
为1(高电平)是灭。从高往低排列,(p0.7_p0.0)写成二进制为01111110, 把他转化为16进制则为A2H。我们可以根据硬件的接线把数码管显示数字编制成一个表格, 以后直接调用就行了。
    有了这个表格上面显示一个2的程序则可简化为:
LOOP:
CLR P2.7 ;选中左边的数码管
MOV P0,#0A2H ;送数字2的代码到P0口
JMP LOOP ;跳转到开始重新进行
END
     原理图中把所有数码管的8个笔划段a-h同名端连在一起,而每一个显示器的公共极COM是各自独立地受I/O线控制。CPU向字段输出口送出字形码时,所有显示器接收到相同的字形码,由8个PNP的三极管,来控制这8位哪一位工作,例如上面的例子中我们选中的是P2.7.就是最后的一位亮了. 同样的如果要第一位亮, 只需要把程序CLR P2.7改为CLR P2.0即可。
   在这里就有了一个矛盾, 所有数码管的8个笔划段a-h同名端连在一起, 那么在一个屏幕上如何显示0,1,2,3,4,5这样不同的数字呢? 的确, 在这样的接法中,同一个瞬间所有的数码管显示都是相同的, 不能显示不同的数字。在单片机里,首先显示一个数, 然后关掉.然后显示第二个数,又关掉, 那么将看到连续的数字显示,轮流点亮扫描过程中,每位显示器的点亮时间是极为短暂的(约1ms),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及发光二极管的余辉效应,尽管实际上各位显示器并非同时点亮,但只要扫描的速度足够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数据,不会有闪烁感。
例如数码管显示01234567这么8个数,在单片机中实际的工作流程如下:先打开P2.0,送0, 然后关掉P2.0,打开P2.1送1, 再关掉P2.1,打开P2.2 送2 , 依次向下,由于速度足够快, 那么我们将连续的看到01234567这8个数。
程序运行照片:
1、接8位数码管的数据线。将数码管部份的数据口 JP5接到CPU部份的P0口JP51.
2、接8位数码管的显示位线。将数码管部份的显示位口 JP8接到CPU部份的P2口JP52.
程序流程图:
汇编语言参考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80H
MAIN:
CLR P2.0 ;选中第一个数码管
MOV P0,#28H ;显示0
LCALL DELAY ; 调用延时
MOV P0,#0FFH ;关显示
SETB P2.0
CLR P2.1 ;选中第二个数码管
MOV P0,#7EH ;显示1
LCALL DELAY
MOV P0,#0FFH
SETB P2.1
CLR P2.2 ;选中第三个数码管
MOV P0,#0A2H ;显示2
LCALL DELAY
MOV P0,#0FFH
SETB P2.2
CLR P2.3 ;选中第四个数码管
MOV P0,#62H ;显示3
LCALL DELAY
MOV P0,#0FFH
SETB P2.3
CLR P2.4 ;选中第五个数码管
MOV P0,#74H ;显示4
LCALL DELAY
MOV P0,#0FFH
SETB P2.4
CLR P2.5 ;选中第六个数码管
MOV P0,#61H ; 显示5
LCALL DELAY
MOV P0,#0FFH
SETB P2.5
CLR P2.6 ;选中第七个数码管
MOV P0,#21H ; 显示6
LCALL DELAY
MOV P0,#0FFH
SETB P2.6
CLR P2.7 ;选中第八个数码管
MOV P0,#7AH ; 显示7
LCALL DELAY
SETB P2.7
MOV P0,#0FFH
AJMP MAIN ;重新开始
DELAY: ;延时子程序
MOV R7,#2
D1: MOV R6,#25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c语言参考程序: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为方便编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GI P0 //宏定义,将P1口定义为数码管
#define SELECT P2 //宏定义,将P2定义为数码管选择口
uchar digivalue[]={0x28,0x7e,0x0a2,0x62,0x74,0x61,0x21,0x7a,0x20,0x60};
//显示的数字数组,依次为0,1,..,9
uchar selec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选择数码管数组,依次选择1,2,..,8
void delay() //延迟函数,决定数码管跳变的间隔时间
{
uchar ii=200; //若发现数码管闪烁,调节这里即可
while(ii--);
}
char code SST516[3] _at_ 0x003b; //仿真器插入代码
main() //主函数
{
uchar i=0;
while(1)
{
for(i=0;i<8;i++) //8个数码管轮流显示
{
SELECT=select[ i]; //选择第i个数码管
DIGI=digivalue[ i]; //显示i
delay();
}
}
}

网友A(2020-08-26):
很詳細的資料,收藏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