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福睿斯CD车机完美加装断电记忆和蓝牙麦克风

楼主(2016-06-27):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台带蓝牙的福特福睿斯的高配版(低配版不带蓝牙,主要看中了蓝牙功能)车载CD机,接电试听,由于本人属于木耳朵级别,自我感觉音质还不错,低音要比我的那台丰田卡罗拉要好不少,高音也不毛不燥,音量开大也没有明显的失真和破音。蓝色VFD背光屏幕也很漂亮。但是改装家用却问题多多,主要是这款机器没有断电记忆功能,电台频率和优盘的曲目都不能保存,虽有蓝牙功能,却不能接打电话。凭借以前的改装经验,很快找到了加装断电记忆的方法。闲话不多说,下面进入改装正文:

新入手的蓝牙版福特福睿斯CD机 ,蓝色背光和VFD屏幕看起来还不错。
插优盘播放MP3

本台车机的标签

改装材料之一:22欧姆2W金属膜电阻
修理电磁炉剩下的

改装材料之二 18650磷酸铁锂电池,电压3.3V
将22欧姆电阻焊接到电池的正极

套入透明的热缩管中

使用打火机烘烤热缩管,烘烤的不均匀,有些地方已经熏黑了

用704硅胶粘在电路板的空旷处,静置24小时,第二天继续

24小时后,704硅胶已经完全固化,将电池的两根引线焊接到三端稳压器旁边的两个空白焊盘上。
焊点的位置,找到大电感线圈,带晶振的芯片和三端稳压器中间有四个空白的焊盘,边上的两个焊盘,黄色线为正(+),蓝色线为负(-)
接下来加装蓝牙麦克风,实现蓝牙通话

先将小话筒接好线,固定在前面板后面的小孔处,这里使用的是热熔胶

然后将话筒线穿过前面板的电路板

将话筒线焊接到主板的尾线端子排的焊点上。话筒线用的是带屏蔽的音频线。
焊点位置:背对端子排,两根蓝色飞线的是面板小灯和ACC,飞线的公共点是电源正(+),电源右边,第二排焊点,从左往右数第6个焊点,也就是7号端子为负(-),上面的是19端子为正(+)

将话筒线使用热熔胶固定在主板上

后面的尾线,都是直接焊接的,由于在主板上连接了小灯和ACC,所有电源线只需要引出正负两根线就可以了

注:文章来自《数码之家》

网友A(2017-02-04):
请问串联后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B(2017-03-13):
改装配件哪里有卖的

网友B:
真牛…跟你学学怎么改…

网友C:
我加装电池怎么开不了机了

网友C:
加装你电池教程怎么不开机了是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D:
为什么你的图片那么大,超出显示范围,根本看不清

网友E(2019-06-18):
按照你的方法我也改了,不错,就是不知道能记忆多久!

网友F:
看老哥这接法应该是直接给芯片上电吧,一颗电池应该可以坚持半个月以上

网友G:
加装电池会不会存在风险?

网友H(2019-12-19):
这是什么相机拍的图。。那么大。

网友I(2021-09-18):
这照片,那么大,简直没法看

网友J:
这个加法,外部通电时,电池是不是始终处于充电状态?  电池会充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