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595使用方法

楼主(2016-06-27):
74HC595,74LS595,74959使用方法,如何使用74HC595,74HC595怎么用

74595外形图
     _______
QB--|1   16|--Vcc
QC--|2   15|--QA
QD--|3   14|--SI
QE--|4   13|--/G
QF--|5   12|--RCK
QG--|6   11|--SCK
QH--|7   10|--/SCLR
GND-|8    9|--QH'
     |______|

74595的数据端:
QA--QH: 八位并行输出端,可以直接控制数码管的8个段。
QH': 级联输出端。将它接下一个595的SI端。
SI: 串行数据输入端。

74595的控制端说明:
/SCLR(10脚): 低点平时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清零。通常我将它接Vcc。
SCK(11脚):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QA-->QB-->QC-->...-->QH;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脉冲宽度: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通常都选微秒级)
RCK(12脚):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通常我将RCK置为低点平,当移位结束后,在RCK端产生一个正脉冲(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通常都选微秒级),更新显示数据。
/G(13脚): 高电平时禁止输出(高阻态)。如果单片机的引脚不紧张,用一个引脚控制它,可以方便地产生闪烁和熄灭效果。比通过数据端移位控制要省时省力。

注1)74164和74595功能相仿,都是8位串行输入转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74164的驱动电流(25mA)比74595(35mA)的要小,14脚封装,体积也小一些。
2)74595的主要优点是具有数据存储寄存器,在移位的过程中,输出端的数据可以保持不变。这在串行速度慢的场合很有用处,数码管没有闪烁感。
3)595是串入并出带有锁存功能移位寄存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在正常使用时SCLR为高电平, G为低电平。从SER每输入一位数据,串行输595是串入并出带有锁存功能移位寄存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如下面的真值表,在正常使用时SCLR为高电平, G为低电平。从SER每输入一位数据,串行输入时钟SCK上升沿有效一次,直到八位数据输入完毕,输出时钟上升沿有效一次,此时,输入的数据就被送到了输出端。入时钟SCK上升沿有效一次,直到八位数据输入完毕,输出时钟上升沿有效一次,此时,输入的数据就被送到了输出端。

595具体使用的步骤:
第一步:目的:将要准备输入的位数据移入74HC595数据输入端上。
方法:送位数据到_595。
第二步:目的:将位数据逐位移入74HC595,即数据串入
方法:SCK_595产生一上升沿,将PSI_595上的数据移入74HC595中.从低到高
第三步:目的:并行输出数据。即数据并出
方法:P1.1产生一上升沿,将由SI_595上已移入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
送入到输出锁存器。
说明: 从上可分析:从SCK_595产生一上升沿(移入数据)和RCK_595产生一上升沿(输出数据)是二个独立过程,实际应用时互不干扰。即可输出数据的 同时移入数据。
程序如下,复制就能用。
sbit SI_595=P2^0;
sbit RCK_595=P2^2;
sbit SCK_595=P2^1;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SendVal<<i)&0x80) SI_595=1;
else SI_595=0;
SCK_595=0;//从SCK_595产生一上升沿(移入数据)
_nop_();
_nop_();
SCK_595=1;
   }
}
void HC595ShowData()//RCK_595产生一上升沿(输出数据)
{
  RCK_595=0;
  _nop_();
  _nop_();
  RCK_5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