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循环灯电子制作

楼主(2016-06-28):
晚间城市被五彩缤纷的彩灯打扮得十分漂亮,有闪烁的灯,有流动的灯,还有各种霓虹灯。它们大多是由电子电路所控制的。
    本文介绍的小小循环灯虽然只有三只发光二极管,却可以模拟街头流动的彩灯。它的原理也有广泛的应用。通过制作,同学们可以学到许多知识,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

    这是一个由三只三极管组成的循环驱动器。它的电路如图 1 所示。电路是这样工作的:当电源一接通,三只三极管就要争先导通,但由于元器件有差异,只有某一只管子最先导通。假如 VT1 最先导通,那么 VT1 集电极电压下降,使电容 C1 的左端接近零电压,由于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 VT2 基极也被拉到近似零电压,使 VT2 截止。 VT2 集电极为高电压,那么接在它上面的发光二极管就亮了。此刻 VT2 集电极上的高电压通过电容器 C2 使 VT3 基极电压升高,三极管 VT3 也将迅速导通。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 VT1 与 VT3 的集电极均为低电压,只有接在 VT2 集电极上的发光二极管亮,而其余两只发光二极管不亮。随着电源通过电阻 R3 对 C1 的充电,使三极管 VT2 基极电压逐渐升高,当超过 0.6 伏时, VT2 由截止状态变为导通状态,集电极电压下降,发光二极管熄灭。与此同时三极管 VT2 集电极电压的下降通过电容器 C2 的作用使三极管 VT3 的基极电压也下跳, VT3 由导通变为截止。接在 VT3 集电极上的发光二极管就亮了。如此循环,电路中三只三极管便轮流导通和截止,三只发光二极管就不停地循环发光。

图 2 是电解电容器、三极管及发光二极管的符号及外形图。图 3 是电路板图。图 4 是电路板实体图,供初学者参考。

全部电阻均为 1 / 8W 碳膜电阻。 R2 、 R4 、 R6 为 2.7k (红、紫、红); R1 、 R3 、 R5 为 13k (棕、橙、橙)或 15k (棕、绿、橙)。电解电容器全部为 33μF ~ 100μF 。
    当电容器容量较大时,循环灯循环的速度就慢些。三极管为 3DG6 、 3DG57 、或 9014 等 NPN 型任何型号的小功率三极管。电源电压为 6 伏。当你成功地做完这个小电路后,你可能想做一个真正的循环灯,其实这并不难,只要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三只可控硅及少量元件就可以驱动数十只彩灯,用 220 伏交流电来点亮它们。
    图 5 是这个电路的电原理图。单向可控硅可选用 1A600V 的,如 MCR100 - 6 等。每组灯泡可用 12 伏的小电珠 20 ~ 30 个串联起来,然后将三组灯泡间隔挂起来,循环灯就做好了。制作时要注意安全,绝不可带电操作。

声控LED灯电路的功能,完整电路图,工作原理,制作调试过程
要求详细

匿名 回答:1 人气:28

满意答案
电路主要由捡音器(驻极体电容器话筒),晶体管放大器和发光二极管等构成。
电路原理
静态时,VT1处于临界饱和状态,使VT2截止,LED1和LED2皆不发光,R1给电容话筒MIC提供偏置电流,话筒捡取室内环境中的声波信号后即转为相应的电信号,经电容C1送到VT1的基极进行放大,VT1、VT2组成两级直接耦合放大电路,只要选取合适的R2、R3使无声波信号。VT1处于临界饱和状态,而以使VT处于截止状态,两只LED中无电流流过而不发光,当MIC捡取声波信号后,就有音频信号注入VT1的基极,其信号的负半周使VT1退出饱和状态,VT1的集电极电压上升。VT2导通,LED1和LED2点亮发光,当输入音频信号较弱时,不足以使VT1退出饱和状态,LED1和LED2仍保持熄灭状态,只有较强信号输入时,以光二极管才点亮发光,所以,LED1和LED2能随着环境声音(如音乐、说话)信号的强弱起伏而闪烁发光。
元件清单
VT1、 VT2        9014(BT200)     话筒
R1     4.7K                          R2       1M
R3     10K                          C1        1uF/16V
C2     100uF/10V                     LED1、LED2   发光二极管
组装与调试:
1、按原理图画出装配图,然后按装配图进行装配。
2、注意三极管的极性不能接错,元件排列整齐、美观。
3、通电后先测VT的集电极电压,使其在0.2~0.4之间,如果该电压太低则施加声音信号后,VT1不能退出饱和状态,VT2则不能导通,如果该电压超过VT2的死区电压,则静态时VT2就导通,使LED1和LED2点亮发光,所以。对于灵敏度不同的电容话筒,以及β值不同的三极管,VT1的集电极电阻R3的大小要通过调试来确定。
4、离话筒约0.5米距离,用普通声音(音量适中)讲话时,LED1、LED2应随声音闪烁。如需大声说话时,发光管才闪烁发光,可适当减小R3的阻值,也可更换β值更大的三极管。                                                                                   原理图如下,先通过桥式整流 滤波 限流电阻  很简单的电路 80只串联用220V驱动啊
我自己做的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4 15:09 注意绝缘!1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4 15:18 想看更多的照片可以再我,
我做的输入220V。串联88只,输出245V、0.04A,成本不足20元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4 15:25 另一幅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4 15:36 参考电路图(不要用图上元件的数值!!)具体要看电路的实际情况!!
另:我自己加了开关,保险丝,四只二极管改用桥堆

提问人的追问   2009-07-14 19:55 ??上面    都 有 那些  器件??

提问人的追问   2009-07-14 20:18 请问 你 的QQ  多少 ?+++++我
  还有 事  请  教  哦   .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5 11:42 备注你是问问的
更正一下上面的输出电流是0.004A,即功率1瓦不够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9 11:54 图中R1是保护电阻,R2是电容C1的卸放电阻,R3是限流电阻防止电压升高和温度升高LED的电流增大,C2是滤波电容,实际在LED电路中可以不用滤波电路,C2是用来防止开灯时的冲击电流对LED的损害,开灯的瞬间因为C1的存在会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该电流流过LED将会对LED产生损伤,有了C2的介入,开灯的充电电流完全被C2吸收起到了开灯防冲击保护

网友A(2017-03-13):
不错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