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功放

楼主(2016-06-28):
STK系列厚膜功放模块在广大音响爱好者,特别是焊机派中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用其制作功放不但电路简单,成功率高,而且音质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一点也不比一般分立元件制作的功放逊色,今天和大家介绍一款用STK4162做的功放.

STK4162的基本参数: 功率很猛哦/
  • 推荐供电电压±30V,极限供电电压±45V
  • 额定输出功率2×40W,峰值输出功率2×80W
  • 谐音失真0.4%
  • 响应10Hz~50kHz(-2~0dB)
  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些实物图片来认识一下STK4162。
STK4162模块的正面

  功放模块较厚,差不多有9mm,这个和一般的功放IC有较大的区别,厚膜的称谓也许就是由此而来。
模块较厚

  模块的背面是一片长50mm,宽35mm的铝质散热片,大面积的散热接触面使散热效果达到了最佳状态。
背面是铝质散热片

  为了一探究竟,狠下心拆开了一个STK4162功放模块,让我们看看模块的内部结构。内部的晶体管清晰可见,全部是用晶体管芯直接帮定到铝质散热片上,不过整个电路已经和散热片绝缘了,所以散热片可以直接接地,以提高信噪比。上面那4个最大的四方块就是后级功放管芯了,就是这4个功放管芯为我们提供了汹涌澎湃的功率输出。由于所有的晶体管都装在同一基板上,所以整个电路的温度环境基本一致,由温度变化造成对电路的影响被降到最低。
STK4162内部结构

我搞的电路

 STK4162功放模块的应用电路如下图。可见电路非常的简单,只要少许常见的阻容元件即可组成一个高音质立体声的大功率放大器。第6脚为静音控制脚,实际制作中可以不用接。
用STK4162组成的功放
最好的电源了。 晓的吧,俫几?

  电路采用双电源供电,推荐使用±30V,最高不可超过极限电压±45V,否则将引起功放模块损坏。四个整流二极管要求电流足够大,可选用6A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容量最好不要小于4700u,推荐使用10000uF的滤波电容,以提供瞬间的大电流。变压器选用150W以上优质的变压器,优质的电源才能让功放电路有最好的发挥。电源电路如下:

电源电路

  STK4162厚膜功放模块在大功率输出的时候会散发很多的热量,所以必须为功放模块加上面积足够大的散热片,并在散热片和模块之间涂上一些导热硅脂。
涂上导热硅脂

  固定功放模块的螺丝一定要锁紧,让模块紧贴散热片,好让热量最大程度的散发出去。
装好散热片的功放模块
 STK4162厚膜功放模块所需的外围元件不多,而且都是常用的元件,很容易就能够凑齐。
所需的外围元件

  所需要的零件都准备好后就可以动工了。因为电路较简单,所以不需要那么麻烦再去洗一块电路板,直接用现成的万能板做就可以了。只要按照电路图装接无误,不需要任何的调试就可制作成功。经过一天的努力奋战,一块包含着期待的高保真功放板终于呈现在眼前了。
做好的功放板 怎么样 徕叽们好不好看呀?

  STK4162厚膜功放模块静卧其中,耦合电容采用了3.3uF的钽电容,电气性能较普通的铝电解电容更加稳定,音质更佳。
STK4162是主角

  6A大电流整流二极管和8200uF滤波大电容为电路提供了足够的能量。
整流和滤波电路

  巨大的散热片是保证电路稳定工作的前提。
功放板的后面

虽然是用万用板做的,但是因为电路较为简单,所以底板的走线并不会很凌乱。
电路板的底部

  将做好的功放板插上电源,接好音源就可以享受了。试着用来推了一下我自制的六英寸密封式书架音箱,效果令人满意。低音有力而富有弹性,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高音清澈透亮而不刺耳,音色优美耐听。发热量也在理想状态,中小音量的时候发热量极小,散热片只是温热,满载输出的时候才有明显的温升。
还有个大牛没搞出来,搞完了,呷饭喀。我家的狗,好不好看呀?上面是环大牛呀?200瓦的,够劲吧。

音质很好,我没白忙呀。

各位大哥给点评价呀/

网友A:
技术大牛,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B(2016-09-22):
看着板子设计焊接真不错,是高手!

网友B:
如果将stk的引脚折成前后排的形式焊接会更省事而且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