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一款12V20A反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2016-06-28):
                     经过本人几天的奋战,一款高效高性能的电源终于问世了;本电源使用当今电源界用得最广泛的PWM芯片KA3842,该芯片具有电压调整度高,可拥有电压环和电流环双环控制,在中小功率反激式电源非常适合。该电源输入电压较宽;可AC90V到260V的输入能保持输出满功率,输出功率240W。经测试满载效率能达到90%。好了,下面看图;

主功率PCB板采用单面板设计

以下是KA3842加LM324保护电路和智能风扇控制电路组成的驱动板

KA3842驱动控制板加主功率板

本电源使用得是PC40EI4035磁芯,该磁芯做反激电源最大可做300多W,做半桥全桥和推挽可做到600W,本电源240W留有足够余量了

开始绕牛了

OK,绕好的牛,呵呵,漂亮吧

整机使用得零件

前级功率开关管和后级高频整流管,全部TO220封装的

开工了,呵呵

进展中

OK,装上牛跟功率管

再装上驱动板,呵呵,差不多完工了

OK ,完工

呵呵,看看锡面,焊工还好吧

呵呵,接下来准备试机了

接通电源,紧张了,还好一切正常,没爆炸 ,拿表测了电压,呵呵,跟我计算的一样准12V,不高不低。再摸了摸功率管跟变压器,一切正常,这下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可以放心的调机了

临时找了块散热器,准备用来带载调机

OK,装上去

找一个比较旧的电子负载来调机,最大电流30A的。呵呵,别看它破旧哦,本人做电源时它可帮我不少哦

OK,通电开机,接上电子负载

本电源满载输出电压

慢慢调节电子负载,直到调到满载20A

OK,满载试机正常,带了十几分钟,一切正常。接下来就开始老化测试了。

重新搞了一块散热器,用螺丝锁紧,老化测试时散热器温度60度左右。正常,在设计范围内

OK,电源样机展示

呵呵,找个旧电源外壳装上

把机板装进去,呵呵,刚好合适

整机内部布局,呵呵,好行吧

OK,装上盖子,呵呵,一款电源问世了

好了 OK,本电源经过4小时满载老化测试后,各项参数正常OK。
呵呵,各烧友来指教指教;交流交流

网友A(2016-10-26):
求电路图,求元件清单,

网友B(2019-03-17):
没看到电路图啊?

网友C:
感觉这个好牛啊

网友D(2019-05-22):
没图,没有PCB,你让我们怎么说,就一句啊大牛吗

网友E(2019-07-19):
这个不难,关键在于变压器的设计上

网友F(2019-09-27):
厉害 可惜没图

网友G(2020-06-21):
有资料不

网友H:
反激20A 要同步吗?我也来试试

网友I(2020-11-26):
你牛逼你最棒 ,能补一下图吗?

网友J:
没有电路图?

网友K(2021-01-24):
没必要要什么原理图。反激拓扑结构优点是结构简单,省掉了半桥的上臂驱动和上臂三极管。缺点是只利用了磁滞曲线的一半,同功率下比半桥费铜费铁。所以开关电源30W是个坎儿,以下普遍使用自激结构,而以上则是半桥的天下,再往上还有全桥,谐振等结构。楼主这种结构自己玩玩没问题,做产品会赔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