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一台工频500A 0V到20V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6-06-28):
           前两天老化实验室一台大功率电源着火烧了,这下有的忙了。
           本电源为工频直流稳压可调电源:输如为三相四线380V220V,输出为电压直流0V到20V可调,输出电流最大为500A,作为逆变器老化测试用。经检查为一变压器烧毁,准备维修变压器。
          好了,开工了,上图:

就是这台烧了,先灭火

接下来开始拆

OK,外壳拆了,

本电源有三台变压器

烧毁的变压器已拆了出来了

功率调整管的巨大散热器

整流管散热器和滤波电容阵列

整流管

烧毁的变压器硅刚片已被拆出,下面是烧毁的绕组

新绕了个

两个对比

准备装上硅刚片

进展中

OK,玩工

重新装上去

大修后整机拍

通电前的最后检查

OK,装好外壳,接通三相电源,开机正常

老化实验室的场地

网友A(2017-11-26):
输出能有500A/0-20V,就是10000W功率.那么输入最大功率就可能是12KW或15KW.
需要用到3相电源来输入了,怎么会是那么小的变压器呢?

网友A:
这么复杂的大电流电源变压器,老师都能够绕制!手艺太了好,检则仪器工作也扎实.赞!

网友B(2018-01-11):
老化房好乱呀,不烧才怪

网友C(2018-02-20):
在光膀子都汗流浃背的情况下,这货烧毁也没啥不正常的

网友D:
古董级设备!

网友E:
这么大电流干嘛用的,线损一定很大哦

网友F:
变压器真够大的

网友G:
在我看到的只是一台电焊机!

网友H(2018-04-27):
感觉变压器不够那么大功率吧

网友I(2020-11-13):
呵呵,新绕的线包吗?看着还带着灰尘呢!换上去的线包感觉有年头了

网友J:
这么多散热器电容器等元件,像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K(2021-05-03):
老实交待:铜线卖多少米?

网友L(2021-08-30):
变压器绕组外边贴个温度开关,省的再烧了

网友M:
好老的设备了,1987年左右的东东吧,修的意义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