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款48V电动车用400W纯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16-06-28):
          本机机BT输入电压为48V,是专门方便48V电动车用而设计的。也可家用,不过要另配48V电池哦。有电动的车的烧友就可直接有了呀,
         本机的参数如下:
1.输入DC为48V,范围为40至60V
2.输出电压AC为220V ,正负5V
3.输出频率为50HZ,正负2HZ
4 .输出额定持续功率为400W,峰值功率为800W
5 .额定满载效率为95%以上
6.输入有BT欠压,过压,超温等保护
7 .输出有短路,过载,漏电等保护
     好了,废话不多说,上图:
先上一张裸机照

先带200W

负载为灯泡

带200W的波形和各参数

带满载400W时的参数

再来几张

满载400W测试

机机输出的波形,还漂亮吧

接下来带带感性负载,一个600W的磨光机

启动毫不费劲,

上面是带磨光机电流

磨光机工作中

好了就这些啦,本机经十几小时满载老化测试,一切OK

网友A(2017-11-26):
看起来很凌乱.也没有制做资料贴出来!

网友B:
可以共享其电路吗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一下相关制作资料?

网友D(2018-04-06):
50赫,400瓦,如是220伏降为48伏,得是一个大家伙变压器,有好几斤重。反过来,48伏变220伏,我看也是个几斤重的变压器,硅钢片的铁芯而不是另外,因频率才50赫。不知对不?很想学习一下具体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0赫,400瓦,如是220伏降为48伏,得是一个大家伙变压器,有好几斤重。反过来,48伏变220伏,我看也是个几 ...

逆变器一般两种方案,你说的很重的变压器那种是工频逆变器,由单片机生成的SPWM驱动MOS先把48V直流逆变成交流,然后通过升压变压器升压到220V;另一种是高频变压器,先通过DC-DC升压把直流电压升到360V以上然后通过H桥逆变成220V交流。工频逆变器体积大一点,重一点,高频的体积小重量轻,因为DC-DC升压一般采用BOOST升压或者高频变压器推挽升压,高频变压器功率密度大体积小质量轻。

网友F(2018-08-05):
楼主能分享一下电路吗?

网友G(2021-08-10):
如果能分享原理图和程序就完美了,学习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