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半导体电子冰箱

楼主(2016-06-28):
       三伏天啊,热的受不了;买点水果也吃不了多久,想喝点冰水也只能想想;作为一直爱好DIY的我,便决定搞个冰箱来玩玩;业余搞压缩机制冷成本高也不现实,余是便想到电子半导体制冷片;觉的它很适合业余搞搞,并且效果还不错;价格也合理。便一共买了四块3A的搞了起来;经过一个星期的奋战;终于做成了,呵呵,一款土冰箱问世了

先搞电源;12V25A的开关电源

半桥结构,详细见本人的【DIY12V电源】日志

找个外壳,好好装起来

通电试机OK

OK,装好外壳

准备散热器,涂好导热硅脂,把制冷片贴上去

制冷片散热的那边一定要做好,要不然热散不出去,制冷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找了个泡沫箱,呵呵

在泡沫箱底层搞一块铝板,制冷片冷的那一面就贴在上面吸收箱里面的热量,箱体四周贴好锡薄纸保温

散热器上加风扇更好的散热

OK,接上电源试机

箱体慢慢的冷起来了

拿几瓶水过来冰冰,呵呵

OK,盖上盖

本冰箱共设计四档,当需冷冻时,四档全开,十几分钟便结冰。冷藏时二档便可;呵呵,还行吧

网友A(2017-08-15):
长见识啦

网友B:
开关电源都能做出来,何不加个单片机做个温度显示控制系统呢?

网友C(2017-09-27):
水是凉了,屋里更热了……

网友D(2017-12-10):
功率多少?看看我交的起电费不!

网友E:
我也觉得交不起电费啊

网友F:
同样功率,压缩机冷媒的传统方案效率是半导体制做的数倍!是数倍!!

网友G(2018-06-10):
引用 网友F:
同样功率,压缩机冷媒的传统方案效率是半导体制做的数倍!是数倍!!

压缩机占体积

网友H:
好像制冷片直接接电瓶上面就可以制冷了吧?

网友I(2018-10-09):
有那种12V的微型压缩机,效率比半导体制冷片高多了

网友J:
好想法,带个温控就完美了。

网友K(2019-07-09):
不知道扇热能不能跟上偶

网友L:
很有趣的設計

网友M:
冷面与热面之间需要隔离,一般使用聚氨酯之类的填充,这样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N:
这东东想想容易,做做太难。来来回回做了几次,效果都不好。你说制冷片冷端结冰霜,我信。4片制冷片让饮料结冰,我是不信的。制冷片的优点本身体积小,电压低。缺点:1.热端加上足够的散热片后,体积马上就不小了。2.电流大,4片电流最少要十多安了吧?热端与冷端太近,隔热很难做好。弄不好,就不是制冷了,而是两面都热。如果是一片,你开24小时,饮料能下降几度已经不错了。而且制冷片功率越大对散热片的要求就越高。我也试过用大功率制冷片,结果效果还不如小功率的制冷片。因为大功率制冷片热端热量奇大,散热问题实在难解决。

网友O(2020-03-17):
为了提高致冷效率,致冷应该放在箱体最上面,这样才会形成对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这东东想想容易,做做太难。来来回回做了几次,效果都不好。你说制冷片冷端结冰霜,我信。4片制冷片让饮料 ...

一个水冷排就行了

网友P:
就是太费电了,不划算